这是我写的64乘32点阵扫描横移代码

楼主(2017-10-22):
多多指教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TR  =P2^6;
sbit led0=P2^7;

sbit OA  =P1^0;  //行控制线A
sbit OB  =P1^1;  //行控制线B
sbit OC  =P1^2;  //行控制线C
sbit OD  =P1^3;  //行控制线D

sbit LE=P2^0;              //锁存
sbit CLK=P2^1;                   //时钟
sbit OE=P2^3;                                 //片选

sbit DR1= P1^4;            //红色数据1
sbit DR2= P1^6;                           //红色数据2

sbit DG1= P1^5;            //绿色数据1
sbit DG2= P1^7;                           //绿色色数据2

unsigned int a,b,c,d,i,j,x,y=32,led31,led32,led41,led42;
void delay(uint i);
const uchar code hz[][32]={
0x00,0x00,0x00,0x10,0x00,0x30,0x00,0x20,0x07,0xA0,0x1B,0x7E,0x02,0x46,0x06,0xE8,
0x03,0x60,0x04,0x70,0x18,0xC8,0x01,0x86,0x03,0x07,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20,0x00,0xC0,0x11,0x9E,0x19,0x36,0x01,0x34,0x01,0xFC,0x19,0xBC,
0x08,0x20,0x08,0x20,0x04,0x20,0x3F,0xF0,0x00,0x0F,0x00,0x07,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60,0x00,0x48,0x00,0x58,0x07,0xF0,0x02,0x48,0x00,0xFC,0x07,0xC0,
0x09,0x80,0x01,0x40,0x02,0x40,0x0C,0x40,0x18,0x41,0x00,0x3F,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3,0x10,0x02,0x10,0x02,0x22,0x1A,0x2E,0x1A,0x78,0x1A,0xD8,0x1B,0x10,
0x1A,0x1F,0x1A,0xFB,0x12,0xD9,0x02,0x7B,0x02,0x46,0x02,0x00,0x00,0x00,0x00,0x00,

};
const uchar code hz2[][32]={0x00};
//const uchar code hz3[][32]={0x00};
const uchar code hz5[][32]=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1C,0x18,0x32,0x7C,0x60,0xC0,0x40,0x00,
0x00,0x10,0x0C,0x20,0x1C,0x20,0x1E,0x60,0x0F,0xC0,0x0F,0x80,0x03,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F0,0x03,0xE0,0x00,0x00,0x00,0x1C,0x00,0xFC,0x0F,0xE0,
0x09,0xC0,0x01,0x40,0x02,0x40,0x04,0x40,0x1C,0x3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18,0x00,0x18,0x03,0x18,0x06,0x18,0x06,0xFE,0x0C,0xB8,0x0D,0x1F,0x14,0x7F,
0x05,0x90,0x04,0x10,0x04,0x10,0x04,0x10,0x00,0x10,0x00,0x10,0x00,0x00,0x00,0x00,

0x00,0x60,0x00,0x20,0x00,0x1C,0x01,0xF0,0x01,0x3C,0x03,0xF8,0x03,0x50,0x06,0xFC,
0x05,0xD0,0x08,0x3F,0x1B,0xD0,0x00,0x10,0x00,0x10,0x00,0x10,0x00,0x10,0x00,0x00,
};
const uchar code hz6[][32]=        {

0x00,0xE0,0x01,0x00,0x02,0x00,0x0C,0x00,0x08,0x00,0x10,0x7C,0x10,0x82,0x21,0x11,0x21,0x35,0x27,0x3D,0x39,0x19,0x23,0x01,0x2C,0x82,0x30,0x7C,0x20,0x00,0x20,0x00,

0x1C,0x00,0x07,0x00,0x01,0x80,0x00,0x40,0x00,0x40,0x3E,0x60,0x41,0x20,0x88,0x90,0x9A,0xD0,0x9E,0xB0,0x8C,0xD0,0x80,0xB0,0x41,0x10,0x3E,0x10,0x00,0x10,0x00,0x10,

0x00,0x00,0x00,0x80,0x01,0x80,0x01,0x00,0x03,0x60,0x0F,0xC0,0x7F,0x80,0x0F,0x00,0x19,0xC0,0x30,0x78,0x77,0xCC,0x09,0x60,0x0B,0xA0,0x05,0x20,0x07,0x4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18,0x02,0xF8,0x5F,0x58,0x6A,0x50,0x4A,0x60,0x5B,0x80,0x22,0x00,0x02,0x02,0x01,0x02,0x01,0x86,0x00,0x78,0x00,0x00,0x08,0x00,

};
const uchar code hz7[][32]=        {

0x20,0x00,0x20,0x00,0x20,0x07,0x30,0x02,0x2C,0x01,0x23,0x00,0x20,0xBC,0x78,0x43,0xD4,0x20,0x93,0x20,0x90,0xE0,0x90,0x40,0xC8,0x40,0x78,0x40,0x0D,0x80,0x00,0x00,

0x10,0x10,0xF0,0x10,0xA0,0x30,0x60,0xD0,0xC1,0x10,0x02,0x38,0x34,0x56,0xC5,0x93,0x07,0x11,0x01,0x11,0x01,0x11,0x01,0x33,0x01,0xD2,0x00,0x1C,0x00,0x20,0x00,0x2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3,0x00,0x03,0x00,0x00,0x00,0x00,0x00,0x08,0x00,0x0F,0x00,0x0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88,0x00,0xCC,0x00,0x0C,0x00,0x0C,0x00,0x0C,0x00,0x8C,0xF0,0x8F,0xE0,0x0E,0x00,0x3C,0x00,0xEC,0x00,0x0C,0x00,0x0C,0x00,0x0C,0x00,0x0C,0x00,0x0E,0x00,0x00,0x00,
};
const uchar code xiao[][32]={0X00

};

uchar clear[8]={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uchar clear1[8]={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uchar clear2[8]={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void SendDate(unsigned char DataR1,unsigned char DataG1,unsigned char DataR2,unsigned char DataG2)
{
        unsigned char k;
        for(k = 0; k<8; k++)
        {
                DR1=DataR1 & 0x01;
                DG1=DataG1 & 0x01;
                DR2=DataR2 & 0x01;
                DG2=DataG2 & 0x01;
                CLK = 0;
                CLK = 1;
                DataR1 >>= 1;
                DataG1 >>= 1;
                DataR2 >>= 1;
                DataG2 >>= 1;
        }
}
void led_gang(uchar shang[][32],uchar xia[][32])
{

            for(x=4;x>0;x--)
                  {
                SendDate(0x00,xia[x-1][y-1],0x00,shang[x-1][y-1]);
                SendDate(0x00,xia[x-1][y-2],0x00,shang[x-1][y-2]);
                }
                y=y-2;
                if(y==0)y=32;

                OE=1;           //关显示屏片选
                LE=1;
                LE=0;           //输出锁存
                OE=0;                             //开显示屏片选

}
void hengyi()
{
        static int m=0;
             static        int i=63;
                for(x=8;x>0;x--)
          {        SendDate(0x00,0x00,clear[x-1],0x00);
          }
             m++;
                if(m%16==0)
                {
                        m=0;
                clear[i/8]<<=1;
                        i--;if(i<0)i=63;
                }

                OE=1;           //关显示屏片选
                LE=1;
                LE=0;           //输出锁存
                OE=0;                             //开显示屏片选

}

void zi_yi_ru(uchar ZK[][32],uchar ZK1[][32])
{

            static int m=0;
             static        int i=63;
                int byte,temp;//一行有8个字节 即64列
                static int cgg,cg;
                for(byte=0;byte<8;byte++) //每次进来都给clear赋值点阵板的一行数据
                {
                  clear[byte]=ZK[byte/2][32-2*(m+1)+byte%2];
                  clear1[byte]=ZK1[byte/2][32-2*(m+1)+byte%2];
                }

             m++;        //送一行数据m+1  即总共送16行数据
                if(m%16==0)
                {        m=0;
                        i--;if(i<0)i=63;
                }

                if(cgg>127){cgg=0;cg++; if(cg==8)cg=0;}
                cgg++;
                temp=cg;
                for(;temp>0;temp--)
                {clear[8-temp]=0;
                 clear1[8-temp]=0;
                }

                for(x=8;x>0;x--)   //送入64位数据  即一行的数据
          {
            if((8-cg)==x)
                  SendDate(clear1[x-1]&(0xff<<(8-i%8)),0x00,clear[x-1]&(0xff<<(8-i%8)),0x00);
                else
                SendDate(clear1[x-1],0x00,clear[x-1],0x00);
          }
                //所以每一次都要给clear赋值一次

                OE=1;           //关显示屏片选
                LE=1;
                LE=0;           //输出锁存
                OE=0;                             //开显示屏片选
}
void clear_0()
{
  uchar i;
  for(i=0;i<8;i++)
  {
          clear[i]=0X00;clear1[i]=0X00;clear2[i]=0X00;
  }

}
void gundong(uchar HK2[][32],uchar HK3[][32])
{
         static int time_64=128*8-1;
         static int m;
         int temp,j,h;
//         static char yi=7;
     char yi;
         temp=time_64/128;
         yi=time_64/16%8;
         for(j=0;j<temp;j++)
         {clear[j]=0;clear1[j]=0;clear2[j]=0;}
         for(j=temp,h=7;j<8;j++,h--)
         {
           {    if(h%2==1)
                        {
                            if(h==7)
                            {//clear[j]=(HK[3-h/2][32-2*(m+1)]>>yi)|(HK[3-h/2][32-2*(m+1)+1]<<(8-yi));
                                clear1[j]=(HK2[3-h/2][32-2*(m+1)]>>yi);//|(HK2[3-h/2][32-2*(m+1)+1]<<(8-yi));
                                clear2[j]=(HK3[3-h/2][32-2*(m+1)]>>yi);//|(HK3[3-h/2][32-2*(m+1)+1]<<(8-yi));
                                }
                                else
                                {//clear[j]=(HK[3-h/2][32-2*(m+1)]>>yi)|(HK[3-h/2][32-2*(m+1)+1]<<(8-yi));
                                clear1[j]=(HK2[3-h/2][32-2*(m+1)]>>yi)|(HK2[3-h/2-1][32-2*(m+1)+1]<<(8-yi));
                                clear2[j]=(HK3[3-h/2][32-2*(m+1)]>>yi)|(HK3[3-h/2-1][32-2*(m+1)+1]<<(8-yi));}
                        }
                        else
                        {
//                           if(temp==0&&h<=1)//h=0
//                           {
//                                   //clear[j]=(HK[3-h/2][32-2*(m+1)+1]>>yi)|(HK[3-h/2+1][32-2*(m+1)]<<(8-yi));
//                                clear1[j]=(HK2[3-h/2][32-2*(m+1)+1]>>yi);//|(HK2[3-h/2+1][32-2*(m+1)]<<(8-yi));
//                                clear2[j]=(HK3[3-h/2][32-2*(m+1)+1]>>yi);//|(HK3[3-h/2+1][32-2*(m+1)]<<(8-yi));
//                           }
//                           else
                           {        //clear[j]=(HK[3-h/2][32-2*(m+1)+1]>>yi)|(HK[3-h/2+1][32-2*(m+1)]<<(8-yi));
                                clear1[j]=(HK2[3-h/2][32-2*(m+1)]<<(8-yi))|(HK2[3-h/2][32-2*(m+1)+1]>>yi);
                                clear2[j]=(HK3[3-h/2][32-2*(m+1)]<<(8-yi))|(HK3[3-h/2][32-2*(m+1)+1]>>yi); }

                        }
           }

         }

     m++;        //送一行数据m+1  即总共送16行数据
        if(m%16==0)
        {        m=0;//yi--;if(yi<0)yi=0;
        //        i--;if(i<0)i=63;        //i表示送完64列数据了
        }
        time_64--;
        if(time_64==0){time_64=128*8-1;         }

         for(x=8;x>0;x--)   //送入64位数据  即一行的数据
          {
                SendDate(0x00,clear2[x-1],0x00,clear1[x-1]);
          }
                //所以每一次都要给clear赋值一次

                OE=1;           //关显示屏片选
                LE=1;
                LE=0;           //输出锁存
                OE=0;                             //开显示屏片选

}
//void zi_yi_ru2(uchar ZK[][32])
//{
//
//            static int m=0;
//             static        int i=63;
//                int byte,temp;//一行有8个字节 即64列
//                static int cgg,cg;
//                for(byte=0;byte<8;byte++) //每次进来都给clear赋值点阵板的一行数据
//                {
//                  clear[byte]=ZK[byte/2][32-2*(m+1)+byte%2];
//                }
//
//
//             m++;        //送一行数据m+1  即总共送16行数据
//                if(m%16==0)
//                {
//
//                        m=0;
//             //   clear[i/8]=0;                 //先把16行数据显示一遍 再向左移动一位
//                        i--;if(i<0)i=63;
//                }
//
//                if(cgg>127){cgg=0;cg++; if(cg==8)cg=0;}
//                cgg++;
//                temp=cg;
//                for(;temp>0;temp--)
//                {clear[8-temp]=0;}
//
//
//                for(x=8;x>0;x--)   //送入64位数据  即一行的数据
//          {
//            if((8-cg)==x)
//                  SendDate(0x00,clear[x-1]&(0xff<<i%8),0x00,0x00);
//                else
//                SendDate(0x00,clear[x-1],0x00,0x00);
//          }
//                //所以每一次都要给clear赋值一次
//
//                OE=1;           //关显示屏片选
//                LE=1;
//                LE=0;           //输出锁存
//                OE=0;                             //开显示屏片选
//
//
//
//
//
//}
void scan()
{

        OA=a;OB=b;OC=c;OD=d;
        a++;
        if(a==2){a=0;b++;}
        if(b==2){b=0;c++;}
        if(c==2){c=0;d++;}
        if(d==2){d=0;}

}

void gunru(uchar shang[][32],uchar xia[][32])
{
    unsigned int m,n;
        for(m=0;m<64;m++)
        {          for(n=0;n<16;n++)
                {
                    gundong(shang,xia);
                        scan();

                }
          // delay(100);
        }
}
void gunchu(uchar shang[][32],uchar xia[][32])
{
    unsigned int m,n;
        for(m=0;m<64;m++)
        {          for(n=0;n<16;n++)
                {

                        zi_yi_ru(shang,xia);//hengyi();
                        scan();

                }

        }
}
//void full_clear2()
//{
//    unsigned int m,n;
//        for(m=0;m<64;m++)
//        {          for(n=0;n<16;n++)
//                {
//                    zi_yi_ru2(hz3);//hengyi();
//                        scan();
//
//                }
//        }
//}

void soft_reset(void)
{
((void (code *) (void)) 0x0000) ();
}

/*****************延时函数:大约1ms************************/
void delay(uint i)
{
  uint j,k;
  for(j=i;j>0;j--)
    for(k=1250;k>0;k--);
}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m,n,e,d,g,gang=10;
……………………

网友A(2018-03-24):
大兄弟,如果这代码换成单色点阵怎么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