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单片机与ESP8266模块问题

楼主(2017-10-22):
单片机是89c52rc 波特率我不是很懂 我设置了一个波特率 不知道是不是115200  打开串口助手    单片机接上usb转tll  助手波特率设置115200 为什么我发送的内容和电脑串口助手接收的内容不一样? 还是说这之间有什么协议吗?我发送subf a,#24  接收到的并不是24  esp8266设置透传模式 接上单片机 让单片机数据通过8266发送到电脑 什么都接收不到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还是先补补串行通讯的理论知识,再来研究它不迟。

网友B:
看看 52的 文档  如果电脑的串口助手出现乱码 就是波特率 不对

网友C:
一般来说默认设置的波特率都是9600,你可以改了以后试试看,不过最好还是去具体学习一下串口通信的知识,郭天祥的第6课(记得没错的话)讲的很详细

网友D:
波特率要求一致时,收发数据才会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先补补串行通讯的理论知识,再来研究它不迟。

好的 谢谢指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 52的 文档  如果电脑的串口助手出现乱码 就是波特率 不对

如果波特率差距大会接收到有内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好!ESP8266 每发送一个 命令,都会返回控制数据,你这返还 的数据对吗?
还有,你这表述的不是很明白, ...

您好 不是设置透传模式之后就不会返回数据了吗 我用串口助手和网络助手测试的时候他是正常的 直接发什么就输入什么  对了 我单片机发送的是8421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