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做一个输出5V 500mA和12V 6A的开关电源?

楼主(2017-10-22):
突然又一个想法,制作一个输出5V 500mA和12V 6A的开关电源,这样就可以做点什么了。

网友A:
如果你有这方便的知识积累,应当不难。
或者去淘一个也可以。

网友B:
找一个旧电脑电源,这两样都有了。

网友C:
可以做的,做5V 500MA用来充电,12V6A 可做个可调稳压电源用,侃侃

网友D:
可以的 但其实某宝上有多路输出的电压转换模块 有转5v 12v的 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