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595 如何通过改变 OE 信号脉冲的占空比来实现led灯的亮度控制

楼主(2017-10-22):
74hc595 如何通过改变 OE 信号脉冲的占空比来实现led灯的亮度控制

网友A:
如果你用PWM波可以控制LED灯的亮度变化,那么,控制595也就是一样的了。
我这里有一个控制LED灯的程序,你理解了,就可改成控制595的程序,很简单的。
#include <reg52.h>
sbit PWM=P2^1;
bit DIR;
unsigned int count,value,timer1;
void Time1Config();
void main(void)
{
        Time1Config();
        while(1)
        {
                if(count>100)
                {
                        count=0;
                        if(DIR==1)
                        {
                          value++;
                        }
                        if(DIR==0)
                        {
                          value--;
                        }
                }
                if(value==1000)
                {
                  DIR=0;
                }
                if(value==0)
                {
                  DIR=1;
                }
                if(timer1>1000)
                {
                        timer1=0;
                }
                if(timer1 <value)
                {
                        PWM=1;
                }
                else
                {
                        PWM=0;
                }
        }
}
void Time1Config()
{
        TMOD|= 0x10;
        TH1 = 0xFF;
        TL1 = 0xff;
        ET1 = 1;
        EA = 1;
        TR1 = 1;
}
void Time1(void) interrupt 3
{
        TH1 = 0xFF;
        TL1 = 0xFf;
        timer1++;
    count++;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用PWM波可以控制LED灯的亮度变化,那么,控制595也就是一样的了。
我这里有一个控制LED灯的程序,你 ...

控制oe的占空比控制led灯的渐变

网友B:
这是个很好的构思,赞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