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欢单片机,自己不知道给如何下手,求指点

楼主(2017-10-22):
新人喜欢单片机,自己不知道给如何下手,求指点

网友A:
上网搜视频 买书看 去听课 最重要的是逛论坛 哈哈

网友B:
多实战,看书的效率远没有实战高

网友C:
看书只是辅助,重点还是得动手

网友D:
可以找一些视频来看,然后做一些实物出来

网友E:
单片机原理和接口技术入门还不错,可以试试

网友F:
先学c51,先用stc单片机,烧程序简单,本坛首页资料很多。

网友G:
最好买个单片机开发板,边学边做,郭天祥的新概念单片机那个书好像不错

网友H:
1、如果身边有会单片机的人,先请他帮你把流水灯程序从敲代码、编译、下载、运行完整的走一遍,知道这东西整个过程是个怎么回事,如果没有的话,建议先看视频,也是先调通这一部分;
2、接下来要根据你现有的条件来确定,比如C语言怎么样,简单电路能不能看得懂等等,如果这些都还行,先试着敲几个简单的程序体会一下;
3、接下来就是不断的动手了,敲代码、改代码、总结。

网友I:
先熟悉标准c 语言  然后找个51单片机的书看看  然后正确安装keil  就可以 开始了

网友J:
可以先自己做个小系统板,同时学习C语言,先试试流水灯的各种花样设计在深入

网友K:
我是在看郭天祥的视频,买了一个开发板,跟着做

网友L:
买块开发板,跟着教程学

网友M:
看郭天祥的视频教程 然后自己买块板子研究

网友M:
看郭天祥的视频教程 自己慢慢琢磨

网友N:
这东西自己动手做很重要,不会的问大神,上网问

网友O:
买块开发板是最快速入门的方法,跟着讲解一步步把例程自己做一遍,事半功倍,后续的就要自己钻研了

网友P:
买板子看教程,找小项目去做 学习很快的

网友Q:
买个开发板才是最实在的

网友R:
可以买一本单片机的书看一下,然后写一点入门的程序,比如流水灯之类的,由浅入深,相信总会有收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