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的自动配料控制计s7-200 PLC课程设计论文

楼主:
基于s7-200设计

总结
通过本次课程设计,使我对PLC控制的知识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结合实际情况和自身所学知识,设计了一套自动配料系统。本系统用三台变频器拖动皮带电机,PLC作为控制器,同时还用组态软件做了系统运行监测画面。这样可以起到一定的节能作用,还可以让工作人员对设备运转情况的了解变得相对容易。系统启动且正常运行后,由测速传感器和称重传感器将电机转速信号、物料重量信号送入PLC,经控制器的PID处理后传给变频器,变频器根据流量偏差调节电机转速,以此实现配料系统皮带秤的恒流量控制。本系统不仅有效的保证了配料系统的精确度,而且具有工作可靠、施工简单、全自动控制等优点,通过多次上机操作,我对计算机的应用能力也有很大的提高,而在课程设计中通过查阅文献,搜集资料,综合分析等方面的训练,使我综合应用各方面知识,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在具体的设计过程中,通过老师和同学的帮助和自己的不断摸索,掌握了不少的工程技术方法,同时也培养了自己的工程设计思想,为以后的实际工作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Network 1                  // // 自动配料
LD     I0.0               启动I0.1,小车卸料开关Q0.4打开,小车电机正转,离
O      M0.0              开O处,小车卸料开关Q0.4关闭,小车行驶A处。
O      I0.6               触点I0.6没有被触碰,小车前行。
O      I0.7               触点I0.7没有被触碰.,小车继续前行。
LPS
EU
S      M0.3, 1            // //置位触点为M0.3
R      M0.6, 1            // //复位触点为M0.6
LPP
AN     T38              // //启动T38计时器,计时10min, 小车卸料开关Q0.2打
AN     I0.1              开小车卸料开关Q1.3关闭,小车继续行驶。
AN     M0.2
AN     M0.7             小车卸料开关Q1.3关闭后小车继续运行。
AN     Q1.3
=      M0.0
Network 2                 // //小车行驶到A处,打开A处限位开关(I0.3),小车电
LD     I0.6              机停止,A料控制开关(Q0.2)打开,小车接料。
O      M1.1             计时结束后停止接料
LPS
A      T37              // //启动T37计时器,计时10min, 小车卸料开关Q0.2打
=      M0.2             开小车卸料开关Q1.3关闭,小车继续行驶.
LPP
=      M1.1             // //小车在卸料后继续行驶。
Network 3                // //当小车处装满时,小车料位开关(I0.7)闭合,关闭A
LD     I0.7              料控制开关(Q0.2),小车电机反转。
LDN    M0.7
A      M1.0             // //小车反向运行
OLD
LPS
A      T38              // //启动T37计时器,计时10min, 小车卸料开关Q0.2打
=      M0.7
LPP                     // //小车继续向B点运行。
=      M1.0
Network 4                // //到O处,小车停止小车卸料开关Q0.4打开,开始卸料
LDN    C0              10s,小车料位开关(I0.5)打开,之后小车电机正转, AN     M1.0                    离开O处,小车卸料开关Q0.4关闭,小车行驶A处。以以
A      I0.3              循环装A料2次。
O      I0.4
=      M0.4
Network 5                // // 启动传送带(I1.3)等待汽车装料。并且在此时启动计
LD     M0.3             时器开始计时。
O      T37              // //启动T37计时器,计时10min, 小车卸料开关Q0.2打
O      M0.1             开小车卸料开关Q1.3关闭,小车继续行驶.
A      M0.0
AN     Q0.5
AN     M0.4             // //直到小车触发B处的触点I1.2时电机反转。
=      Q0.0
=      M0.1
Network 6                // //当A料运完后,小车电机正转,离开O处,经
LD     M0.0            过A处限位开关(I0.3)小车无响应。
LPS                     // //小车无响应的状态继续保持
AN     C0              // // 小车在卸料结束后电机开始反转
AN     M1.0
A      I0.3
LPS
AN     I0.5
=      Q0.2
LPP
R      M0.3, 1           // //当小车处装完时,小车料位开关(I0.4)闭合,关
LRD                    闭A料控制开关(Q0.3),小车电机反转。
A      I0.4              // //小车在B处卸完料后触发触点。
AN     I0.5
=      Q0.3             // //小车保持直行一直到触发下一个触点位置
R      M0.3, 1          。
LRD                    // // 启动传送带(I1.0)等待汽车装料
AN     I0.2
A      I0.5             装料结束后,小车开始反向行驶,此时并没有触点被触发。
=      Q0.1
LPP
A      I0.2              // //小车开始再次向B点出发,向B处运A料。
=      Q0.4             小车向B处保持直行,直到触发下一个触点。
TON    T37, 100
Network 7
LD     I0.2
LD     T38              // //启动T38计时器,计时5min, 小车卸料开关Q0.3打
O      M0.3             开小车卸料开关Q1.4关闭,小车继续行驶
CTD    C0, 2
Network 8
LD     C0               // //小车行驶到B处,打开B处限位开关(I0.4),小
A      I0.4              车电机停止,B料控制开关(Q0.3)打开,小车接料
S      M0.6, 1
Network 9                // //当小车处装满时,小车料位开关(I0.5)闭合,关闭B
LD     I0.2             料控制开关(Q0.3),小车电机反转到O处卸料,以此循环
A      M0.6            装A料3次。
LD     T38             // //启动T38计时器,计时5min,
O      M0.3
CTD    C1, 3
Network 10              // //当B料运第3次到O处,闭合O处限位开关(I0.2),小
LD     C1             车卸料十秒后,启动配料罐搅拌电机(Q0.5)搅拌。
A      T37             // // 启动T37计时器,计时10min,.
A      I0.2
=      Q0.5
Network 11
LD     Q0.5             // //启动T38计时器,计时5min, 小车卸料开关Q0.5关闭,
TON    T38, 300         小车继续行驶
Network 12               // //自动装车当汽车到接料口处,汽车限位开关(I1.5), LD     I1.0                     传送带逆序启动后,再打开配料罐控制开关(Q1.3),其中自
O      M1.6             动配料过程锁死,防止配料不均匀。
LPS
A      I1.5              // // 小车到达A地的接料口处开始进行接料
AN     I1.6             // //触发A点的触点。
S      Q1.2, 1           // //置位开关为Q1.2。
LPP
=      M1.6
Network 13              // //当汽车料满,汽车料位开关(I1.6)闭合, 先关闭配料罐
LD     Q1.2            控制开关(Q1.2),在传送带顺序停止。
TON    T39, 60          // //启动T39计时器,开始计时。
Network 14
LD     T39             // // 启动T39计时器,计时5min, 小车卸料开关Q1.3打
S      Q1.1, 1          开小车卸料开关C1.3关闭,小车继续行驶
Network 15
LD     Q1.1
TON    T40, 60          // //启动T40计时器,计时5min,
Network 16
LD     T40             // //启动T40计时器,计时10min,小车装料开关Q1.0打
S      Q1.0, 1           开小车卸料开关C1.0关闭,小车继续行驶
S      Q1.3, 1           置位开关为Q1.0。
Network 17
LD     I1.1
O      M1.5            // //自动装车当汽车到接料口处,汽车限位开关(I1.4),
O      M1.2            传送带逆序启动后,再打开配料罐控制开关(Q1.3),其中自
O      I1.4             动配料过程锁死,防止发生错误。
O      I1.6
ON     I1.5
LPS
R      Q1.3, 1          // //复位触点为Q1.3,使小车保持前行。
AN     M1.4
=      M1.5
LPP
TON    T43, 60
Network 18              // //当汽车往回走时,汽车限位开关(I1.2),传送带逆序启LD     T43             动后,再打开配料罐控制开关(Q1.0),其中自动配料过程锁。
O      I1.2             死,防止传回过程不平稳。
O      I1.3
O      I1.4
ON     I1.5
R      Q1.0, 1           // //复位触点为Q1.0。
S      M1.2, 1           // // 置位开关为M1.2。
Network 19               // //启动传送带(I1.0)等待汽车卸料。
LD     M1.2
TON    T41, 60          // //启动T40计时器,计时10min。
Network 20               // //当B料运完后,小车电机正转,离开O处,经过A处
LD     T41              限。位开关(I1.3)小车无响应。
O      I1.3              小车在没有触发下一个触点时继续保持前行状态。
O      I1.4
ON     I1.5
R      Q1.1, 1           // //复位触点为Q1.1
S      M1.3, 1           // // 置位开关为M1.3
Network 21               // //当B料运第3次到O处,闭合O处限位开关(I1.3),
LD                      M1.3小车卸料十秒后,启动配料罐搅拌电机(Q1.2)搅拌。
TON    T42, 60
Network 22
LD     T42             // //启动T42计时器,计时10min,小车装料开关Q1.0打
O      I1.4             开小车卸料开关I1.4关闭,小车继续行驶.。
ON     I1.5
R      Q1.2, 1           // //小车继续往返重返上述过程。
R      M1.3, 1
=      M1.4
R      M1.2, 1

完整的论文下载:

网友A(2017-10-23):
好资料,51黑有你更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