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SP8266问题!不能与串口助手通信

楼主:
设置是没问题的,波特率什么的反复核对了。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当我把usb—ttl上的RST接模块的txd接口上时,无论sscom发送什么,模块毫无反应,而稍微碰一下模块上的txd引脚时,模块上蓝灯闪烁,sscom窗口显示一堆乱码后加ready;意思应该是表示这样接模块无法接收数据,但可以发送数据;然后我将txd和rxd对换,结果就相反了,sscom发送数据时模块蓝灯闪烁,但接收不到数据,而轻触模块txd引脚时,,模块蓝灯闪烁,但sscom同样接收不到数据;我理解的意思是模块可以接收到数据,但发送的数据电脑接收不到。有遇到同样问题的朋友吗?万分感谢

网友A(2017-10-23):
你这模块应该没问题,估计接触不良吧。我这用的这个偶尔也会抽风,大神你会不会用这个给php数据库发数据

网友A:
大神你会不会 用esp8266发送http请求往php数据库发数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神你会不会 用esp8266发送http请求往php数据库发数据

不会额,问题解决了,是接线的方式不对。我也是刚入门这个呢

网友C(2019-11-28):
引用 网友B:
不会额,问题解决了,是接线的方式不对。我也是刚入门这个呢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请问你是怎么样接的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