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单片机内部时钟频率是多少?怎么设置或知道的?

楼主:
如图所示:
资料上说:主频速度1T,可选内部晶振5MHz~35MHz,最高稳定主频30M。
芯片说明书上还有如图所示的内容:下载程序到单片机时,还可以选择内部高精度时钟R/C(IRC)的频率。
说明书上还说:主时钟既可以是内部R/C时钟,也可以是外部输入的时钟或外部晶振产生的时钟。系统时钟是指对主时钟进行分频后供给CPU、定时器、串口、SPI、CCP/PWM/PCA、A/D转换的实际工作时钟。系统时钟可以是主时钟的/1、/2、/4、/8、/16、/32、/64、/128分频

按照以前对STC89C51RC单片机的理解,外部晶振主时钟为12M,12分频后,系统时钟为1M。

那么,主频率1T=1024M,128分频为8M,32分频为32M,怎么能得到30M的最高稳定频率呢?
最小工作频率为1024/128=8M,“可选内部晶振5~35M”是什么?
是不是有什么地方我没理解对?我基础差!

有哪位大大帮忙说明一下!!!!谢谢!!!

网友A(2017-10-23):
1、频率1T=1024M:理解有误,正确的理解如下:
普通51一个指令同期是12T,STC可以做到1T(部分,不是全部).这里的T,是主频的周期,而不是10^12.

2、怎么能得到30M的最高稳定频率呢?
因为工艺的原因,主振频率是有限制,芯片保证在30MHz时运行OK,超过虽然可以,但不保证稳定。如果你需要30M,买个30M的晶振装上去就是了。
但24M更通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频率1T=1024M:理解有误,正确的理解如下:
普通51一个指令同期是12T,STC可以做到1T(部分,不是全部).这里 ...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
你讲的我明白了一点:这个“1T”,不是1024M的那个T,是指令执行的周期T。

在你的帮助下,我再仔细看了芯片说明书,总算找到我用的芯片的“工作频率”——在芯片命名中体现出来了。30MHz。

能不能再请问一下:“工作频率”,是不是就是资料上说的内部R/C时钟频率,也就是主时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频率1T=1024M:理解有误,正确的理解如下:
普通51一个指令同期是12T,STC可以做到1T(部分,不是全部).这里 ...

补充问题:
资料上说的原话是“工作频率可到30MHz”,这又涉及怎么设置的问题了。我用的IAP15W4K61S4芯片,没有外接晶振,看最小系统原理图,我应该怎样设置内部晶振的频率呢?实在是找遍了资料,没有看到怎么设置这个频率。甚至看到例子中有“假设芯片工作频率为18.432MHz”,就是没看到这个东东怎么来的。
很纠结啊,没有这个数据,定时器、串口都法做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频率1T=1024M:理解有误,正确的理解如下:
普通51一个指令同期是12T,STC可以做到1T(部分,不是全部).这里 ...

在老师的帮助下,总算搞清楚了!
这个频率是在下载程序到单片机时,由STC的下载软件去确定的。
编程时,自己先确定一个主时钟频率,依此设计程序、设置寄存器等,在下载时,确定好这个频率,单片机工作时就会以这个主频工作了。

网友A:
关于主频,不仅是STC,大多有以下几种形式:
1、高频晶振,CPU上有两个引脚可外接:一般是指2M以上。
2、低频晶振,CPU上有两个引脚可外接:常用32768。
3、内部RC
……
如果CPU可以用这些振荡器,一定有可供选择的选择方式,你可以看单片机时钟章节。
除晶振之外,其它方式频率是不太准的。
STC中有RC振荡器,可也以用外接晶振,工作时可以选择主频用哪一个。RC的好处是:可选择的频率丰富,无须外接,但振荡不太准。

网友A:
汝子可教也。

网友B:
谢谢你的指点和帮助!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频率1T=1024M:理解有误,正确的理解如下:
普通51一个指令同期是12T,STC可以做到1T(部分,不是全部).这里 ...

您说的这个T是不是指的就是12M的51单片机一个nop指令是1us而换成15单片机1T的是不是一个nop就是1/12us?

网友D:
这个好难啊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E:
http://www.ickey.cc/e/ask/detail?tid=2040             在这个链接有详细答案

网友F(2018-10-26):
引用 网友A:
1、频率1T=1024M:理解有误,正确的理解如下:
普通51一个指令同期是12T,STC可以做到1T(部分,不是全部).这里 ...

网友G(2018-11-29):
谢谢分享,很起作用.

网友H(2018-12-30):
谢谢,很是启发

网友I(2019-02-23):
谢谢,请问内部rc,时,定时器0还是默认的12分频吗

网友J(2019-09-27):
这个芯片时钟问题我也是一头雾水,假如我下载程序时选择系统时钟为12M,在程序中设置不分频,那是不是说这个单片机的速度比传统的51单片机快了12倍啊。
再或者程序中设置4分频,是不是就快了3倍啊

网友K:
可选内部晶振频率的意思就是你程序运行的频率,使用内部晶振就不需要外界晶振了

网友L(2020-11-02):
感谢博主,您西裤了!
请问STC的单片机如何选择控制和切换内外时钟呢?
整篇也没有找到内部和外部时钟是如何选择切换的!!!
总不能内部时钟和外部时钟一起同时工作吧?
比如,我已经外接(焊接)了晶振,这时内部和外部时钟是如何选择切换的!!!
我在网上找遍了,没找到!

网友M:
引用 网友L:
感谢博主,您西裤了!
请问STC的单片机如何选择控制和切换内外时钟呢?
整篇也没有找到内部和外部时钟是 ...

用这个选择控制和切换内外时钟

网友L:
引用 网友M:
用这个选择控制和切换内外时钟

谢谢!知道了!STC的内外部时钟源的选择和STM32的不太一样!

网友N:
51单片机用外接30m晶振,不过你想稳定30m不建议用51

网友O(2021-05-12):
有点意思,终于明白了。谢谢楼主的问题

网友P:
感谢博主,小辈学习中。

网友Q(2023-06-02):
引用 网友I:
谢谢,请问内部rc,时,定时器0还是默认的12分频吗

同问,定时器还从内部时钟12分频吗

网友Q:
引用 网友I:
谢谢,请问内部rc,时,定时器0还是默认的12分频吗

懂了,1T和12T单片机的编程注意事项:
  定时器部分不用改。1T单片机的计时器是兼容传统12T单片机的。也就是说只是执行一般的指令会快12倍,但是它的定时器却是先进行12分频,再计时的,与原来的一样。只是用软件延时的话,就要改。

网友R:
5MHZ~35MHZ

网友S(2023-07-30):
引用 网友Q:
懂了,1T和12T单片机的编程注意事项:
  定时器部分不用改。1T单片机的计时器是兼容传统12T单片机的。 ...

定时器也可以选择1T或者12T进行配置的,可以直接按STC的工具软件stc-isp 进行配置选择,具体要了解清楚,看你使用的对应型号的芯片手册,看对应的寄存器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