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惠普公司的电容检测仪器采集抽检样品后做质量分析图表

楼主(2017-10-23):
HP美国惠普公司的HP4278电容测量仪后面有串口接口和GPIB接口等,都可以与PC机连接采集到实时测量到的电容数据,本程序自动收到数据后,进行正态分布分析,可以及时地给生产线抽检人员快速提供质检报告。

源程序如下:
/* ======================================================================= */
/*   SQCC.C :                                                              */
/*                                                                         */
/*   Copyright (c) 1994,95 Yingte Instruments. All rights reserved.        */
/*                                                 10-3-1993  by BXY       */
/* ======================================================================= */
#include <ctype.h>
#include <conio.h>
#include <dos.h>
#include <io.h>
#include <memory.h>
#include <malloc.h>
#include <math.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darg.h>
#include <time.h>
#include <sys/types.h>
#include <sys/stat.h>
#define ANSI                /* Delete for UNIX version. */

#include <graph.h>
#include <process.h>
#include <errno.h>

#include "sgwindow.h"
#include <mouse.h>
#include <guass.h>
#include "yp.h"
#include <gpibc.h>

int compcode;     /*  Completion code for reporting problems. This is set */
                  /*   by the routines below & tested in calling program. */

#define MAXSTR 100

char cnumbuf[MAXSTR] = { MAXSTR + 2, 0 };
char tmpbuf[MAXSTR];

#define MaxWidth 5
#define MaxLength 22

void    YpGl(void);
void    ChpGl(void);
void STATISRESULT(char *Fname);

unsigned long LocateFrame(POPUPWINDOW *wnd,char *Fname);
int  SelectYpFile(char *Fname);
void DataYpProcess(char *Fname);
long    MaxFrame=110;
void DisplayTM(int x,int y);
int autoaq(char *Fname);
int y_n(char *Fname);

main()
{
PRESSBUTTON PressButton[3];
unsigned int    exit_code;
int             i;
int             CurrPressButton,OldPressButton,Pressing;
static long old_color_table[] = {0x000000l,0x2a0000l,0x002a00l,0x2a2a00l,
                                 0x00002al,0x2a002al,0x00152al,0x2a2a2al,
                                 0x151515l,0x3f1515l,0x153f15l,0x3f3f15l,
                                 0x15153fl,0x3f153fl,0x153f3fl,0x3f3f3fl};

  if(!InitGwindow())
  {
    printf("ERROR  :  System initialize error !");
    exit(1);
  }

  mouse_off(1);
  _setcolor(VGA_BLACK);
  line(0,35,639,35);
  DisplayTM(10,3);
  ccprintf(250,10,VGA_BLUE,"生  产  过  程  质  量  检  验");

  for( i = 0;i < 3; i ++)
  {
    PressButton[i].left = 210;
    PressButton[i].top = 120+i*80;
    PressButton[i].width = 200;
    PressButton[i].height = 40;
  }
  PressButton[0].label = "银 片 质 量 检 验";
  PressButton[1].label = "成品生产过程质量检验";
  PressButton[2].label = "退     出";

  for( i = 0;i < 3;i ++)
    DisplayPressButton(&PressButton[i],0);

  mouse_on(1);

  exit_code = 0;

  button_press(0);
  button_release(0);

  do
  {

    OldPressButton = 3;
    Pressing = 0;

    while(button_state() & 0x01)   /* left button is being pressed */
    {
      /* Pressing pressbutton ? */
      CurrPressButton = 3;
      for(i = 0; i < 3; i ++)
      {
        if(mouse_in_box(1,PressButton[i].left,
                          PressButton[i].top,
                          PressButton[i].left+PressButton[i].width-1,
                          PressButton[i].top+PressButton[i].height-1))
         { /* Press a press button */
           CurrPressButton = i;
           break;
         }
      }

      if((CurrPressButton != 3)
       &&(!Pressing)
       &&(OldPressButton != CurrPressButton) )
      {
        /* Display Pressed button */
        DisplayPressButton(&PressButton[CurrPressButton],1);

        OldPressButton = CurrPressButton;
        Pressing = 1;
        continue;
      }

      if( Pressing
       &&(OldPressButton != CurrPressButton) )
      {
        /* Recover old press button */
        DisplayPressButton(&PressButton[OldPressButton],0);

        if(CurrPressButton != 3)
        {
          /* Display Pressed button ---- */
          DisplayPressButton(&PressButton[CurrPressButton],1);
          OldPressButton = CurrPressButton;
          Pressing = 1;
          continue;
        }
        else
        {
          Pressing = 0;
          OldPressButton = 3;
          continue;
        }
      } /* End  Pressing && OldPressButton != CurrPressButton */

      if( Pressing && (OldPressButton == CurrPressButton))
      {
        continue;
      }

    } /* end left button is being pressed */

    /* Recover old press button */
    if(Pressing)
    {
      DisplayPressButton(&PressButton[OldPressButton],0);
      Pressing = 0;

      /* Press Pressbutton */
      if(CurrPressButton < 3)
      {
        switch(CurrPressButton)
        {
        case 0:
                  YpGl();
                  break;
        case 1:
                  ChpGl();
                  mouse_off(1);
                  _setcolor(VGA_LIGHTGRAY);
                  _rectangle(_GFILLINTERIOR,0,0,639,479);
                  _setcolor(VGA_BLACK);
                  line(0,35,639,35);
                  DisplayTM(10,3);
                  ccprintf(250,10,VGA_BLUE,"生  产  过  程  质  量  检  验");
                  for( i = 0;i < 3;i ++)
                   DisplayPressButton(&PressButton[i],0);
                  mouse_on(1);
                  break;
        case 2:
                  exit_code = 1;
                  break;
        default:
                  break;
        }
/*      move_mouse(320,240);  */
      } /* End of Press Pressbutton  */
      continue;
    } /* End of Pressing */
  }while(exit_code == 0);

  _remapallpalette(old_color_table);
  _setvideomode(_TEXTC80);                /* Return the system to text mode       */
  _unregisterfonts();

}

void YpGl(void)
{
char            buffer[_MAX_PATH];
char            drive[_MAX_DRIVE],dir[_MAX_DIR],file[_MAX_FNAME],ext[_MAX_EXT];
struct find_t   fileinfo;
YpHead          Yhead;
FILE            *data_pointer,*data1_pointer;
long            SampleNumb;

  _fstrcpy(buffer,"*.YP");

  if(!OpenFile(buffer,"选 择 银 片 抽 检 数 据 文 件","选 定(O)"))
    return;

  _splitpath(buffer,drive,dir,file,ext);

  ext[0] = '.';
  ext[1] = 'Y';
  ext[2] = 'P';
  ext[3] = 0;
  _makepath(buffer,drive,dir,file,ext);

/*if(_dos_findfirst(buffer,_A_VOLID,&fileinfo) != 0)  */
  if((data_pointer = fopen(buffer,"rb")) == NULL)
  {
  if((data1_pointer=fopen(buffer,"wb"))==NULL)
  {
  ErrorMessage(" 打不开数据文件 ");
  return;
  }
  Yhead.password = 0x4347;
  Yhead.label[0] = 0;
  strcpy(Yhead.time,"950619/8:30");
  Yhead.NNumb = 100000;
  Yhead.material[0] = 0;
  Yhead.standard = 1;
  Yhead.delta = 3;
  strcpy(Yhead.Unit,"pF");
  strcpy(Yhead.sob,"电容");
  Yhead.Temp = 0.0;
  Yhead.Requ = 0.0;
  SampleNumb = 0;
  fseek(data1_pointer,0l,SEEK_SET);
  fwrite(&Yhead,sizeof(YpHead),1,data1_pointer);
  fwrite(&SampleNumb,4,1,data1_pointer);
  fclose(data1_pointer);

  if(SelectYpFile(buffer)!=0)
  return;
  }
  else
       fclose(data_pointer);

  data_pointer = fopen(buffer,"rb");
  fseek(data_pointer,0l,SEEK_SET);
  fread(&Yhead,sizeof(YpHead),1,data_pointer);
  fclose(data_pointer);
  if(Yhead.password!=0x4347)
  {
    ErrorMessage(" 不是银片数据文件 ");
    return;
  }

  DataYpProcess(buffer);

  return;

}

int SelectYpFile(char *Fname)
{
char            buffer[_MAX_PATH];
char            drive[_MAX_DRIVE],dir[_MAX_DIR],file[_MAX_FNAME],ext[_MAX_EXT];
FILE            *data_pointer,*data1_pointer;
POPUPWINDOW     *wnd;
int             Classid,id,Selected,CursorX,CursorY;
long            return_lpara;
int             i;
long            SampleNumb;
char            ch10[20],ch11[20],ch12[20];
YpHead          Yhead;
unsigned long   FrameX,FrameY;
int             reasonnumber,refusenumber;

  if( (data_pointer = fopen(Fname,"rb")) == NULL)
  {
    ErrorMessage(" 打不开银片数据文件 ");
    return(1);
  }

  /* Read default data file name */
  fseek(data_pointer,0l,SEEK_SET);
  fread(&Yhead,sizeof(YpHead),1,data_pointer);
  fread(&SampleNumb,4,1,data_pointer);
  fclose(data_pointer);
if(SplitNumber(Yhead,&reasonnumber,&refusenumber)==0)
{
ErrorMessage("标准错误!");
return(1);
}

  sprintf(ch10,"%ld",Yhead.NNumb);
  sprintf(ch11,"%.3f",Yhead.Requ);
  sprintf(ch12,"%.2f",Yhead.Temp);
  mouse_off(1);
  _setviewport(0,0,639,479);
  /*
  wnd = EstablishPopupWindow(120,110,400,360,VGA_WHITE,1);
   */
  wnd = EstablishPopupWindow(120,60,400,360,VGA_WHITE,1);
  SetTitle(wnd,"银 片 抽 检 数 据 文 件");
  ccwprintf(wnd,16,6,VGA_BLACK,"应输入样品个数 : %d",reasonnumber);
  ccwprintf(wnd,16,24,VGA_BLACK,"已输入样品个数 : %d",SampleNumb);
  EstablishPressButton(wnd,250,16,120,38,"设置正确(O)",ID_OK,0xff18);
  EstablishPressButton(wnd,250,160,120,30,"取 消(C)",ID_CANCEL,0xff2e);
  EstablishPressButton(wnd,250,92,120,30,"选择文件(T)",2,0xff14);

/*EstablishEntryField(wnd,16,41,116,22,"批      号(L):",STRING,Yhead.label,NULL,NULL,10,0xff26);*/
  EstablishEntryField(wnd,16,41,116,22,"首检日期  (L):",STRING,Yhead.time,NULL,NULL,10,0xff26);
  EstablishEntryField(wnd,16,66,116,22,"总  数  量(N):",LONG,ch10,NULL,NULL,11,0xff31);
  EstablishEntryField(wnd,16,91,116,22,"规      格(M):",STRING,Yhead.material,NULL,NULL,12,0xff32);
  EstablishEntryField(wnd,16,116,116,22,"单      位(U):",STRING,Yhead.Unit,NULL,NULL,13,0xff16);
  EstablishEntryField(wnd,16,141,116,22,"质量特性名(B):",STRING,Yhead.sob,NULL,NULL,14,NONEKEY);
  EstablishEntryField(wnd,16,166,116,22,"等效电阻值(R):",FLOAT,ch11,NULL,NULL,15,0xff13);
  EstablishEntryField(wnd,16,300,116,22,"温度 ℃ =:",FLOAT,ch12,NULL,NULL,16,0xff13);

  ccwprintf(wnd,16,186,VGA_BLACK,"检验标准AQL:");
  EstablishFrame(wnd,16,204,350,25,21,NONEKEY);
  for(i = 0;i < 4; i++)
  {
    DisplaySwitch(wnd->left+22+80*i,wnd->top+226,0);
  }
  DisplaySwitch(wnd->left+22+(Yhead.standard-1)*80,wnd->top+226,1);
  ccwprintf(wnd,40,206,VGA_BLACK,"0.65");
  ccwprintf(wnd,40+80,206,VGA_BLACK,"1.0");
  ccwprintf(wnd,40+160,206,VGA_BLACK,"1.5");
  ccwprintf(wnd,40+240,206,VGA_BLACK,"其它");

  ccwprintf(wnd,16,250,VGA_BLACK,"偏差调节系数:");
  EstablishFrame(wnd,16,268,350,25,22,NONEKEY);
  for(i = 0;i < 4; i++)
  {
    DisplaySwitch(wnd->left+22+80*i,wnd->top+290,0);
  }
  switch(Yhead.delta)
  {
    case 3:
    case 4:
        DisplaySwitch(wnd->left+22+(Yhead.delta-3)*80,wnd->top+290,1);
        break;
    case 6:
    case 8:
        DisplaySwitch(wnd->left+22+(Yhead.delta/2-3)*80,wnd->top+290,1);
        break;
    default:
        break;
  }
  ccwprintf(wnd,40,270,VGA_BLACK,"3");
  ccwprintf(wnd,40+80,270,VGA_BLACK,"4");
  ccwprintf(wnd,40+160,270,VGA_BLACK,"6");
  ccwprintf(wnd,40+240,270,VGA_BLACK,"8");

  mouse_on(1);
  move_mouse(320,240);
  Selected = 0; /* Not Selected */
  do
  {
    Dialog(wnd,
          &Selected,
          &CursorX,
          &CursorY,
          &Classid,
          &id,
          &return_lpara);

    /* Process dialoge message */
    switch(Classid)
    {
      case 1:
        switch(id)
        {
        case ID_CANCEL:
              DeletePopupWindow(wnd);
              return(1);
        case ID_OK:

              sscanf(ch10,"%ld",&Yhead.NNumb);
              sscanf(ch11,"%f",&Yhead.Requ);
              sscanf(ch12,"%f",&Yhead.Temp);
              if( (data_pointer = fopen(Fname,"r+b")) == NULL)
              {
                ErrorMessage(" 没打开银片数据文件 ");
                DeletePopupWindow(wnd);
                return(1);
              }

              /* Read default data file name */
              fseek(data_pointer,0l,SEEK_SET);
              fwrite(&Yhead,sizeof(YpHead),1,data_pointer);
              fclose(data_pointer);
              DeletePopupWindow(wnd);
              return(0);

        case 2:
              _fstrcpy(buffer,"*.YP");

              if(!OpenFile(buffer,"选 择 银 片 抽 检 数 据 文 件","选 定(O)"))
                break;

              if((data_pointer=fopen(buffer,"rb"))!=NULL)
              {
              fseek(data_pointer,0l,SEEK_SET);
              fread(&Yhead,2,1,data_pointer);
              fclose(data_pointer);
              if(Yhead.password!=0x4347)
              {
                ErrorMessage(" 不是银片数据文件 ");
                break;
              }
              }

              _splitpath(buffer,drive,dir,file,ext);

                ext[0] = '.';
                ext[1] = 'Y';
                ext[2] = 'P';
                ext[3] = 0;
                _makepath(buffer,drive,dir,file,ext);

              if((data_pointer=fopen(buffer,"rb"))==NULL)
              {
              if((data1_pointer=fopen(buffer,"wb"))==NULL)
              {
              ErrorMessage(" 未打开银片数据文件 ");
              return(1);
              }
              Yhead.password = 0x4347;
              Yhead.label[0] = 0;
              Yhead.NNumb = 10000;
              Yhead.material[0] = 0;
              Yhead.standard = 1;
              Yhead.delta = 3;
              strcpy(Yhead.Unit,"pF");
              strcpy(Yhead.sob,"电容");
              Yhead.Temp = 0.0;
              Yhead.Requ = 0.0;
              SampleNumb = 0;
              fseek(data1_pointer,0l,SEEK_SET);
              fwrite(&Yhead,sizeof(YpHead),1,data1_pointer);
              fwrite(&SampleNumb,4,1,data1_pointer);
              fclose(data1_pointer);
              }
              else
              {
              fseek(data_pointer,0l,SEEK_SET);
              fread(&Yhead,sizeof(YpHead),1,data_pointer);
              fread(&SampleNumb,4,1,data_pointer);
              fclose(data_pointer);
              }

       if(SplitNumber(Yhead,&reasonnumber,&refusenumber)==0)
       {
       ErrorMessage("标准错误!");
       return(1);
       }
                        strcpy(Fname,buffer);
                        ClearWindowRect(wnd,16,8,234,32);
        ccwprintf(wnd,16,6,VGA_BLACK,"应输入样品个数 : %d",reasonnumber);
        ccwprintf(wnd,16,24,VGA_BLACK,"已输入样品个数 : %d",SampleNumb);
                        sprintf(ch10,"%ld",Yhead.NNumb);
                        sprintf(ch11,"%.3f",Yhead.Requ);
                        sprintf(ch12,"%.2f",Yhead.Temp);
/*                      ModifyDataEntry(wnd,10,Yhead.label);   */
                        ModifyDataEntry(wnd,11,ch10);
                        ModifyDataEntry(wnd,12,Yhead.material);
                        ModifyDataEntry(wnd,13,Yhead.Unit);
                        ModifyDataEntry(wnd,14,Yhead.sob);
                        ModifyDataEntry(wnd,15,ch11);
                        ModifyDataEntry(wnd,16,ch12);
                        ModifyFrameSwitch(wnd,21,Yhead.standard);
                        switch(Yhead.delta)
                        {
                          case 3:
                             ModifyFrameSwitch(wnd,22,1);
                             break;
                          case 4:
                             ModifyFrameSwitch(wnd,22,2);
                             break;
                          case 6:
                             ModifyFrameSwitch(wnd,22,3);
                             break;
                          case 8:
                             ModifyFrameSwitch(wnd,22,4);
                             break;
                          default:
                             break;
                        }
                        break;
                      default:
                        break;
                  }
                break;
         case 6:
               wait_button_release();
               FrameX = return_lpara&0x0000ffff;
               FrameY = (return_lpara&0xffff0000)>>16;
               switch(id)
                 {
                   case 21:
                       if((FrameX>=6)&&(FrameX<=22)&&(FrameY>=5)&&(FrameY<=21))
                        {
                          Yhead.standard = 1;
                          DisplaySwitch(wnd->left+22,wnd->top+226,1);
                          for(i = 1;i < 4; i++)
                          {
                           DisplaySwitch(wnd->left+22+80*i,wnd->top+226,0);
                          }
                        }
                       if((FrameX>=86)&&(FrameX<=102)&&(FrameY>=5)&&(FrameY<=21))
                        {
                          Yhead.standard = 2;
                          DisplaySwitch(wnd->left+22,wnd->top+226,0);
                          DisplaySwitch(wnd->left+22+80,wnd->top+226,1);
                          DisplaySwitch(wnd->left+22+160,wnd->top+226,0);
                          DisplaySwitch(wnd->left+22+240,wnd->top+226,0);
                        }
                       if((FrameX>=166)&&(FrameX<=182)&&(FrameY>=5)&&(FrameY<=21))
                        {
                          Yhead.standard = 3;
                          DisplaySwitch(wnd->left+22,wnd->top+226,0);
                          DisplaySwitch(wnd->left+22+80,wnd->top+226,0);
                          DisplaySwitch(wnd->left+22+160,wnd->top+226,1);
                          DisplaySwitch(wnd->left+22+240,wnd->top+226,0);
                        }
                       if((FrameX>=246)&&(FrameX<=262)&&(FrameY>=5)&&(FrameY<=21))
                        {
                          Yhead.standard = 4;
                          DisplaySwitch(wnd->left+22,wnd->top+226,0);
                          DisplaySwitch(wnd->left+22+80,wnd->top+226,0);
                          DisplaySwitch(wnd->left+22+160,wnd->top+226,0);
                          DisplaySwitch(wnd->left+22+240,wnd->top+226,1);
                        }
                       break;
                   case 22:
                       if((FrameX>=6)&&(FrameX<=22)&&(FrameY>=5)&&(FrameY<=21))
                        {
                          Yhead.delta = 3;
                          DisplaySwitch(wnd->left+22,wnd->top+290,1);
                          for(i = 1;i < 4; i++)
                          {
                           DisplaySwitch(wnd->left+22+80*i,wnd->top+290,0);
                          }
                        }
                       if((FrameX>=86)&&(FrameX<=102)&&(FrameY>=5)&&(FrameY<=21))
                        {
                          Yhead.delta = 4;
                          DisplaySwitch(wnd->left+22,wnd->top+290,0);
                          DisplaySwitch(wnd->left+22+80,wnd->top+290,1);
                          DisplaySwitch(wnd->left+22+160,wnd->top+290,0);
                          DisplaySwitch(wnd->left+22+240,wnd->top+290,0);
                        }
                       if((FrameX>=166)&&(FrameX<=182)&&(FrameY>=5)&&(FrameY<=21))
                        {
                          Yhead.delta = 6;
                          DisplaySwitch(wnd->left+22,wnd->top+290,0);
                          DisplaySwitch(wnd->left+22+80,wnd->top+290,0);
                          DisplaySwitch(wnd->left+22+160,wnd->top+290,1);
                          DisplaySwitch(wnd->left+22+240,wnd->top+290,0);
                        }
                       if((FrameX>=246)&&(FrameX<=262)&&(FrameY>=5)&&(FrameY<=21))
                        {
                          Yhead.delta = 8;
                          DisplaySwitch(wnd->left+22,wnd->top+290,0);
                          DisplaySwitch(wnd->left+22+80,wnd->top+290,0);
                          DisplaySwitch(wnd->left+22+160,wnd->top+290,0);
                          DisplaySwitch(wnd->left+22+240,wnd->top+290,1);
                        }
                   break;
                 default:
                   break;
                 }
           break;
         case 2:
            switch(id)
                {
                case 11:
                        sscanf(ch10,"%ld",&Yhead.NNumb);
       if(SplitNumber(Yhead,&reasonnumber,&refusenumber)==0)
       {
       ErrorMessage("标准错误!");
       return(1);
       }
        ClearWindowRect(wnd,16,8,234,16);
        ccwprintf(wnd,16,6,VGA_BLACK,"应输入样品个数 : %d",reasonnumber);
                    break;
                default:
                    break;
                }
            break;
         default:
           break;
         }
    }while(1);
}

void DataYpProcess(char *Fname)
{
POPUPWINDOW *wnd;
int Selected,CursorX,CursorY,Classid,id;
FILE    *fp;
long    SampleNumb;
float   value[110];
char    ch[110][15];
long    startnumb,i,lbuf,lpara;
YpHead  Yhead;
int     return_value;
int     row,col;
int     reasonnumber,refusenumber;

  mouse_off(1);
  wnd=EstablishPopupWindow(0,0,640,480,VGA_WHITE,1);
  _setviewport(0,0,639,479);
  _setcolor(VGA_LIGHTGRAY);
  _rectangle(_GFILLINTERIOR,1,20,149,473);
  _setcolor(VGA_BLACK);
  _rectangle(_GFILLINTERIOR,633,0,639,6);
  _rectangle(_GFILLINTERIOR,0,460,639,479);
  _moveto(150,20);
  _lineto(150,479);

  SetTitle(wnd,"半 成 品 、成 品 质 量 管 理");
  EstablishPressButton(wnd,20,50,80,32,"文 件(F)",1,0xff21);
  EstablishPressButton(wnd,20,120,80,32,"编 辑(E)",2,0xff12);
  EstablishPressButton(wnd,20,190,80,32,"采 集(A)",3,0xff1e);
  EstablishPressButton(wnd,20,260,80,32,"统 计(S)",4,0xff1f);
  EstablishPressButton(wnd,20,330,80,80,"退 出(X)",ID_CANCEL,0xff2d);

  if((fp = fopen(Fname,"rb"))==NULL)
  {
    ErrorMessage("没有数据文件!");
    return;
  }
  fseek(fp,0l,SEEK_SET);
  fread(&Yhead,sizeof(YpHead),1,fp);
  if(Yhead.password != 0x4347)
   {
  ErrorMessage("数据文件格式错误!");
  fclose(fp);
  return;
  }

  for(i = 0;i < MaxFrame;i++) /* clear ch[] */
  ch[i][0] = 0;

  fread(&SampleNumb,4,1,fp);
  if(SampleNumb != 0)
  fread(value,4,min(SampleNumb*2,MaxFrame),fp);
  fclose(fp);

  if(SplitNumber(Yhead,&reasonnumber,&refusenumber)==0)
  {
  ErrorMessage("AQL规格错误!");
  return;
  }
  for(i = 0;i < min(SampleNumb*2,MaxFrame);i+=2)
  sprintf(ch[i],"%.3f",value[i]);

  for(i = 1;i < min(SampleNumb*2,MaxFrame);i+=2)
  sprintf(ch[i],"%.5f",value[i]);

  startnumb = 0;
  for(row = 0;row < MaxFrame/10;row ++)
  {
    ccwprintf(wnd,152,row*20*2,VGA_RED,"%6d",row*5+1);
    ccwprintf(wnd,176,(row*2+1)*20,VGA_RED,"1/Q");
    for(col = 0;col < 5;col++)
    {
    EstablishEntryField(wnd,202+col*83,row*20*2,84,21,"",FLOAT,ch[row*10+col*2],NULL,NULL,100+row*10+col*2,NONEKEY);
    EstablishEntryField(wnd,202+col*83,row*20*2+20,84,21,"",FLOAT,ch[row*10+col*2+1],NULL,NULL,100+row*10+col*2+1,NONEKEY);
    }
  }
  EstablishVScrollBar(wnd,618,0,MaxLength*20,0,max(10,(long)(SampleNumb*2)),0,1,110,10,NONEKEY,NONEKEY,0xff49,0xff51);

  mouse_on(1);
  move_mouse(320,240);
  Selected = 0;
  do
  {
    Dialog(wnd,
          &Selected,
          &CursorX,
          &CursorY,
          &Classid,
          &id,
          &lpara);

          switch(Classid)
          {
            case 1:
              switch(id)
              {
                  case ID_CANCEL:
                        break;
                  case 1:
                        return_value = SelectYpFile(Fname);
  if((fp = fopen(Fname,"rb"))==NULL)
  {
    ErrorMessage("没有数据文件!");
    DeletePopupWindow(wnd);
    return;
  }
  fseek(fp,0l,SEEK_SET);
  fread(&Yhead,sizeof(YpHead),1,fp);
  if(Yhead.password != 0x4347)
   {
  ErrorMessage("数据文件格式错误!");
  fclose(fp);
    DeletePopupWindow(wnd);
    return;
  }

  for(i = 0;i < MaxFrame;i++)
  ch[i][0] = 0;
  fread(&SampleNumb,4,1,fp);
  if(SampleNumb != 0)
  fread(value,4,min(SampleNumb*2,MaxFrame),fp);
  fclose(fp);

if(SplitNumber(Yhead,&reasonnumber,&refusenumber)==0)
{
ErrorMessage("规格错误!");
return;
}
for(i = 0;i < min(SampleNumb*2,MaxFrame);i+=2)
sprintf(ch[i],"%.3f",value[i]);

for(i = 1;i < min(SampleNumb*2,MaxFrame);i+=2)
sprintf(ch[i],"%.5f",value[i]);

startnumb = 0;
ClearWindowRect(wnd,152,0,50,439);
for(row = 0;row < MaxFrame/10;row ++)
{
   ccwprintf(wnd,152,row*40,VGA_RED,"%6d",row*5+1);
   ccwprintf(wnd,176,row*40+20,VGA_RED,"1/Q");
   for(col = 0;col < 10;col++)
   ModifyDataEntry(wnd,100+row*10+col,ch[(row*10+col)]);
}
ModifyVScrollBar(wnd,618,0,MaxLength*20,0,max(10,(long)(SampleNumb*2)),startnumb,1,110,10,NONEKEY,NONEKEY,0xff49,0xff51);
         break;
   case 2:
         Selected = 2;
         CursorX = 100;
         break;
   case 3:
         if (y_n(Fname) == 0)
            {
         autoaq(Fname);
           fp = fopen(Fname,"rb");
           fseek(fp,sizeof(YpHead),SEEK_SET);

           for(i = 0;i < MaxFrame;i++)
              ch[i][0] = 0;

           fread(&SampleNumb,4,1,fp);
           if(SampleNumb != 0)
             fread(value,4,min(SampleNumb*2,MaxFrame),fp);
           fclose(fp);

           for(i = 0;i < min(SampleNumb*2,MaxFrame);i+=2)
           sprintf(ch[i],"%.3f",value[i]);

           for(i = 1;i < min(SampleNumb*2,MaxFrame);i+=2)
           sprintf(ch[i],"%.5f",value[i]);

           startnumb = 0;
           ClearWindowRect(wnd,152,0,50,439);
           for(row = 0;row < MaxFrame/10;row ++)
            {
             ccwprintf(wnd,152,row*40,VGA_RED,"%6d",row*5+1);
             ccwprintf(wnd,176,row*40+20,VGA_RED,"1/Q");
             for(col = 0;col < 10;col++)
             ModifyDataEntry(wnd,100+row*10+col,ch[(row*10+col)]);
            }
         ModifyVScrollBar(wnd,618,0,MaxLength*20,0,max(10,(long)(SampleNumb*2)),startnumb,1,110,10,NONEKEY,NONEKEY,0xff49,0xff51);
            break;
            }
          else
            break;

   case 4:
         STATISRESULT(Fname);
         break;
             }
             break;
           case 2:
             if(ch[(id-100)][0]!=0)
             {
             if((startnumb+id-100)/2 >= reasonnumber)
             {
               ErrorMessage(" Data too many ");
               break;
             }
             if(startnumb+id-100 > SampleNumb*2)
             {
               ErrorMessage("前面数据还未输入!");
               break;
             }
             sscanf(ch[(id-100)],"%f",&value[id-100]);
             fp = fopen(Fname,"r+b");
             if(startnumb+id-100 == SampleNumb*2)
             {
              SampleNumb++;
              sscanf(ch[id-100+1],"%f",&value[id-99]);
             fseek(fp,sizeof(YpHead),SEEK_SET);
             fwrite(&SampleNumb,4,1,fp);
             fseek(fp,(startnumb+id-100)*4,SEEK_CUR);
             fwrite(&value[id-100],4,1,fp);
             fwrite(&value[id-99],4,1,fp);
             }
             else
             {
             fseek(fp,sizeof(YpHead),SEEK_SET);
             fwrite(&SampleNumb,4,1,fp);
             fseek(fp,(startnumb+id-100)*4,SEEK_CUR);
             fwrite(&value[id-100],4,1,fp);
             }
             fclose(fp);
             if(id==109)
                      ModifyVScrollBar(wnd,618,0,MaxLength*20,0,max(10,(long)(SampleNumb*2)),startnumb,1,110,10,NONEKEY,NONEKEY,0xff49,0xff51);
             }
             if((Selected != 1)||(CursorX < 640))  break;
             switch(CursorX)
             {
               case 0x0f48:
                  if(id > 100)
                   {
                    CursorX = id-1;
                    Selected = 2;
                   }
                  else
                   {
                    if(startnumb > 0)
                     {
                      startnumb -=2;
                      fp = fopen(Fname,"rb");
                      fseek(fp,sizeof(YpHead)+4+startnumb*4,SEEK_SET);
                      fread(value,4,min(SampleNumb*2-startnumb,MaxFrame),fp);
                      fclose(fp);

                      for(i = 0;i < MaxFrame;i++)
                      ch[i][0] = 0;
for(i = 0;i < min(SampleNumb*2,MaxFrame);i+=2)
sprintf(ch[i],"%.3f",value[i]);

for(i = 1;i < min(SampleNumb*2,MaxFrame);i+=2)
sprintf(ch[i],"%.5f",value[i]);

                      ClearWindowRect(wnd,152,0,50,439);
                      for(row = 0;row < MaxFrame/10;row ++)
                       {
   ccwprintf(wnd,152,row*40,VGA_RED,"%6d",startnumb/2+row*5+1);
   ccwprintf(wnd,176,row*40+20,VGA_RED,"1/Q");
   for(col = 0;col < 10;col++)
   ModifyDataEntry(wnd,100+row*10+col,ch[(row*10+col)]);
                       }
                      CursorX = id;
                      Selected = 2;
                      ModifyVScrollBar(wnd,618,0,MaxLength*20,0,max(10,(long)(SampleNumb*2)),startnumb,1,110,10,NONEKEY,NONEKEY,0xff49,0xff51);
                     }
                    else
                     {
                     Selected = 2;
                     CursorX = id;
                     }
                   }
                  break;
               case 0x0f50:
                  if(startnumb+id-100<SampleNumb*2)
                   {
                     if(id < 209)
                      {
                       CursorX = id+1;
                       Selected = 2;
                      }
                      else
                      {
                         startnumb += 2;
                         startnumb = startnumb/2*2;
                         fp = fopen(Fname,"rb");
                      fseek(fp,sizeof(YpHead)+4+startnumb*4,SEEK_SET);
                         fread(value,4,min(SampleNumb*2-startnumb,MaxFrame),fp);
                         fclose(fp);

                         for(i = 0;i < MaxFrame;i++)
                           ch[i][0] = 0;
                         for(i = 0;i < min(SampleNumb*2,MaxFrame);i+=2)
                           sprintf(ch[i],"%.3f",value[i]);

                         for(i = 1;i < min(SampleNumb*2,MaxFrame);i+=2)
                         sprintf(ch[i],"%.5f",value[i]);

                         ClearWindowRect(wnd,152,0,50,439);
                          for(row = 0;row < MaxFrame/10;row ++)
                        {
                    ccwprintf(wnd,152,row*40,VGA_RED,"%6d",startnumb/2+row*5+1);
                    ccwprintf(wnd,176,row*40+20,VGA_RED,"1/Q");
                    for(col = 0;col < 10;col++)
                    ModifyDataEntry(wnd,100+row*10+col,ch[(row*10+col)]);
                       }
                         CursorX = id;
                         Selected = 2;
                         ModifyVScrollBar(wnd,618,0,MaxLength*20,0,max(10,(long)(SampleNumb*2)),startnumb,1,110,10,NONEKEY,NONEKEY,0xff49,0xff51);
                      }
                     }
                     else
                     {Selected = 2;
                      CursorX = id;
                     }
                     break;
               case 0x0f1e:
                     Selected = 2;
                     CursorX = 3;
                     break;
               case 0x0f1f:
                     Selected = 2;
                     CursorX = 4;
                     break;
               case 0x0f21:
                     Selected = 2;
                     CursorX = 1;
                     break;
               case 0x0f2d:
                     id = ID_CANCEL;
                     break;
               default:
                     break;
             }
             break;
           case 4:
             startnumb = lpara;
             startnumb = startnumb/2*2;
             for(i = 0;i < MaxFrame;i++)
             {
               ch[i][0] = 0;
               value[i] = 0.0;
             }
             fp = fopen(Fname,"rb");
              fseek(fp,sizeof(YpHead)+4+startnumb*4,SEEK_SET);
             lbuf = SampleNumb*2-startnumb;
             if(SampleNumb*2 > startnumb)
             fread(value,4,min(lbuf,MaxFrame),fp);
             fclose(fp);

for(i = 0;i < min(lbuf,MaxFrame);i+=2)
sprintf(ch[i],"%.3f",value[i]);

for(i = 1;i < min(lbuf,MaxFrame);i+=2)
sprintf(ch[i],"%.5f",value[i]);

                      ClearWindowRect(wnd,152,0,50,439);
                      for(row = 0;row < MaxFrame/10;row ++)
                       {
   ccwprintf(wnd,152,row*40,VGA_RED,"%6d",startnumb/2+row*5+1);
   ccwprintf(wnd,176,row*40+20,VGA_RED,"1/Q");
   for(col = 0;col < 10;col++)
   ModifyDataEntry(wnd,100+row*10+col,ch[(row*10+col)]);
                       }
             break;
           default:
             break;
         }

}while(id!=ID_CANCEL);

DeletePopupWindow(wnd);
return;
}

/*----------------------------------------------------------------------*/
/*      histo: Draw a 2-D bar chart using Bar and Rectangle.            */
/*----------------------------------------------------------------------*/
unsigned char new_fillmask[] =
                        {
                        0xaa,
                        0x55,
                        0xaa,
                        0x55,
                        0xaa,
                        0x55,
                        0xaa,
                        0x55
                        };

void STATISRESULT(char *Fname)
{
struct stat filestat;
FILE *          printer_pointer;
int             xstep, ystep,x_axis,y_axis,x,y;
int             swidth,tall;
int             i;
int             j, h,w,x0,y0;
float           y_step0,y_value,min_y,max_y,max_y0;
int             ul_x,ul_y,dr_x,dr_y;
unsigned int    bin_number = 21;
float           lower_bound;
float           upper_bound;
float           x_step0;
char            x_name[]="容 量";
POPUPWINDOW     * wnd;
int             id,Classid;
int             Selected,CursorX,CursorY;
long            lpara;
FILE            *Data;
float           min_value,max_value,CP=0;
long            SampleNumb;
float           SampleValue,DFValue;
int             x_number;
float           value[21];
float           bad_rate,bad_rate_n,supervalue;
float           total_mean,total_ss,tp,cp,K,Z1,Z2,bad_rate1,bad_rate2;
int             below,abovenum;
float           foxX,oxfX2;
struct dosdate_t dos_date;
YpHead          Yhead;
char            *AQL[]={ "   ",
                         "0.65",
                         "1.0",
                         "1.5"
                       };
float           DF,max_DF;
long            upDF;
int             reasonnumber,refusenumber;
char            drive[_MAX_DRIVE],dir[_MAX_DIR],file[_MAX_FNAME],ext[_MAX_EXT];
time_t ltime;

        _splitpath(Fname,drive,dir,file,ext);
        for(i = 0;i < 21;i++)
        value[i] = 0.0;
        if((Data = fopen(Fname,"rb")) == NULL)
        {
          ErrorMessage("打不开数据文件!");
          return;
        }
        fseek(Data,0l,SEEK_SET);
        fread(&Yhead,sizeof(YpHead),1,Data);

       if(SplitMaterial(Yhead,&lower_bound,&upper_bound,&DF)==0)
       {
       fclose(Data);
       ErrorMessage("规格错误!");
       return;
       }
       if(SplitNumber(Yhead,&reasonnumber,&refusenumber)==0)
       {
       fclose(Data);
       ErrorMessage("标准错误!");
       return;
       }

        total_mean = 0;
        total_ss = 0;
        below = abovenum = 0;
        upDF = 0;
        max_DF = 0;
        y_step0 = (upper_bound-lower_bound+0.001)/11;

        fread(&SampleNumb,4,1,Data);
        if(SampleNumb == 0)
        {
         fclose(Data);
         ErrorMessage("无数据存在");
         return;
        }
        for(i = 0;i < SampleNumb;i++)
        {
        fread(&SampleValue,4,1,Data);
        total_mean += SampleValue;
        total_ss += SampleValue*SampleValue;
        x_number = (int)((SampleValue-lower_bound)/y_step0);
        if(x_number < 0)  below ++;
        if(x_number > 10) abovenum ++;
        x_number += 5;
        if(x_number <0) x_number = 0;
        if(x_number > 20) x_number = 20;
        value[x_number]++;
        fread(&DFValue,4,1,Data);
        if(DFValue > DF)
         {
         if(max_DF < DFValue-DF)  max_DF = DFValue-DF;
         upDF ++;
         }
        }
        fclose(Data);

        supervalue = (float)(abovenum+below);
        bad_rate_n = (float)(supervalue/SampleNumb);
        /*
        bad_rate_n = (float)(supervalue/reasonnumber);
         */

        total_mean /= SampleNumb;
        if(total_ss == total_mean*total_mean*SampleNumb)  total_ss = 0;
        else
        total_ss = sqrt(total_ss/SampleNumb-total_mean*total_mean);
        if(total_ss)
        cp = (upper_bound-lower_bound)/(Yhead.delta*total_ss*2);
        else cp = 1;
        K = fabs((lower_bound+upper_bound)/2-total_mean)/((upper_bound-lower_bound)/2);
        Z1 = Yhead.delta*cp*(1+K);
        Z2 = Yhead.delta*cp*(1-K);
        if(Z1 <= 3.0)  bad_rate1 = 1-AccGS[(int)((Z1+0.025)*20)];
          else  if(Z1 <= 4.9)   bad_rate1 = AuxGS[(int)((Z1+0.05)*10-30)];
                 else bad_rate1 = AuxGS[19];
        if(Z2 <= 3.0)   bad_rate2 = 1-AccGS[(int)((Z2+0.025)*20)];
          else  if(Z2 <= 4.9)  bad_rate2 = AuxGS[(int)((Z2+0.05)*10-30)];
                  else bad_rate2 = AuxGS[19];
        max_y0 = 0;
        bad_rate = bad_rate1+bad_rate2;
        for(i = 0; i < 21; i++)
        {
        value[i] = value[i]*100/SampleNumb;
        if(value[i] > max_y0)  max_y0 = value[i];
        }
        max_y0 = max_y0/10*10 + 10;

        mouse_off(1);

        h = 16; /* Character height */
        w = 8;  /* character width  */

        ul_x = 0;
        ul_y = 0;
        dr_x = 639;
        dr_y = 479;

        _setfillmask(NULL);

        /* -------- Establist histo window -------- */
        wnd = EstablishPopupWindow(ul_x,ul_y,dr_x-ul_x+1,dr_y-ul_y+1,
                                   VGA_DARKWHITE,1);
        SetTitle(wnd,"CWT成品质检抽样频数分布图                         ");
        DisplayTM(10,425);
        /* Return button */
        EstablishPressButton(wnd,460,400,74,40,"返 回(R)",ID_OK,0xff13);
        /* Print histogram button */
        EstablishPressButton(wnd,320,404,74,32,"打 印(P)",5,0xff19);

        ccprintf(ul_x+16*27,ul_y+2,VGA_BLACK,"应抽样数:%d",reasonnumber);
        ccwprintf(wnd,10,5,VGA_BLACK,"批号:%-s",file);
    /* Get UNIX-style time and display as number and string. */
        time( <ime );
        ccwprintf(wnd,160+16*9,8,VGA_BLACK,"%s", ctime( <ime ) );
    /*
    printf( "Time in seconds since GMT 1/1/70:\t%ld\n", ltime );
    printf( "UNIX time and date:\t\t\t%s", ctime( <ime ) );
     */
        switch(ext[1])
        {
        case 'y':
        case 'Y':
            if( !stat( Fname, &filestat ) )
            {
            ccwprintf(wnd,160,5,VGA_BLACK,"银片来料抽检时间:");
            ccwprintf(wnd,160+16*9,0,VGA_BLACK,"%s", Yhead.time );
            }
            break;
        case '2':
            if( !stat( Fname, &filestat ) )
            {
            ccwprintf(wnd,160,5,VGA_BLACK,"焊锡后抽检时间:");
            ccwprintf(wnd,160+16*9,0,VGA_BLACK,"%s", ctime( &filestat.st_atime ) );
            }
            break;
        case '3':
             if( !stat( Fname, &filestat ) )
             {
             ccwprintf(wnd,160,5,VGA_BLACK,"固化后抽检时间");
             ccwprintf(wnd,160+16*9,0,VGA_BLACK,"%s", ctime( &filestat.st_atime ) );
             }
            break;
        case '4':
            if( !stat( Fname, &filestat ) )
            {
            ccwprintf(wnd,160,5,VGA_BLACK,"测试工序抽检时间:");
            ccwprintf(wnd,160+16*9,0,VGA_BLACK,"%s", ctime( &filestat.st_atime ) );
            }
            break;
        case '5':
            if( !stat( Fname, &filestat ) )
            {
            ccwprintf(wnd,160,5,VGA_BLACK,"包装入库抽检时间:");
            ccwprintf(wnd,160+16*9,0,VGA_BLACK,"%s", ctime( &filestat.st_atime ) );
            }
            break;
        default:
            break;
        }
        /*
        ccwprintf(wnd,350,5,VGA_BLACK,"公差幅度:%f,%-f",lower_bound,upper_bound);
         */

        ccwprintf(wnd,10,35,VGA_BLACK,"     组  界        组中值    已抽样数:%-ld",SampleNumb);
        ccwprintf(wnd,10+26*w+8+21*11,35,VGA_BLACK,"频数");

        tall = 21*11 ;

        /* original pointer */
        x0 = 10+26*w + ul_x;
        y0 = ul_y +55 + 20;

        /* swidth : histogram width */
        /* ---- X step & swidth ---- */
        swidth  = 21*11;
        ystep = 11;

        /* ---- histo area ---- */
        _setcolor(VGA_WHITE);
        _rectangle(_GFILLINTERIOR,x0,y0 ,swidth+x0,y0+tall);
        _setcolor(VGA_BLACK);
        _rectangle(_GBORDER,x0,y0 ,swidth+x0,y0+tall);
        line(ul_x,dr_y-66,dr_x,dr_y-66);

        /* ---- unit ---- */
/*      if( *Unit)
        {
          x =  x0+bin_number*xstep/2,
          y =  y0+h+h/2;
          ccprintf(x+8,y,VGA_BLACK,"单位:(%s)",Unit);
        }
*/
        /* ---- Ver dot line ---- */
        _setcolor(VGA_DARKGRAY);
        y_axis = ystep*5+y0;
          _setlinestyle(0xaaaa);
          line(x0,y_axis,x0+tall-1,y_axis);
          line(x0,y_axis+ystep*11,x0+tall-1,y_axis+ystep*11);
          _setlinestyle(0xffff);

        j = x0;

        /* ---- Her dot line ---- */
        x_step0 = 10;
        xstep = (int)(tall*x_step0/ max_y0) ;
        while( xstep > 100)
        {
          x_step0 /= 5.0;
          xstep = (int)(tall*x_step0/ max_y0);
        }

        /* ---- Y - axis ----- */
        x_axis = x0;
        i = 0 ;
        while( x_axis <= (x0+tall) )
        {
          line( x_axis,y0+tall, x_axis, y0+tall+4 );
          x = x_axis-8;
          y = y0+tall;
          ccprintf(x,y,VGA_BLACK,"%-3d",(int)(x_step0 *((float) i)));

          _setlinestyle(0xaaaa);
          line(x_axis,y0,x_axis,ystep*bin_number + y0);
          _setlinestyle(0xffff);

          i ++;
          x_axis = (int) (x0 +((int) i*x_step0/ max_y0)*tall + 0.5  );
        }
        x_axis = x0;
        i = 0;
        while( x_axis <= (x0+tall))
        {
          line(x_axis,y0+tall, x_axis, y0+tall+2 );
          i ++;
          x_axis = (int)(x0 + i*tall*x_step0/ max_y0/2 + 0.5);
        }
        x = x0 +tall+4+10;
        y = y0 +tall;
        ccprintf(x,y,VGA_BLACK,"%%");

        /* ---- histo bins ---- */
        j = y0;
        for( i=0 ; i < bin_number ; ++i )
        {
          y_value =  value[i];

          x_axis = (int)(x0 + y_value/max_y0 * tall + 0.5);

          _setcolor(VGA_WHITE);
          _setfillmask(NULL);
          _rectangle(_GFILLINTERIOR,  x0, j, x_axis, j+ystep);

          _setcolor(VGA_DARKGRAY);
          _setfillmask(new_fillmask);
          _rectangle(_GBORDER, x0,j,x_axis, j+ystep);
          if(x_axis > x0 + 1)
          {
            _floodfill(x0+1,j+1,VGA_DARKGRAY);
          }
          ccprintf(0,y0+11*i-6,VGA_BLACK,"%9.2f-%-9.2f",lower_bound+(i-5)*y_step0,lower_bound+(i-4)*y_step0);
          ccprintf(90+48,y0+11*i-6,VGA_BLACK,"%9.2f",lower_bound+(i-4.5)*y_step0);
          ccprintf(x0+tall+2,y0+11*i-6,VGA_BLACK,"%-d",(int)(value[i]*SampleNumb/100+0.1));

          line( x0-2,j, x0, j );
          j += ystep;

        } /* all bins */

        _setfillmask(NULL);

        line( x0-4, y0, x0, y0 );
        line( x0-4,j, x0, j );

        ccwprintf(wnd,x0+tall+w*7,35,VGA_BLUE,"公差幅度:");
        ccprintf(x0+tall+w*7,y0+ystep*5+8,VGA_BLUE,"下限:%-.2f",lower_bound);
        ccprintf(x0+tall+w*7,y0+ystep*5-8,VGA_BLUE,"超下数:%-d",below);
        ccprintf(x0+tall+w*7,y0+ystep*16+8,VGA_BLUE,"超上数:%-d",abovenum);
        ccprintf(x0+tall+w*7,y0+ystep*16-8,VGA_BLUE,"上限:%-.2f",upper_bound);

        ccprintf(10,y0+tall+h,VGA_BLACK,"规格: %s",Yhead.material);
        ccprintf(160,y0+tall+h,VGA_BLACK,"质量特性名:%s  单位:%s",Yhead.sob,Yhead.Unit);
        ccprintf(365,y0+tall+h,VGA_BLACK,"AQL = %s",AQL[Yhead.standard]);
        ccprintf(460,y0+tall+h,VGA_RED,"总超限数应小于 %d",refusenumber);
        /*
        ccprintf(350,y0+tall+h,VGA_BLACK,"应抽样数:%d",reasonnumber);
         */
        ccprintf(10,y0+tall+h*2+2,VGA_BLACK,"合格品率:%-.2f%%",100-bad_rate_n*100);
        ccprintf(10+142,y0+tall+h*2+2,VGA_BLACK,"不合格品率:%-.2f%%",bad_rate_n*100);
        ccprintf(10+290,y0+tall+h*2+2,VGA_BLACK,"方差:%-f",total_ss);
        ccprintf(10+450,y0+tall+h*2+2,VGA_BLACK,"偏差调节系数: %d",Yhead.delta);
        ccprintf(10,y0+tall+h*3+4,VGA_BLACK,"最大容量:%-.4f",CP);
        ccprintf(10+142,y0+tall+h*3+4,VGA_BLACK,"均值:%-.4f",total_mean);
        ccprintf(10+290,y0+tall+h*3+4,VGA_BLACK,"最小容量:%-.4f",CP);
        ccprintf(10+435,y0+tall+h*3+4,VGA_BLACK,"总数量: %ld",Yhead.NNumb);

        ccprintf(10,y0+tall+h*4+6,VGA_BLACK,"标准损耗:%-.5f",DF);
        ccprintf(10+142,y0+tall+h*4+6,VGA_BLACK,"超标数:%-ld",upDF);
        ccprintf(10+290,y0+tall+h*4+6,VGA_BLACK,"最大差值:%-.5f",max_DF);
        ccprintf(10+435,y0+tall+h*4+6,VGA_BLACK,"温度: %-.2f",Yhead.Temp);

        ccprintf(10,y0+tall+h*5+8,VGA_BLACK,"最大损耗:%-.5f",DF);
        ccprintf(10+142,y0+tall+h*5+8,VGA_BLACK,"平均值:%-.5f",total_mean);
        ccprintf(10+290,y0+tall+h*5+8,VGA_BLACK,"最小损耗:%-.5f",DF);
/*        ccprintf(10+435,y0+tall+h*5+8,VGA_BLACK,"工程能力指数:%-.4f",cp);*/
        ccprintf(10+435,y0+tall+h*5+8,VGA_BLACK,"等效电阻:%-.2f",Yhead.Requ);

        mouse_on(1);

        Selected = 0;
        do
        {
          Dialog(wnd,
                &Selected,
                &CursorX,
                &CursorY,
                &Classid,
                &id,
                &lpara);
        switch(id)
        {
          case 5:
                    print_screen(1,1,dr_y-68,dr_x-7);
                    break;
          default:
                    break;
        }

        }while(id != ID_OK);

        DeletePopupWindow(wnd);

}

/* -----------------------------------------------------------------------
  DisplayTM : Display "CWT Co." Trade Mark

-------------------------------------------------------------------------- */
void DisplayTM(int x,int y)
{
int     old_color;

        old_color = _getcolor();

        _setviewport(x,y,x+285,y+31);
        _clearscreen(_GVIEWPORT);

        _setcolor(VGA_LIGHTGRAY);
        _rectangle(_GFILLINTERIOR,0,0,322,32);

        _setcolor(VGA_BLUE);
        _ellipse(_GFILLINTERIOR,0,0,28,28);

        _setcolor(VGA_WHITE);
        line(0,10,28,10);
        line(0,11,28,11);

        line(0,12,28,12);
        line(0,13,28,13);
        line(0,14,28,14);
        line(0,15,28,15);
        line(0,16,28,16);
        line(0,17,28,17);
        line(0,18,28,18);

        line(0,19,28,19);
        line(0,20,28,20);
        ccprintf(0,4,VGA_BLUE,"C");
        ccprintf(10,4,VGA_BLUE,"W");
        ccprintf(20,4,VGA_BLUE,"T");

        ccprintf(34,6,VGA_BLACK,"中伟达电子实业公司");
        /*
        ccprintf(34,0,VGA_BLACK,"C W T Electronic");
        ccprintf(34,10,VGA_BLACK,"Industry & Commerce Co.");
         */
        /* recover old viewport */
        _setviewport(0,0,639,479);
        /* recover old color */
        _setcolor(old_color);
        return;
}

int autoaq(char *Fname)
{
char            buffer[_MAX_PATH];
char            drive[_MAX_DRIVE],dir[_MAX_DIR],file[_MAX_FNAME],ext[_MAX_EXT];
struct find_t   fileinfo;
YpHead          Yhead;
FILE            *data_pointer,*data1_pointer;
long            SampleNumb;
int             i;
int             num, len,len3, ttt, dly;
char            buf[230];
char            *strng1,c;          /* pointer to the character string */
int             key;
unsigned char   juk;
float   cp,cpt;
float   d;
float   value[110];
char CP[61];
char DF[61];
char *pdest, *newstring;
int  pos;
POPUPWINDOW     *wnd;
int             Classid,id,Selected,CursorX,CursorY;
long            return_lpara;
char            ch10[20],ch11[20],ch12[20];
unsigned long   FrameX,FrameY;
int             reasonnumber,refusenumber;
int             primadd, KeyPlay;

  if( (data_pointer = fopen(Fname,"rb")) == NULL)
  {
    ErrorMessage(" 打不开银片数据文件 ");
    return(1);
  }

  /* Read default data file name */
  fseek(data_pointer,0l,SEEK_SET);
  fread(&Yhead,sizeof(YpHead),1,data_pointer);
  fread(&SampleNumb,4,1,data_pointer);
  fclose(data_pointer);

if(SplitNumber(Yhead,&reasonnumber,&refusenumber)==0)
{
ErrorMessage("标准错误!");
return(1);
}

  primadd = 17;
  if (!opengpib()) {
          printf ("\n\n Drivers not present.\n");
          exit ( 10 );
  }

  buf[0] = RENT;
  buf[1] = TOSET;
  buf[2] = 100;
  buf[3] = TOEN;
  num = writecom (buf, 4);
  if (num != 4) {
          printf ("\n IEEE command error \n");
  }

  sendcom ( LAD + primadd );

  sendcom ( EOIEN );

  strng1 = "TRIG2";
  len = strlen (strng1);
  num = writedat (strng1, len);    /* send data bytes */
  sendcom ( EOIEN );   /* send Primary Talk Addrs */

  if((data1_pointer=fopen(Fname,"wb"))==NULL)
  {
  ErrorMessage(" 打不开数据文件 ");
  return;
  }
  SampleNumb = 0;
  fseek(data1_pointer,94l,SEEK_SET);
  fwrite(&SampleNumb,4,1,data1_pointer);

  mouse_off(1);
  _setviewport(0,0,639,479);

  wnd = EstablishPopupWindow(120,60,400,360,VGA_WHITE,1);
  SetTitle(wnd,"银 片 抽 检 数 据 文 件");

  ccwprintf(wnd,30,10,VGA_BLACK,"应输入样品个数 : %d",reasonnumber);
  ccwprintf(wnd,30,30,VGA_BLACK,"已经输入      个样品");
  ccwprintf(wnd,30,130,VGA_BLACK,"插上电容时按[更正]键,当4278A显示值正确后,");
  ccwprintf(wnd,30,148,VGA_BLACK,"再按左边的[Ese]键,测量值则存于您在计算机中");
  ccwprintf(wnd,30,166,VGA_BLACK,"指定的文件内.按大键盘左上角的[Esc]键,即退出");
  ccwprintf(wnd,30,184,VGA_BLACK,"联机测量状态.这时4278A可照常使用.");

  ccwprintf(wnd,30,250,VGA_RED,"退出 -- 按 Esc 键");

  mouse_on(1);
  move_mouse(630,470);
  do
    {
     _asm
        {
         mov  ax,0
         mov  dx,201h
         in   al,dx
         mov  juk,al
         }

    if(juk == 0xe0)
      {
       sendcom ( LAD + primadd );   /* send Primary Talk Addrs */

       strng1 = "DATA?";
       len = strlen (strng1);
       num = writedat (strng1, len);    /* send data bytes */
       sendcom ( EOIEN );   /* send Primary Talk Addrs */

       while( 1 )
         {
           _asm
              {
               mov  ax,0
               mov  dx,201h
               in   al,dx
               mov  juk,al
               }

               if(juk == 0xf0)
                 break;
         }

       for( i=0 ; i < 10000; ++i );

       SampleNumb = SampleNumb + 1;
       sendcom ( TAD + primadd );   /* send Primary Talk Addrs */
       num = readdat ( buf, 25 );   /*   READ DATA           */
       buffer[26] = '\0';

       pdest = memccpy( CP, buf, ',', 60 );
       pdest = pdest - 1;
       *pdest = '\0';
       pdest = pdest + 1;
       cp = (float)atof( CP );
       cpt = cp * 1E+12;

       if(cpt >= 1000)
       {
         cp = cp * 1E+9;
         ClearWindowRect(wnd,30,70,260,25);
         ccwprintf(wnd,30,70,VGA_BLUE,"电容值Cp = %.4f nF",cp);
       }
       else
       {
         cp = cp * 1E+12;
         ClearWindowRect(wnd,30,70,260,25);
         ccwprintf(wnd,30,70,VGA_BLUE,"电容值Cp = %.4f pF",cp);
        }
       pos = pdest - CP;
       pdest = memccpy( DF, buf + pos, '+', 60 );
       pdest = pdest - 1;
       *pdest = '\0';
       d = (float)atof( DF );

       ClearWindowRect(wnd,30,30,150,25);
       ccwprintf(wnd,30,30,VGA_BLACK,"已经输入%-4d  个样品",SampleNumb);
       ClearWindowRect(wnd,30,100,260,25);
       ccwprintf(wnd,30,100,VGA_BLUE,"损耗值 D = %.5f ",d);

       fwrite(&cp,4,1,data1_pointer);
       fwrite(&d,4,1,data1_pointer);
       _setcolor(VGA_WHITE);

      }

      if(kbhit())
        {
         KeyPlay = get_char();
           if(KeyPlay != 27)  KeyPlay = 0;
        }
    } while(KeyPlay != 27);

    KeyPlay = 0; /* must change the "KeyPlay",so that KeyPlay != 27 */

    sendcom ( LAD + primadd );
    strng1 = "*RST";
    len = strlen (strng1);
    num = writedat (strng1, len);    /* send data bytes */
    sendcom ( EOIEN );   /* send Primary Talk Addrs */

  fseek(data1_pointer,94l,SEEK_SET);
  fwrite(&SampleNumb,4,1,data1_pointer);

  Yhead.password = 0x4347;
  Yhead.label[0] = 0;
  strcpy(Yhead.time,"950619/8:30");
  Yhead.NNumb = 100000;
  /*
  Yhead.material[0] = 0;
   */
  strcpy(Yhead.material,"4Z/Z5V");
  Yhead.standard = 1;
  Yhead.delta = 3;
  if(cpt >= 1000)
  {
    strcpy(Yhead.Unit,"nF");
  }
  else
  {
    strcpy(Yhead.Unit,"pF");
   }
  strcpy(Yhead.sob,"电容");
  Yhead.Temp = 0.0;
  Yhead.Requ = 0.0;
  fseek(data1_pointer,0l,SEEK_SET);
  fwrite(&Yhead,sizeof(YpHead),1,data1_pointer);

  fclose(data1_pointer);

  buf[0] = RENF;                  /* Send  */
  buf[1] = 17 + LAD;          /* make primary listen addrs */
  num = writecom (buf, 2);        /* send command bytes */
  if(num != 2)
    {
     ErrorMessage("IEEE 命令错误!");
    }

  sendcom (UNL);                  /* send untalk command */
  closegpib ();                   /* close drivers at end  */

  DeletePopupWindow(wnd);
  return;
}

int y_n(char *Fname)
{
int             curr_da_image_bank;
POPUPWINDOW     *wnd;
int             id,Selected,CursorX,CursorY;

        /* Establish verify window */
        wnd = EstablishPopupWindow(180,150,280,180,VGA_NEWWHITE,1);
        SetTitle(wnd,"选 中 文 件 确 认 窗");

        /* OK & Cancel pressbutton */
  EstablishPressButton(wnd,40,100,74,40,"确 认(O)",ID_OK,0xff18);
  EstablishPressButton(wnd,166,104,74,32,"取 消(C)",ID_CANCEL,0xff2e);

        ccwprintf(wnd,10,12,VGA_BLACK,"现将使用文件 %s ",Fname);
        ccwprintf(wnd,10,30,VGA_BLACK,"存贮新数据.如果确认,");
        ccwprintf(wnd,10,48,VGA_BLACK,"文件内容将被清除并更新.");
        ccwprintf(wnd,10,66,VGA_BLACK,"若不愿更新,则按取消键.");

        Selected = 0;
        Dialog(wnd,
                &Selected,
                &CursorX,
                &CursorY,
                NULL,
                &id,
                NULL);

        DeletePopupWindow(wnd);

        if(id == ID_CANCEL)
        {
          return (1);
        }

          return (0);

}

\0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