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导弄一个可调电源

楼主(2017-10-23):
1

1

3

3

4

4

求大神指导弄一个可调电源!感谢!!

2

2

网友A:
先将它反汇成原理图,再读懂它是OK了。

网友B:
用原理图来让别人看,自己也要了解调光的原理,如电压调光,PWM宽度调光,还是电流调光

网友C:
你要重新整一个还是要在原来的基础上改装

网友D:
494和7500都是一样的,在它们的运算放大器输入端,找到电压取样电阻,改变阻值,就改变电压。但要改的
合理,超范围烧功率元件。

网友E:
什么参数都没说,怎么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