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5A60S2单片机的P0M0 P1M1寄存器,这个1:0什么意思?

楼主(2017-10-23):
STC125A60S2单片机特殊功能寄存器P0M0 P1M1,这个1:0什么意思?

网友A:
你可以在网上查找“高阻态”或“高阻输入状态”,可以知道很多东西。
简单来说,高阻态,不能控制输出电路,它的电平随外部电路变化而变化。
我个理解:用这种状态测量外部电路的高低电平最好,它既不影响外部电路,又受外部的电平影响。

网友B:
P0M0[1:0]/P1M1[1:0]方括号内表示可设置范围.

网友C:
你这个文档有点问题,正常的应该是P0M0[7:0]/P1M1[7:0],表示寄存器中的8位功能都是如下,即第0位到第7位。STC15文档如附图所示:

网友D:
P0M1和P0M0组成两位bit,表达4种I/O功能组合。因此采用[1:0]表示。类似于一个两个bit组成的数组。

网友E:
这个论坛好热闹啊,第一次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