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单片机pwm寻迹小车源程序

楼主(2017-10-23):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Z1=P2^0;  //左电机前进
sbit Z2=P2^1;  //左电机后退
sbit Y1=P2^2;  //右电机前进
sbit Y2=P2^3;  //右电机后退
sbit ENA=P0^0;
sbit ENB=P0^1;
sbit L1=P1^0;        //左1
sbit L2=P1^1;        //左2
sbit R1=P1^2;        //右1
sbit R2=P1^3;        //右2
double a=0;
int aa=0,d=0,c=0;
uchar b,bb;
uchar pwm_val_left =0;

double push_val_left =0; //左电机占空比N/10

uchar pwm_val_right =0;

double push_val_right=0; //右电机占空比N/10

bit Right_moto_stp=1;

bit Left_moto_stp =1;

  23. void run1(void) //前进函数

  24. {

  25. push_val_left =5.5; //PWM 调节参数1-20 1为最慢20是最快 改这个值可以改变其速度

  26. push_val_right =5.5; //PWM 调节参数1-20 1为最慢20是最快 改这个值可以改变其速度

  27. Z1=0;Z2=1;
  28. Y1=0;Y2=1;

}
void run(void) //前进函数
{
push_val_left =20; //PWM 调节参数1-20 1为最慢20是最快 改这个值可以改变其速度
push_val_right =20; //PWM 调节参数1-20 1为最慢20是最快 改这个值可以改变其速度
Z1=0;Z2=1;
Y1=0;Y2=1;
}
void run2(void) //前进函数
{
push_val_left =9; //PWM 调节参数1-20 1为最慢20是最快 改这个值可以改变其速度
push_val_right =9; //PWM 调节参数1-20 1为最慢20是最快 改这个值可以改变其速度
Z1=0;Z2=1;
Y1=0;Y2=1;
}

void left(void) //直角左转函数

{

push_val_left =18;

push_val_right =18;

        Z1=1;Z2=0;
        Y1=0;Y2=1;

}
void left1(void) //左转函数

{

push_val_left =16;

push_val_right =16;

        Z1=1;Z2=0;
        Y1=0;Y2=1;

}
void left2(void) //小左转函数

{

push_val_left =19;

push_val_right =19;

        Z1=1;Z2=1;
        Y1=0;Y2=1;

}
void right(void) //直角右转函数

{

push_val_left =18;

push_val_right =18;

Z1=0;Z2=1;

Y1=1;Y2=0;

}
void right1(void) //右转函数

{

push_val_left =16;

push_val_right =16;

Z1=0;Z2=1;

Y1=1;Y2=0;
}
void right2(void) //小右转函数

{

push_val_left =19;

push_val_right =19;

Z1=0;Z2=1;

Y1=1;Y2=1;
}
void stop(void)

{
Z1=1;Z2=1;

Y1=1;Y2=1;

}

void pwm_out_left_moto(void) //左电机调速,调节push_val_left的值改变电机转速,占空比

{

if(Left_moto_stp)

{
{if(pwm_val_left<=push_val_left)

{ ENB=1;}

else

  {ENB=0;}
  }
{if(pwm_val_left>=20)

  {pwm_val_left=0;}
  }
}

else

{ENB=0;}

}

void pwm_out_right_moto(void) //右电机调速,调节push_val_left的值改变电机转速,占空比

{

if(Right_moto_stp)

{

if(pwm_val_right<=push_val_right)

{ENA=1;}

else

{ENA=0;}

if(pwm_val_right>=20)

{pwm_val_right=0;}

}

else

{ENA=0;}

}

void xunji()
{
                 if(L1==1&&L2==1&&R1==1&&R2==1)
                a++;

                if(L1==0&&L2==0&&R1==0&&R2==0)
                {run();aa++;}
                if((L1==1&&L2==0&&R1==0&&R2==0)||(L1==1&&L2==1&&R1==1&&R2==0)||(L1==1&&L2==1&&R1==0&&R2==0))
                left1();
                if((L1==0&&L2==0&&R1==0&&R2==1)||(L1==0&&L2==1&&R1==1&&R2==1)||(L1==0&&L2==0&&R1==1&&R2==1))
                right1();
                if(L1==0&&L2==1&&R1==0&&R2==0)          left2();
                if(L1==0&&L2==0&&R1==1&&R2==0)          right2();
                if((L1==1&&L2==1&&R1==1&&R2==1)&&a>=100)
                {
                        stop();          a=0;
                }
                if(aa>=13000)         { bb=1; aa=0;         }
                while(bb==1)
                {

                if(L1==0&&L2==0&&R1==0&&R2==0)                 run2();
                if((L1==1&&L2==0&&R1==0&&R2==0)||(L1==1&&L2==1&&R1==1&&R2==0)||(L1==1&&L2==1&&R1==0&&R2==0))
                left1();
                if((L1==0&&L2==0&&R1==0&&R2==1)||(L1==0&&L2==1&&R1==1&&R2==1)||(L1==0&&L2==0&&R1==1&&R2==1))
                right1();
                if(L1==0&&L2==1&&R1==0&&R2==0)          {left2();aa++;}
                if(L1==0&&L2==0&&R1==1&&R2==0)          {right2();aa++;}
                while(aa>=700)
                {
                if(L1==0&&L2==0&&R1==0&&R2==0)
                run();
                if((L1==1&&L2==0&&R1==0&&R2==0)||(L1==1&&L2==1&&R1==1&&R2==0)||(L1==1&&L2==1&&R1==0&&R2==0))
                left1();
                if((L1==0&&L2==0&&R1==0&&R2==1)||(L1==0&&L2==1&&R1==1&&R2==1)||(L1==0&&L2==0&&R1==1&&R2==1))
                right1();
                if(L1==0&&L2==1&&R1==0&&R2==0)          {left2();}
                if(L1==0&&L2==0&&R1==1&&R2==0)          right2();
                if(L1==1&&L2==1&&R1==1&&R2==1)    a++;
                                if((a>=60))
                {
                        b=1;
                }
                while(b==1)
                {
                        if(L1==0&&L2==0&&R1==0&&R2==0)
                        run1();
                        if((L1==1&&L2==0&&R1==0&&R2==0)||(L1==1&&L2==1&&R1==1&&R2==0)||(L1==1&&L2==1&&R1==0&&R2==0))
                        left();
                        if((L1==0&&L2==0&&R1==0&&R2==1)||(L1==0&&L2==1&&R1==1&&R2==1)||(L1==0&&L2==0&&R1==1&&R2==1))
                        right();
                        if(L1==0&&L2==1&&R1==0&&R2==0)          {left2();        c++;}
                    if(L1==0&&L2==0&&R1==1&&R2==0)          {right2();d++;}

                        while(c+d>=15000)
                        {
                                if(L1==0&&L2==0&&R1==0&&R2==0)         run();
                                if((L1==1&&L2==0&&R1==0&&R2==0)||(L1==1&&L2==1&&R1==1&&R2==0)||(L1==1&&L2==1&&R1==0&&R2==0))
                                left1();
                                if((L1==0&&L2==0&&R1==0&&R2==1)||(L1==0&&L2==1&&R1==1&&R2==1)||(L1==0&&L2==0&&R1==1&&R2==1))
                                right1();
                                if(L1==0&&L2==1&&R1==0&&R2==0)          left2();
                                if(L1==0&&L2==0&&R1==1&&R2==0)          right2();
                                if(L1==1&&L2==1&&R1==1&&R2==1)          stop();
                        }

                        if((L1==1&&L2==1&&R1==1&&R2==1))
                {
                        stop();          a=0;
                }

                }

                }

                }

//                if((a>=60))
//                {
//                        b=1;
//                }
//                while(b==1)
//                {
//                        if(L1==0&&L2==0&&R1==0&&R2==0)
//                        run1();
//                        if((L1==1&&L2==0&&R1==0&&R2==0)||(L1==1&&L2==1&&R1==1&&R2==0)||(L1==1&&L2==1&&R1==0&&R2==0))
//                        left();
//                        if((L1==0&&L2==0&&R1==0&&R2==1)||(L1==0&&L2==1&&R1==1&&R2==1)||(L1==0&&L2==0&&R1==1&&R2==1))
//                        right();
//                        if(L1==0&&L2==1&&R1==0&&R2==0)          {left2();        c++;}
//                    if(L1==0&&L2==0&&R1==1&&R2==0)          {right2();d++;}
//
//                        while(c+d>=15000)
//                        {
//                                if(L1==0&&L2==0&&R1==0&&R2==0)         run();
//                                if((L1==1&&L2==0&&R1==0&&R2==0)||(L1==1&&L2==1&&R1==1&&R2==0)||(L1==1&&L2==1&&R1==0&&R2==0))
//                                left1();
//                                if((L1==0&&L2==0&&R1==0&&R2==1)||(L1==0&&L2==1&&R1==1&&R2==1)||(L1==0&&L2==0&&R1==1&&R2==1))
//                                right1();
//                                if(L1==0&&L2==1&&R1==0&&R2==0)          left2();
//                                if(L1==0&&L2==0&&R1==1&&R2==0)          right2();
//                                if(L1==1&&L2==1&&R1==1&&R2==1)          stop();
//                        }
//
//                        if((L1==1&&L2==1&&R1==1&&R2==1))
//                {
//                        stop();          a=0;
//                }
//
//                }

}
/***********TIMER0中断服务子函数产生PWM信号**********/

void timer0()interrupt 1 using 2

{

TH0=0XFC; //2Ms定时

TL0=0X30;

pwm_val_left++;

pwm_val_right++;

pwm_out_left_moto();

pwm_out_right_moto();

}

/***************************************************/

void main(void)

{

TMOD=0X01;

TH0= 0XFC; //2ms定时

TL0= 0X30;

TR0= 1;

ET0= 1;

EA = 1;

while(1) /*无限循环*/

{

xunji();
}

}

网友A:
楼主能分享一下电路图吗?

网友B:
楼主有电路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