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用pl2303制作时发现电脑无反应

楼主(2017-10-23):
还有ch340也是这样,是我个人制作不好还是这些芯片内有乾坤?期待大神的回答

网友A:
ch340的做过,需要按ch340的驱动软件,要注意串口选择,笔记本有的在com5,不同电脑会有区别,
一直用它烧stc单片机。

网友B:
一直在用ch340,未发现一个坏的。

网友C:
能否把你的电路贴出来瞧瞧

网友D:
一般是自己焊接的问题吧

楼主:
哦,让我晒图

楼主:
怎么晒图,手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