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采集

楼主(2017-10-23):
#include "Com.h"

#define        MESSAGE1           "  ECG Waveform  "

#define        MESSAGE1_1          "   Display      "

#define        MESSAGE2            "ADCValue:"

#define        MESSAGE5                  " ADC3=%d.%1d V "

#define        LINENUM       0x15

#define ADC3_DR_ADDRESS    ((uint32_t)0x4001224C)

__IO uint16_t uhADC3ConvertedValue = 0;

__IO uint32_t uwADC3ConvertedVoltage = 0;

static uint16_t Xpos=6,Ypos1=249,Ypos2=249,Xpos1=6,Xpos2=6;

static uint16_t DrawData;

static uint16_t Counter=0;

//------------------------------------------------------------------------------

//ADC3通道13 DMA配置

//------------------------------------------------------------------------------

static void ADC3_CH13_DMA_Config(void)

{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ADC_CommonInitTypeDefADC_CommonInitStructure;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打开ADC3DMA2GPIO时钟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DMA2| RCC_AHB1Periph_GPIOC,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3,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Channel =DMA_Channel_2;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uint32_t)ADC3_DR_ADDRESS;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0BaseAddr= (uint32_t)&uhADC3ConvertedValue;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DMA_DIR_PeripheralToMemory;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1;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DMA_Memory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DMA_Mode_Circular;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FIFOMode= DMA_FIFOMode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FIFOThreshold= DMA_FIFOThreshold_HalfFull;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urst= DMA_MemoryBurst_Sing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urst= DMA_PeripheralBurst_Single;

  DMA_Init(DMA2_Stream0,&DMA_InitStructure);

  DMA_Cmd(DMA2_Stream0,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GPIO_Mode_A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GPIO_PuPd_NOPULL ;

  GPIO_Init(GPIOC,&GPIO_InitStructure);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Mode= ADC_Mode_Independent;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Prescaler= ADC_Prescaler_Div2;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DMAAccessMode= ADC_DMAAccessMode_Disabled;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TwoSamplingDelay= ADC_TwoSamplingDelay_5Cycles;

  ADC_CommonInit(&ADC_CommonInitStructure);

  ADC_InitStructure.ADC_Resolution= ADC_Resolution_12b;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DIS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Edge= ADC_ExternalTrigConvEdge_None;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ADC_ExternalTrigConv_T1_CC1;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onversion= 1;

  ADC_Init(ADC3,&ADC_InitStructure);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3,ADC_Channel_13, 1, ADC_SampleTime_3Cycles);

  ADC_DMARequestAfterLastTransferCmd(ADC3,ENABLE);

  ADC_DMACmd(ADC3, ENABLE);

  ADC_Cmd(ADC3, ENABLE);

}

//------------------------------------------------------------------------------

//LCD显示电压值主循环

//------------------------------------------------------------------------------

static void ADCValueDisplay_MainLoop(void)

{

  uint32_t uwVoltage =0,uwMVoltage=0;

  uint8_t aTextBuffer[50];

        //ADC采样值转换成电压值

  uwADC3ConvertedVoltage =uhADC3ConvertedValue *3000/0xFFF;

       LCD_SetLayer(LCD_BACKGROUND_LAYER);

  LCD_SetBackColor(((220>>3)<<11)|((220>>2)<<5)|(220>>3));

  LCD_SetTextColor(LCD_COLOR_BLUE );

  uwVoltage =(uwADC3ConvertedVoltage)/1000;

  uwMVoltage =(uwADC3ConvertedVoltage%1000)/100;

  sprintf((char*)aTextBuffer,MESSAGE5, uwVoltage, uwMVoltage);

  LCD_DisplayStringLine(LCD_LINE_12,(uint8_t*)aTextBuffer);

       LCD_SetLayer(LCD_FOREGROUND_LAYER);

}

//------------------------------------------------------------------------------

//电压波形显示主循环

//------------------------------------------------------------------------------

static void ADCWaveformDisp_MainLoop(void)

{

       DrawData = uhADC3ConvertedValue*(178.0/0xFFF);

        if(++Counter == 4 )

        {

               Counter = 0;

               LCD_SetTextColor( LCD_COLOR_BLACK );

               LCD_DrawFullRect( Xpos+1, 50, 2, 218);

               LCD_SetTextColor( LCD_COLOR_GREEN );

               Xpos=Xpos+1;

               if(Xpos>232)

               {

                       Xpos=6;

                      LCD_SetTextColor( LCD_COLOR_BLACK );

                      LCD_DrawLine( Xpos, 50, 218, LCD_DIR_VERTICAL);

                      LCD_SetTextColor( LCD_COLOR_GREEN );

               }

               Xpos2=Xpos2+1;

               Ypos2=249-DrawData;

               if(Xpos2>232)

  {

      Xpos2=6;Xpos1=6;

}

  LCD_DrawUniLine( Xpos1, Ypos1,Xpos2, Ypos2);

               Xpos1=Xpos2;

               Ypos1=Ypos2;

       }

}

//------------------------------------------------------------------------------

//界面初始化显示

//------------------------------------------------------------------------------

static void LCD_GUIDisplay(void)

{

       uint16_t i;

  LCD_SetLayer(LCD_BACKGROUND_LAYER);               //设置为背景层

  LCD_SetTransparency(255);                                               //背景层透明度

  LCD_Clear(((220>>3)<<11)|((220>>2)<<5)|(220>>3) );       //LCD清除为指定颜色

       LCD_SetBackColor(LCD_COLOR_BLUE);

  LCD_SetTextColor(LCD_COLOR_BLACK);

       LCD_DrawFullRect(5, 49, 229, 219);

       LCD_SetTextColor(((180>>3)<<11)|((180>>2)<<5)|(180>>3) );

       LCD_DrawRect( 5, 49, 219, 229);

       LCD_SetTextColor(((180>>3)<<11)|((180>>2)<<5)|(180>>3) );

       LCD_DrawUniLine( 4, 48, 234, 48);

       LCD_DrawUniLine( 4, 48, 4, 268);

       LCD_SetTextColor(((128>>3)<<11)|((128>>2)<<5)|(128>>3) );

       LCD_DrawUniLine( 5, 49, 233, 49);

       LCD_DrawUniLine( 5, 49, 5, 267);

       LCD_SetTextColor( 0XFFFF );

       LCD_DrawUniLine( 235, 49, 235, 269);

       LCD_DrawUniLine( 5, 269, 235, 269);

       LCD_SetTextColor(((30>>3)<<11)|((30>>2)<<5)|(30>>3) );

        for(i=69; i<269; i+=20 )

               LCD_DrawUniLine( 6, i, 233, i);

        for(i=44; i<233; i+=38 )

               LCD_DrawUniLine( i, 50, i, 267);

  LCD_SetBackColor(((220>>3)<<11)|((220>>2)<<5)|(220>>3));

  LCD_SetTextColor(LCD_COLOR_BLUE);

       LCD_SetFont(&Font16x24);

       LCD_DisplayStringLine(LCD_LINE_0, (uint8_t*)MESSAGE1);

       LCD_DisplayStringLine(LCD_LINE_1, (uint8_t*)MESSAGE1_1);

LCD_SetLayer(LCD_FOREGROUND_LAYER);             //LCD设置为前景显示层

LCD_SetTransparency(120);                             //前景层透明度

LCD_Clear( LCD_COLOR_BLACK );

}

//------------------------------------------------------------------------------

//主函数

//------------------------------------------------------------------------------

int main(void)

{

  LCD_Init();              //LCD初始化

  LCD_LayerInit();            //LCD层次显示初始化

       LTDC_Cmd(ENABLE);            //打开LTDC

       LCD_GUIDisplay();

  ADC3_CH13_DMA_Config();                                     //配置ADC3

  ADC_SoftwareStartConv(ADC3);               //开始ADC转换

       while(1)

       {

   ADCValueDisplay_MainLoop();               //显示电压值

               ADCWaveformDisp_MainLoop();        //波形显示

        }

}

#include <stm32f10x_lib.h>

#include "lcd.h"

//  ×××××××××××画线×××××××××××××××voidLCD_DrawPoint(u8 x,u8 y,u16 color)

struct IO_port{ GPIO_TypeDef  *GPIO_X; u16 GPIO_Pin;};

static struct IO_port Key_output[]={{GPIOA,GPIO_Pin_0},{GPIOA,GPIO_Pin_1},{GPIOA,GPIO_Pin_2},{GPIOA,GPIO_Pin_3}};    //结构体数组

static struct IO_port Key_input[]={{GPIOC,GPIO_Pin_4},{GPIOC,GPIO_Pin_5},{GPIOC,GPIO_Pin_6},{GPIOC,GPIO_Pin_7}};

u8 key[4][4] ={1,2,3,4,5,6,7,8,9,10,11,12,13,14,15,16};

void LCD_DrawLine(u16 x1, u16 y1, u16 x2,u16 y2,u16 color)

{

   u16 t;

   int xerr=0,yerr=0,delta_x,delta_y,distance;

   int incx,incy,uRow,uCol;

   delta_x=x2-x1; //计算坐标增量

   delta_y=y2-y1;

   uRow=x1;

   uCol=y1;

   if(delta_x>0)incx=1; //设置单步方向

   else if(delta_x==0)incx=0;//垂直线

   else {incx=-1;delta_x=-delta_x;}

   if(delta_y>0)incy=1;

   else if(delta_y==0)incy=0;//水平线

   else{incy=-1;delta_y=-delta_y;}

   if( delta_x>delta_y)distance=delta_x; //选取基本增量坐标轴

   else distance=delta_y;

   for(t=0;t<=distance+1;t++ )//画线输出

   {

       lcd_point(uRow,uCol,color);//画点

       xerr+=delta_x ;

       yerr+=delta_y ;

       if(xerr>distance)

       {

           xerr-=distance;

           uRow+=incx;

       }

       if(yerr>distance)

       {

           yerr-=distance;

           uCol+=incy;

       }

   }

}

//*********************RCC_Configuration**************************************

void RCC_Configuration()

{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定义外部高速晶体启动状态枚举变量

  RCC_DeInit();//复位RCC外部设备寄存器到默认值

  RCC_HSEConfig(RCC_HSE_ON);//打开外部高速晶振

  HSEStartUpStatus=RCC_WaitForHSEStartUp();//等待外部高速时钟准备好

  if(HSEStartUpStatus==SUCCESS)//外部高速时钟已经准备好

   {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配置AHBHCLK)时钟=SYSCLK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配置APB2PCLK2)时钟=AHB时钟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配置APB1PCLK1)时钟=AHB 1/2时钟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RCC_PLLMul_9);//配置PLL时钟=外部高速晶体时钟*9

     RCC_PLLCmd(ENABLE);//使能PLL时钟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RESET)//等待PLL时钟就绪

     {}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配置系统时钟=PLL时钟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0x08)//检查PLL时钟是否作为系统时钟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G |RCC_APB2Periph_GPIOD | RCC_APB2Periph_GPIOE | RCC_APB2Periph_GPIOC |RCC_APB2Periph_GPIOF | RCC_APB2Periph_ADC1,ENABLE);

}

/*配置DMA*/

void ADC1_Configuration(void)

   {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ADC_DeInit(ADC1);  //将外设 ADC1 的全部寄存器重设为缺省值

   /* ADC1 configuration------------------------------------------------------*/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ADC工作模式:ADC1ADC2工作在独立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ENABLE; //模数转换工作在扫描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模数转换工作在连续转换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外部触发转换关闭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数据右对齐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1; //顺序进行规则转换的ADC通道的数目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根据ADC_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ADCx的寄存器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8);

   /* ADC1 regular channel11 configuration */

   //设置指定ADC的规则组通道,设置它们的转化顺序和采样时间

   //ADC1,ADC通道x,规则采样顺序值为y,采样时间为239.5周期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ADC_Channel_0,1,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ADC_Channel_1,2,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ADC_Channel_2,3,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ADC_Channel_3,4,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ADC_Channel_10,1,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ADC_Channel_9,6,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ADC_Channel_10,7,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ADC_Channel_11,8,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ADC_Channel_12,9,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ADC_Channel_13,10,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ADC_Channel_14,11,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ADC_Channel_15,12,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 开启ADCDMA支持(要实现DMA功能,还需独立配置DMA通道等参数)

   ADC_DMACmd(ADC1, ENABLE);

    /*Enable ADC1 */

    ADC_Cmd(ADC1, ENABLE);    //使能指定的ADC1

    /* Enable ADC1 reset calibaration register */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复位指定的ADC1的校准寄存器

   /* Check the end of ADC1 reset calibration register */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获取ADC1复位校准寄存器的状态,设置状态则等待

   /* Start ADC1 calibaration */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开始指定ADC1的校准状态

   /* Check the end of ADC1 calibration */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获取指定ADC1的校准程序,设置状态则等待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

voidDMA_Configuration(void)

{

   /* ADC1  DMA1 Channel Config */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DMA_DeInit(DMA1_Channel1);   //DMA的通道1寄存器重设为缺省值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u32)&ADC1->DR;

//DMA外设ADC基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u32)&ADC_GetConversionValue;

//DMA内存基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DMA_DIR_PeripheralSRC;

//内存作为数据传输的目的地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1;

//DMA通道的DMA缓存的大小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外设地址寄存器不变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DMA_MemoryInc_Enable;

//内存地址寄存器递增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数据宽度为16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数据宽度为16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DMA_Mode_Circular;

//工作在循环缓存模式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DMA_Priority_High;

//DMA通道 x拥有高优先级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DMA_M2M_Disable;

//DMA通道x没有设置为内存到内存传输

DMA_Init(DMA1_Channel1,&DMA_InitStructure);

//根据DMA_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DMA的通道

   DMA_Cmd(DMA1_Channel1, ENABLE);

}

void TIME_Configuration(vio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InitStruct;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ENABLE);

TIM_DeInit(TIM2);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Prescaler         = 19;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Period            = 399;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RepetitionCounter =   ;

TIM_TimeBaseInit(TIM2,&TIM_TimeBaseInitStruct);

TIM_ClearFlag(TIM2, TIM_FLAG_Update);

TIM_ITConfig(TIM2,TIM_FLAG_Update,ENABLE);

  TIM_Cmd(TIM2,ENABLE);

}

void delay_us(u16 t)

{

   u16 i,j;

   for(i=0;i<t;i++)

   for(j=0;j<5;j++);

}

void delay_ms(u16 T)

{

   u16 i,j;

   for(i=0;i<T;i++)

   for(j=0;j<6000;j++);

}

int main()

{

  u16Voltage[400];

  u16i=0,ADCVal=0;

u16  New = 0 ;

u16 *ADC_Val = &New , j , k , Tem = 0,stop_y ;

j=0;

  RCC_Configuration();

  TIME_Configuration();

GPIO_Configuration();

  DMA_Configuration();

ADC1_Configuration();

  lcd_init();

  color_test();

LCD_DrawLine(120,0,120,399,Black);

LCD_DrawLine(0,200,239,200,Black);

while(1)

{

  delay_ms(20);

  Tem= 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1);

New= (u16)( Tem* 33 / 4096); //获得新数据 并放大10

j++; //记录采样个数

     if( ( j >= 2 ) && ( j <= 400) ) //2个到400个点之间只画 j 个点

    {

       k=j;

      ADC_Val = Change( New );

   LCD_DrawLine( *(ADC_Val+k-1)+100 , k-1 , *(ADC_Val+k)+100 , k ,  Red );

  }

else if( j > 400 )   //超过400个点每次都要画400个点

  {

    for( k=1 ; k<400 ; k++ )

     {

       ADC_Val = Change( New );

      LCD_DrawLine( *(ADC_Val+k-1)+100 , k-1 , *(ADC_Val+k)+100 , k ,  Red );

      }

  delay_ms(300);

    lcd_clear(White);

   }

else  // 第一个点

{

  ADC_Val = Change( New );

   lcd_point( *ADC_Val+100,0 ,  Red);

   }

}

}

while(1)

{

   delay_ms(10);

    ADCVal = 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1);

   Voltage = (u16)(ADCVal* 33*5/ 4096);  //求的结果扩大了10倍,方便下面求出小数

   //可以用来显示频率lcdshow_number(100,200,Voltage,Blue,Red);

lcd_point(ADCVal , 0 ,  Black );

    if(i>0)

   {

      LCD_DrawLine(Voltage[i-1]+ 80, i-1 ,Voltage+80 , i , Red);

    }

  i++;

  if(i==399)

  {

  lcd_clear(White);

i=0;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