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画了一块板子 ,几乎所有的的管脚上面都有 3.3v 电压

楼主:
   用电表测每个管脚与GND 和VCC 都能发出声音来 是通的怎么回事

网友A(2017-10-24):
你测出来是完全短路?芯片也有内阻的,有的会很小。不能听到声音就判断是短路的。

网友A:
光板测试下看看

网友B:
现在是具体到,把蓝牙芯片焊掉电路正常 ,焊上去后 管教又变成3.3v

网友C:
普及一下  万用表测通断响  是当测到的电阻小于50Ω(这个值要看万用表,不一定就是50)时,就会响

网友D:
万用表在200Ω下也都有可能会响的,先测光板,然后在用割线测试试试

网友E:
有压差 万用表就会响 不一定是短路

网友F:
先检查电源与地之间有没有短路,然后那一个没焊接器件的板试试,同时检查一下这个板上的器件有没有焊接错误

网友G:
有可能是电路板你设计走线的时候间距太小,导致电路板线路不小心短路了,有可能个别板子短路了

网友H:
电路板你设计走线的时候间距太小,导致电路板线路不小心短路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H:
电路板你设计走线的时候间距太小,导致电路板线路不小心短路了

不是 我测了各个管脚与电源线  没通

网友I:
估计芯片的PCB 引脚定义搞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