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不用数据口的12864程序

楼主(2017-10-24):
大佬们有没有这样接的12864的程序啊,右边的两个电源口让接到左面的红色橙色线里面了

网友A:
http://www.51hei.com/bbs/dpj-92635-1.html 我记得这个TFT显示屏和你这个12864程序好像可以通用的 你自己看看吧 差别不是太大。

网友B:
“不用数据口的12864程序”??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串口也是有数据口的。

网友C:
加上电源一共只要4根线就能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