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48V电池组在线单个电池充电程序(汇编)

楼主(2017-10-24):
这是我前些时间用汇编语言编写的48V电池组在线单个电池充电程序。请各指教。
下载:

; 中断入口程序 ;;
;;;;;;;;;;;;;;;;;;;;;;;;;;;;;;;;;;;;;;;;;
ORG 0000H              ;程序执行开始地址
LJMP START             ;跳到标号START执行
ORG 0003H              ;外中断0中断程序入口
RETI                   ;外中断0中断返回
ORG 0013H              ;外中断1中断程序入口
RETI                   ;外中断1中断返回
;;;;;;;;;;;;;;;;;;;;;;;;;;;;;;;;;;;;;;;;
;; 主 程 序 ;;
;;;;;;;;;;;;;;;;;;;;;;;;;;;;;;;;;;;;;;;;
START:
MOV R0,#70H           ;清70H-7AH共11个内存单元
MOV R7,#0BH ;
MOV  A,#00H            ;清P1口
MOV  P1,A
MOV  A,#0FFH            ;P3口置高电平
MOV  P3,A
LCALL YS3S
CLEARDISP:
MOV @R0,#00H ;
INC R0 ;
DJNZ R7,CLEARDISP ;
MOV 20H,#00H           ;清20H(标志用)
START1:
MOV  A,#20H             ;J4吸动启动48V充电回路
MOV  P1,A
LCALL YS3S
MOV  A,70H
CJNE A ,#0FFH,JS       ; 判断充电是否结束 (70H中的数不等于FF则转JS)
AJMP   WC
JS:
JB P3.3,JS1        ;P3.3口为1时程序往下继续
LCALL  DGDCCD      ;P3.3口为0时调用单个电池充电程序(DGDCCD)
JS1:
JB P3.7,JS2        ;P3.7口为1时程序往下继续
LCALL  XZCDFS      ;P3.7口为0时调用选择电池充电方式程序(XZCDFS)
JS2:
SJMP START1            ;P3.3,P3.7口均为1时跳回START1 继续等待
;延时3秒钟子程序,F=12MHz
YS3s:
MOV  R3,#28
MOV  R2,#253
MOV  R1,#219
LOOP1:
DJNZ R1,$
DJNZ R2, LOOP1
DJNZ R3, LOOP1
NOP
RET
;延时1秒钟子程序,F=12MHz
YS1s:
MOV  R3,#9
MOV  R2,#253
MOV  R1,#219
LOOP2:
DJNZ R1,$
DJNZ R2, LOOP2
DJNZ R3, LOOP2
NOP
RET
DGDCCD:                 ;单个电池充电程序
LCALL YS3s
JB P3.3,TC              ;P3.3不为"0"退出子程序回到主程序继续等待 P3.3为“1”转移到TC
CLR  P1.5               ;释放J4的48V充电回路
MOV  R4,#3
DD:                     ;单个电池充电程序(DGDCCD)
LCALL YS1s
SETB P1.7               ;点亮1灯
SETB P1.6               ;J5吸动启动18V充电回路对第一个电池充电
LCALL YS3s
JB P3.4,DD              ;P3.4 不为"0" 继续等待
LCALL YS3s
LCALL YS3s
JB P3.4,DD              ;P3.4 不为"0" 继续等待
SETB P1.2               ;J1吸动对第二个电池充电
CLR  P1.7               ;熄灭1灯
DD1:
LCALL YS1s
JB P3.4,DD1              ;P3.4 不为"0" 继续等待
LCALL YS3s
LCALL YS3s
JB P3.4,DD1              ;P3.4 不为"0" 继续等待
CLR  P1.2               ;释放J1
LCALL YS1s
SETB P1.3               ;J2吸动对第三个电池充电
DD2:
LCALL YS1s
JB P3.4 ,DD2             ;P3.4 不为"0" 继续等待
LCALL YS3S
LCALL YS3s
JB P3.4 ,DD2             ;P3.4 不为"0" 继续等待
CLR  P1.3               ;释放J2
LCALL YS1s
SETB P1.4               ;J3吸动对第四个电池充电
DD3:
LCALL YS1s
JB P3.4 ,DD3            ;P3.4 不为"0" 继续等待
LCALL YS3S
LCALL YS3s
JB P3.4 ,DD3             ;P3.4 不为"0" 继续等待
CLR  P1.4               ;释放J3
LCALL YS1s
CLR  P1.6               ;释放J5 充电全部结束
DJNZ R4, DD

MOV 70H ,#0FFH          ;设置充电结束标记
TC:
RET
XZCDFS:                 ;选择电池充电方式程序
LCALL YS3s
JB P3.7,TC1              ;P3.7不为"0"退出子程序回到主程序继续等待
SS:

LCALL YS1s
CLR P3.0                 ;点亮常规充电灯
JNB P3.7 , CS
JB P3.5 ,SS           ;P3.5 不为"0" 继续等待(电池未充满继续)
LCALL YS3s
JB P3.5 ,SS           ;P3.5 不为"0" 继续等待(电池未充满继续)
SJMP SS0
CS:                    ;测试各单个电池电压
LCALL YS3s
JB P3.7,SS             ;P3.7不为"0"继续等待
;CLR P3.0               ;关常规充电灯
CLR P3.1               ;点亮测试各单个电池电压灯
LCALL YS1s
JB P3.7,SS             ;P3.7不为"0"继续等待
SETB P1.7              ;1 灯点亮测量第一个电池
SS1:
LCALL YS3s
JB P3.7,SS1             ;P3.7不为"0"继续等待
LCALL YS1s
CLR  P1.7
SETB P1.2               ;测量第二个电池
SS2:
LCALL YS3s
JB P3.7,SS2             ;P3.7不为"0"继续等待
LCALL YS1s
CLR  P1.2
SETB P1.3               ;测量第三个电池
SS3:
LCALL YS3s
JB P3.7,SS3             ;P3.7不为"0"继续等待
LCALL YS1s
CLR  P1.3
SETB P1.4              ;测量第四个电池
SS4:
LCALL YS3s
JB P3.7,SS4             ;P3.7不为"0"继续等待
LCALL YS1s
CLR  P1.4
SETB P3.1
AJMP DD                  ;返回单个电池充电程序
SS0:
CLR  P1.5               ;释放J4
LCALL YS1s
CLR  P1.6               ;释放J5 充电全部结束
MOV 70H ,#0FFH          ;设置充电结束标记
TC1:
RET
WC: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