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口接收数据,程序不按照定义的模式发送,借助串口助手上显示的也仅仅是发送

楼主(2017-10-24):
51单片机串口接收数据,但是程序不按照定义的模式发送,借助串口助手上显示的也仅仅是发送
#include <reg51.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u8 rec_buf[4];
u8 code str1[]={0x23,0x01,0x04,0x00,0x00,0x00,0x01,0x23};
u8 code str2[]={0x23,0x01,0x04,0x00,0x00,0x00,0x02,0x23};
u8 code str3[]={0x23,0x01,0x04,0x00,0x00,0x00,0x03,0x23};
u8 code str4[]={0x23,0x01,0x04,0x00,0x00,0x00,0x04,0x23};
sbit led1=P0^0;
sbit led2=P0^1;
u16 m=3;
void InitUART(void)
{
    TMOD = 0x20;
    SCON = 0x50;
    TH1 = 0xFA;
    TL1 = TH1;
    PCON = 0x80;
    EA = 1;
    ES = 1;
    TR1 = 1;
}

void SendOneByte(unsigned char c)
{
    SBUF = c;
    while(!TI);
    TI = 0;
}
void main(void)
{
    InitUART();
}

void UARTInterrupt(void) interrupt 4
{
    if(RI)
    {
        RI = 0;
                          rec_buf[4]=SBUF;
                           if(rec_buf[m]==06)
                                         {
                                                 SendOneByte(str1);
           }
          else if(rec_buf[m]==19)
                                         {
                                                 SendOneByte(str2);
           }
            else if(rec_buf[m]==9)
                                         {
                                                 SendOneByte(str3);
           }
                                          else
                                                {
                                                        SendOneByte(str4);
                                                }
    }
    else
        TI = 0;
}

网友A(2017-11-27):
引用 楼主:
多谢大神,我上面的函数怎么会一直在初始化里跳不出来呢 ?
还想问一点,rec_buf[m]==25这里我不是应该写 ...

1.你的main函数结构不对。初始化程序要放在主循环外。例如:
void main(void)
{
        InitUART();
        while (1)
        {
                //需要执行的任务
        }
}
2.串口助手发送19是16进制0x19,解析时可以写10进制25或16进制0x19。

楼主:
多谢大神,我上面的函数怎么会一直在初始化里跳不出来呢 ?
还想问一点,rec_buf[m]==25这里我不是应该写成rec_buf[m]==19么吗

网友A(2017-10-26):
你的主函数这样写根本就跑不起来,不断重复初始化定时器,怎么能正常呢?
根据你的描述,给你大改动,程序运行正常,是不是完全是你想要的功能不得而知。
用串口助手分别发送4组数字:
7E 41 06 0D
7E 41 19 0D
7E 41 09 0D
7E 41 03 0D
回传接收分别为4组数字:
23 01 04 00 00 00 01 23
23 01 04 00 00 00 02 23
23 01 04 00 00 00 03 23
23 01 04 00 00 00 04 23
/************************************/
#include <reg51.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u8 rec_buf[4];
u8 code str1[]={0x23,0x01,0x04,0x00,0x00,0x00,0x01,0x23};
u8 code str2[]={0x23,0x01,0x04,0x00,0x00,0x00,0x02,0x23};
u8 code str3[]={0x23,0x01,0x04,0x00,0x00,0x00,0x03,0x23};
u8 code str4[]={0x23,0x01,0x04,0x00,0x00,0x00,0x04,0x23};
sbit led1=P0^0;
sbit led2=P0^1;
u8 m=2;
u8 i=0;
bit flag=0;
void InitUART()
{
    TMOD = 0x20;
    SCON = 0x50;
    TH1 = 0xFA;
    TL1 = TH1;
    PCON = 0x80;
    EA = 1;
    ES = 1;
    TR1 = 1;
}

void SendOneByte(u8 c)
{
    SBUF = c;
    while(!TI);
    TI = 0;
}
void main()
{
        u8 i;
        InitUART();
        while(1)
        {
                if(flag==1)
                {
                        ES=0;                //关串口中断
                        flag=0;
                        if(rec_buf[m]==6)
                        {
                                for(i=0;i<8;i++)
                                SendOneByte(str1[i]);
                        }
                        else if(rec_buf[m]==25)//0x19
                        {
                                for(i=0;i<8;i++)
                                SendOneByte(str2[i]);
                        }
                        else if(rec_buf[m]==9)
                        {
                                for(i=0;i<8;i++)
                                SendOneByte(str3[i]);
                        }
                        else
                        {
                                for(i=0;i<8;i++)
                                SendOneByte(str4[i]);
                        }
                        ES=1;                //开串口中断
                }
        }
}

void UARTInterrupt() interrupt 4
{
        RI=0;
        rec_buf[i]=SBUF;
        i++;
        if(i>=4)
        {
                i=0;
                flag=1;//接收完成标志置1
                //其他运算放到主程序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回传数组str1

回传数组str1? 是翻译成hex文件的6么?

楼主:
我改好程序但不运行后,在汇编下看到是这个现象。 程序一直在R0和A之间循环

楼主:
引用 网友A:
void UARTInterrupt() interrupt 4
{
        RI=0;

你说的逻辑挺对的,我也按照你说的改了,但是修改后的程序的效果并不理想,串口助手接收的数据也没有了。 下面是我按照你所讲的修改的程序
#include <reg51.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u16 i;
u8 rec_buf[4]={0,0,0,0};
u8 code str1[]={0x23,0x01,0x04,0x00,0x00,0x00,0x01,0x23};  //¶¨òåËÄ×éμÆ1aD-òé
u8 code str2[]={0x23,0x01,0x04,0x00,0x00,0x00,0x02,0x23};
u8 code str3[]={0x23,0x01,0x04,0x00,0x00,0x00,0x03,0x23};
u8 code str4[]={0x23,0x01,0x04,0x00,0x00,0x00,0x04,0x23};

u8 code table1[4]={0x7E,0x41,0x06,0x0D};       //¶¨òåËÄ×éμã¸èÏμí3D-òé
u8 code table2[4]={0x7E,0x41,0x19,0x0D};
u8 code table3[4]={0x7E,0x41,0x09,0x0D};
u8 code table4[4]={0x7E,0x41,0x03,0x0D};

void InitUART(void)
{
    TMOD = 0x20;  //¶¨ê±Æ÷1¤×÷·½ê½2
    SCON = 0x50; // ′®¿ú1¤×÷·½ê½1£¬ÔêDí½óêÕ
    TH1 = 0xFA;
    TL1 = TH1;
    PCON = 0x80;  //2¨ìØÂê±¶Ôö
    EA = 1;
    ES = 1;
    TR1 = 1;
}

void SendOneByte(unsigned char c)
{
    SBUF = c;
    while(!TI);
    TI = 0;
}

void main(void)
{
  InitUART();
        if(rec_buf[4]==table1[4])
                 {
                         for(i=0;str1[i]!='\0';i++)
                                        {
                                                SendOneByte(str1[i]);
                                                }
           }
          else if(rec_buf[4]==table2[4])
                                         {
                                                 for(i=0;str2[i]!='\0';i++)
                                                {
                                                        SendOneByte(str2[i]);
                                                }
           }
           else if(rec_buf[4]==table3[4])
                                         {
                                                 for(i=0;str3[i]!='\0';i++)
                                                {
                                                        SendOneByte(str3[i]);
                                                }
           }
                                          else
                                                {
                                                        for(i=0;str4[i]!='\0';i++)
                                                        {
                                                        SendOneByte(str4[i]);
                                                        }
            }
        while(1)
        {
}
}

void UARTInterrupt(void) interrupt 4
{
    int j;
           if(RI)
        {
                                        for(j=0;j<4;j++ )
                             rec_buf[j]=SBUF;
                                                RI = 0;
    }
    else
        TI = 0;
}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一点问题,8位数据0~3是指什么? 我的每一个数据都是16进制,应该定义成int类型的么,这4位数能放4个16 ...

void UARTInterrupt() interrupt 4
{
        RI=0;
        rec_buf[ i]=SBUF;
        i++;
        if(i>=4)
        {
                i=0;
                flag=1;//接收完成标志置1
                //其他运算放到主程序
        }
}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一点问题,8位数据0~3是指什么? 我的每一个数据都是16进制,应该定义成int类型的么,这4位数能放4个16 ...

这是回传数组str1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一点问题,8位数据0~3是指什么? 我的每一个数据都是16进制,应该定义成int类型的么,这4位数能放4个16 ...

你定义了缓存数组u8 rec_buf[4];就是这个数组有4个元素,使用时只能指定0~3,每个元素是8位2进制数0x00~0xff。如果要同时得到4个8位数字,要分4次中断接收并存入缓存。见楼上回传数据示例。

楼主:
还有一点问题,8位数据0~3是指什么? 我的每一个数据都是16进制,应该定义成int类型的么,这4位数能放4个16进制的数么

楼主:
rec_buf[4]不存在么? 这个不是我定义的可以放4个数的数组么,这一点我觉得没问题。比如我要收的为{0x7E,0x41,0x06,0x0D}  {0x7E,0x41,0x19,0x0D} {0x7E,0x41,0x09,0x0D} {0x7E,0x41,0x03,0x0D},当查询到数组第三个数时,然后对应发送与之对应的数据 {0x23,0x01,0x04,0x00,0x00,0x00,0x01,0x23}   {0x23,0x01,0x04,0x00,0x00,0x00,0x02,0x23}   {0x23,0x01,0x04,0x00,0x00,0x00,0x03,0x23}   {0x23,0x01,0x04,0x00,0x00,0x00,0x04,0x23}  请问一下,具体我应该怎么修改

网友A:
你定义了缓存数组u8 rec_buf[4];使用范围只能是8位数据0~3,你定义了u16 m=3;,那么if(rec_buf[m]==06),这里数据类型不一致,而且接收到的数据被保存在一个不存在的位置rec_buf[4]=SBUF;。如果要发送数组内全部元素需要用循环
void UARTInterrupt() interrupt 4
{
        u8 i;
        if(RI)
        {
                RI = 0;
                rec_buf[3]=SBUF;
                if(rec_buf[m]==06)
                {
                        for(i=0;i<8;i++)
                        SendOneByte(str1);
                }

          ...........
          ...........

楼主:
我定义了4个数组(1,2,3,4)保存协议帧, 另外定义的四个数组(5,6,7,8)保存要使用的数据帧。当单片机接收的协议是(1,2,3,4)这四个数组中的任意一组时,单片机识别到对应的(5,6,7,8)中的任意一组协议,然后输出出来。现在问题是我无论输入什么,串口助手输出的数据都是我输入的数据。 我想是不是程序哪里出问题了, 还麻烦大家帮忙检查一下,给点意见。 谢谢!

网友B:
“51单片机串口接收数据,但是程序不按照定义的模式发送,借助串口助手上显示的也仅仅是发送”
看不明白,能说得清楚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