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模块连接不上手机上蓝牙串口助手是怎么回事

楼主:
蓝牙模块在电源供电后,打开手机串口助手搜索就是搜索不到,这是怎么回事呢?蓝牙模块如图所示,各位老铁们指点一下啊,感激不尽

网友A(2017-10-24):
HC05是蓝牙2.0  新的手机可能都是4.0了,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原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C05是蓝牙2.0  新的手机可能都是4.0了,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原因

手机也要4.0吗

网友B:
大哥,真的是这个问题啊啊,换了手机就行了,谢谢大哥

网友C(2019-02-15):
我的是能搜索的到,但是手机蓝牙连接不上,手机型号为荣耀9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