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13 本地帮助怎么用

楼主(2017-10-24):
altium designer13 本地帮助怎么用,为什么我的帮助必须联网,不能脱机使用。哪位大佬解答一下?

网友A:
搜索时右下角有个选项按钮么,选择Search Wiki就是去自己的wiki页面搜索,选择Search Local Documents就是本地帮助文档中搜索

网友A:
搜索时右边有个选项按钮,选择Search Wiki就是去自己的wiki页面搜索,选择Search Local Documents就本地帮助文档中搜索

网友B:
只能帮到你这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搜索时右下角有个选项按钮么,选择Search Wiki就是去自己的wiki页面搜索,选择Search Local Documents就是 ...

谢谢,但是选择本地帮助也会跳转到联网的,本地用不了,你们可以用吗,我的是13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