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程序的函数与库函数

楼主:
在单片机程序里需要调用一个库函数,怎么下载这两个文件。如图display.h为程序里调用的库函数名

网友A(2017-10-28):
在头文件加上:#include "display.h",就可调用。

网友B:
把这两个文件添加到你的项目目录中,在你的主文件中加入#include "display.h"就可以调用,之后编译下载都是一起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