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tm1638 只能显示,不能读键

楼主(2017-10-24):
stm32 +tm1638 只能显示,不能读键 为何?那地方出了问题 求大神指点。
void TM1638_Write(unsigned char        DATA)                        //D′êy¾Yoˉêy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CLK=0;
                if(DATA&0X01)
                        DIO=1;
                else
                        DIO=0;
                DATA>>=1;
                CLK=1;
        }
}
unsigned char TM1638_Read(void)                                        //¶áêy¾Yoˉêy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temp=0;
        DIO=1;        //éèÖÃÎaêäèë
        for(i=0;i<8;i++)
        {
        delay_us(5)        ;
                temp>>=1;
                CLK=0;
                if(DIO)
                        temp|=0x80;
                CLK=1;
        }
        return temp;
}
void Write_COM(unsigned char cmd)                //·¢ËíÃüáî×Ö
{
        STB=0;
        TM1638_Write(cmd);
        STB=1;
}

unsigned char Read_key(void)
{
        unsigned char c[4],i,key_value=0;
        STB=0;
                delay_ms(100);
        TM1638_Write(0x42);
        delay_ms(100);
        for(i=0;i<4;i++)
                {
                        c[ i]=TM1638_Read();
                }
        STB=1;                                        //4¸ö×Ö½úêy¾YoÏ3éò»¸ö×Ö½ú
        if(c[0]==0x04) key_value=1;
        if(c[0]==0x40) key_value=2;
        if(c[1]==0x04) key_value=3;
        if(c[1]==0x40) key_value=4;
        if(c[2]==0x04) key_value=5;
        if(c[2]==0x40) key_value=6;
        if(c[3]==0x04) key_value=7;
        if(c[3]==0x40) key_value=8;
        if(c[0]==0x02) key_value=9;
        if(c[0]==0x20) key_value=10;
        if(c[1]==0x02) key_value=11;
        if(c[1]==0x20) key_value=12;
        if(c[2]==0x02) key_value=13;
        if(c[2]==0x20) key_value=14;
        if(c[3]==0x02) key_value=15;
        if(c[3]==0x20) key_value=16;
        return (key_value);
}
网上的代码,显示没问题。
while (1)
                        {
        LedDisplay(1,3,7,0,2,1,0,2);
        delay_ms(1000);
                key_value=Read_key();
        switch (key_value)
        {
                case 1:
                LedDisplay(1,0,0,0,0,0,0,0);
                break;
                case 2 :
                LedDisplay(2,0,0,0,0,0,0,0);
                break;
                case 3 :
                LedDisplay(3,0,0,0,0,0,0,0);
                break;
                case 4 :
                LedDisplay(4,0,0,0,0,0,0,0);
                break;
                case 5 :
                LedDisplay(5,0,0,0,0,0,0,0);
                break;
                case 6 :
                LedDisplay(6,0,0,0,0,0,0,0);
                break;
                case 7 :
                LedDisplay(7,0,0,0,0,0,0,0);
                break;
                case 8 :
                LedDisplay(8,0,0,0,0,0,0,0);
                break;
                case 9:
                LedDisplay(9,0,0,0,0,0,0,0);
                break;
                case 10 :
                LedDisplay(0,1,0,0,0,0,0,0);
                break;
                case 11 :
                LedDisplay(1,1,0,0,0,0,0,0);
                break;
                case 12 :
                LedDisplay(2,1,0,0,0,0,0,0);
                break;
                case 13 :
                LedDisplay(3,1,0,0,0,0,0,0);
                break;
                case 14 :
                LedDisplay(4,1,0,0,0,0,0,0);
                break;
                case 15:
                LedDisplay(5,1,0,0,0,0,0,0);
                break;
                case 16 :
                LedDisplay(6,1,0,0,0,0,0,0);
                break;
                default :
                break;//LedDisplay(0,0,0,0,0,0,0,0);
        }

                有需要 stm32 驱动tm1638的工程的告诉我 我把我的工程放上来

楼主:
在线等待

楼主:
没高手吗?

网友A(2018-06-17):
群主,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有?

网友B(2022-07-05):
问下楼主是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了

网友B:
自己顶一下在 TM1638_Read(void) 函数中, CLK=0;与 if(DIO)之间加一个_nop_(),在stc15W实测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