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GPS定位12864显示程序与原理图

楼主:
系统硬件电路主要有GPS、液晶显示器、STC12C5A60S2、LED状态指示单片机上电复位和电源等部分组成。GPS发送的串行数据送至单片机串行口经处理后通过键盘选择要显示的信息,送至LCD液晶显示器。LCD液晶显示器会定时更新,更新周期约为1 s。上电复位电路为单片机上电提供上电复位。电源电路为各个电路提供稳定的电源。

电路图用AD画的

STC12C5A60S2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include "STC12C5A.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uart.h"
#include "timer0.h"
#include "key.h"
#include "lcd12864.h"
#include "GPS.h"
#include "GPS_PacketQueue.h"

extern unsigned long Timer0_Count;             // 系统时基

unsigned char Display_Flag = 0;                          // 显示界面(0 - 时间经纬度,1 - 速度等)

unsigned char xdata DateTime[7] = {0};                // 时间和日期缓冲:秒,时,分,日,月,星期,年

/*-------------GPS相关变量-------- --------------------*/
GPS_INFO   xdata GPS;
unsigned char GPS_Flag = 0;                 // GPS数据有效标志

// 函数声明
void LCD_Display_DateTime(unsigned char *pDataTime);    // LCD显示时间,日期
void LCD_Display_Longitude_Latitude(GPS_INFO *GPS);     // LCD显示经纬度
void LCD_Display_Speed(GPS_INFO *GPS);                  // LCD显示速度,航向等

/****************************************
        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char key_value = 0;
           struct timer  Display_Time;
        struct timer  Flag_Time;
        struct timer  Error_Time;
    GPS_PACKET *Packet = NULL;
    memset(&GPS,0,sizeof(GPS));             // 一定要清0

        timer_set(&Display_Time, CLOCK_SECOND/5);        // 200ms
        timer_set(&Error_Time,   CLOCK_SECOND*2);        // 2S
        timer_set(&Flag_Time,   CLOCK_SECOND*5);        // 3S
    LCD_Init();
    GPS_PacketInit();                       // 接收缓冲区初始化

    UART_Init();                            // 初始化UART
    Timer0_Init();                          // 启动定时器
    while(1)
    {
        /*  处理GPS信号 */
        Packet = NULL;
        Packet = (GPS_PACKET *)GPS_GetPacket();

        if( Packet ){
            timer_restart(&Error_Time);                         // 接收正确更新时间
            if(Packet->DataType == 1){
                if(GPS_RMC_Parse(Packet->DataBuffer, &GPS))     // 解析GPRMC
                {
                    memset(Packet,0,sizeof(GPS_PACKET));
                    DateTime[6] = GPS.D.year;
                    DateTime[4] = GPS.D.month;
                    DateTime[3] = GPS.D.day;
                    DateTime[2] = GPS.D.hour;
                    DateTime[1] = GPS.D.minute;
                    DateTime[0] = GPS.D.second;
                    GPS_Flag = 1;
                }
                else{                                           // 解析错误要清空缓冲区
                    memset(Packet,0,sizeof(GPS_PACKET));
                }
            }
            else if(Packet->DataType == 2){
                if(GPS_GGA_Parse(Packet->DataBuffer, &GPS)){
                    memset(Packet,0,sizeof(GPS_PACKET));
                    GPS_Flag = 1;
                }
                else{                                           // 解析错误要清空缓冲区
                    memset(Packet,0,sizeof(GPS_PACKET));
                }
            }
        }
        else{
                        // 接收错误,且时长超过100*20ms = 2S,复位硬件
                        if( timer_expired(&Error_Time) )
                        {
                                UART_Init();
                                GPS_PacketInit();
                                timer_restart(&Error_Time);
                                GPS_Flag = 0;
                        }
        }

                if( timer_expired(&Flag_Time) )                         // 切换画面
        {
                        Display_Flag = ++Display_Flag % 2;
                        LCD_Clear();
                        timer_reset(&Flag_Time);
                }

        if( timer_expired(&Display_Time) )
        {
            timer_reset(&Display_Time);

                        if(GPS_Flag == 0)
                        {
                                memset(DateTime,0,sizeof(DateTime));
                                memset(&GPS,0,sizeof(GPS));
                        }
                        if(Display_Flag == 0)
            {
                                LCD_Display_DateTime(DateTime);                 // 时间显示
                                LCD_Display_Longitude_Latitude(&GPS);
           }
                   else
                   {
                LCD_Display_Speed(&GPS);
           }
        }
    }
}

/*
    日期和时间显示
*/
void LCD_Display_DateTime(unsigned char *pDataTime)
{
    unsigned char temp_buffer[9] = {0};

    // 显示年,月,日
    temp_buffer[0] = pDataTime[6]/10+0x30;
    temp_buffer[1] = pDataTime[6]%10+0x30;
    Display_String(1,1,"20");
    Display_String(2,1,temp_buffer);
        Display_String(3,1,"年");

    temp_buffer[0] = pDataTime[4]/10+0x30;
    temp_buffer[1] = pDataTime[4]%10+0x30;
    Display_String(4,1,temp_buffer);
    Display_String(5,1,"月");

    temp_buffer[0] = pDataTime[3]/10+0x30;
    temp_buffer[1] = pDataTime[3]%10+0x30;
    Display_String(6,1,temp_buffer);
    temp_buffer[8] = '\0';
        Display_String(7,1,"日");

    // 显示时,分,秒
    temp_buffer[0] = pDataTime[2]/10+0x30;
    temp_buffer[1] = pDataTime[2]%10+0x30;
    temp_buffer[2] = ':';
    temp_buffer[3] = pDataTime[1]/10+0x30;
    temp_buffer[4] = pDataTime[1]%10+0x30;
    temp_buffer[5] = ':';
    temp_buffer[6] = pDataTime[0]/10+0x30;
    temp_buffer[7] = pDataTime[0]%10+0x30;
    temp_buffer[8] = '\0';
    Display_String(1,2,temp_buffer);

    // 显示星期
    switch(DateTime[5]%10 -1)
        {
                case 0:        Display_String(6,2,"星期日\0");break;
                case 1:        Display_String(6,2,"星期一\0");break;
                case 2:        Display_String(6,2,"星期二\0");break;
                case 3:        Display_String(6,2,"星期三\0");break;
                case 4: Display_String(6,2,"星期四\0");break;
                case 5:        Display_String(6,2,"星期五\0");break;
                case 6:        Display_String(6,2,"星期六\0");break;
                default: break;
        }
}

/*
    显示纬度和经度
*/
void LCD_Display_Longitude_Latitude(GPS_INFO *GPS)
{
    unsigned char ch, i;
    char info[20];

    if (GPS->NS == 'N')                                              //判断是北纬还是南纬
        {
        Display_String(1,3,"北纬");
    }
        else if (GPS->NS == 'S')
    {
        Display_String(1,3,"南纬");
    }

        if (GPS->EW == 'E')                                              //判断是东经还是西经
        {
        Display_String(1,4,"东经");
    }
        else if (GPS->EW == 'W')
    {
        Display_String(1,4,"西经");
    }

    sprintf(info,":%3d\0",GPS->latitude_Degree);
        LCD_XY(3, 3);
        i = 0;
        while(info[i] != '\0')
        {
                ch = info[i++];
                LCD_Write_Data(ch);
        }
        LCD_Write_Data(0xA1);
        LCD_Write_Data(0xE3);

        Int_To_Str(GPS->latitude_Cent, info);
        i = 0;
        while(info[i] != '\0')
        {
                ch = info[i++];
                LCD_Write_Data(ch);
        }
        LCD_Write_Data(0xA1);
        LCD_Write_Data(0xE4);

        Int_To_Str(GPS->latitude_Second, info);
        i = 0;
        while(info[i] != '\0')
        {
                ch = info[i++];
                LCD_Write_Data(ch);
        }

    sprintf(info,":%3d\0",GPS->longitude_Degree);
    LCD_XY(3, 4);
        i = 0;
        while(info[i] != '\0')
        {
                ch = info[i++];
                LCD_Write_Data(ch);
        }
        LCD_Write_Data(0xA1);
        LCD_Write_Data(0xE3);

        Int_To_Str(GPS->longitude_Cent, info);
        i = 0;
        while(info[i] != '\0')
        {
                ch = info[i++];
                LCD_Write_Data(ch);
        }
        LCD_Write_Data(0xA1);
        LCD_Write_Data(0xE4);

        Int_To_Str(GPS->longitude_Second, info);
        i = 0;
        while(info[i] != '\0')
        {
                ch = info[i++];
                LCD_Write_Data(ch);
        }

}

/*
    把浮点数fla显示在LCD的坐标(x,y)位置
*/
void Show_Float(float fla, 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
        int integar;
        char Info[10],ch;
        unsigned char i;

        LCD_XY(x, y);
        integar = (int)fla;             // 得到浮点数的整数部分
        Int_To_Str(fla, Info);
        i = 0;
        while(Info[i] !='\0')
        {
                ch=Info[i++];
                LCD_Write_Data(ch);
        }
        LCD_Write_Data('.');
        fla = fla - integar;            // 得到浮点数的小数部分

        fla =  fla * 10;                // 小数位第一位
        integar = (int)fla;
        fla = fla - integar;
        ch = integar + 0x30;
        LCD_Write_Data(ch);

        fla =  fla*10;                  // 小数位第二位
        integar = (int)fla;
        fla = fla - integar;
        ch = integar + 0x30 ;
    LCD_Write_Data(ch);
}

/*
    显示速度,航向,海拔
……………………

1. DXP版本原理图 &

网友A(2018-03-18):
为啥出来一片乱码[惊讶.jpg]

网友B:
以前见过一篇相近的 ,这次有源码,看看

网友C(2018-05-07):
请问这个程序能用于stc89c52上吗

网友D(2018-06-10):
不是很懂为什么编译报错*** ERROR L107: ADDRESS SPACE OVERFLOW

网友E(2018-07-21):
楼主用的是什么型号的gps呢

网友F(2018-11-10):
GPS用的是芯片是什么,是用现成的模块吗

网友G(2019-01-05):
什么型号呀

网友H(2019-03-04):
这个有没有成品

网友I:
成品是啥样子的?

网友J(2020-04-27):
GPS、液晶显示器、STC12C5A60S2实现的51单片机GPS定位12864显示,学习到了,谢谢分享!
我对GPS项目比较感兴趣,觉得比较高级,问一下楼主用的是什么型号的gps?新手买什么GPS模块比较好呢?再问一下可以用旧手机的GPS模块连到单片机上用吗?

网友K(2021-07-14):
GPS都是通知的串口通信,应该是不分型号

网友L(2024-03-02):
谢谢楼主有这么好的程序

网友M:
谢谢了,我分析测试一下。看能用不?

网友M:
12864的主控是什么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M:
12864的主控是什么的?

看代码,能带字库的,大概率是 ST7920,有PSB引脚的

网友O(2024-04-19):
准备做个gps时钟。感谢楼主

网友O:
楼主,没看到key.c文件?
---
文件夹里看到了。再次感谢

网友P:
编译通过,0个错误,1个警告。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