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中断 怎么样就算时间

楼主(2017-10-24):
#include<reg52.h>
sbit D0=P0^0;
unsigned char i;
void main()
{
        i=0;
        EA=1;
        ET0=1;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这句语句是怎样实现计时的,
        TL0=(65536-50000)%256;                                   又怎样计算时间,请详解)
        TR0=1;
        while(1);
}

void time() interrupt 1
{
        i=i+1;
        if(i==20)
        {
          D0=~D0;
                i=0;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

网友A:
51单片机定时器在12M晶振、模式1的工作方式时每12个振荡周期即 1us 加1,16位寄存器加满65536产生溢出信号,耗时65.536ms,如果想得到50ms的定时溢出就要在16位寄存器里预先填入65536-50000=15536,高8位填入15536/256取模弃余=60,低8位填入15536%256取余弃模=176,2进制为:0011 1100 1011 0000。16进制为:0x3CB0。这样16位寄存器加满65536产生溢出信号正好50ms。所以也可以写成:TH0 = 0x3C;TL0 = 0xB0;

网友B:
要是汇编语言还能帮一点,C语言现在自己也没搞懂

网友C:
可以百度一下,或者郭天祥书上也有详细解释

网友C:
百度一下,或者郭天祥书上也有解释

网友D:
定时器T0设置为工作方式1,16位定时器模式,寄存器TH0和TL0组合起来构成16位空间,最大为65536时,寄存器就会溢出,因此,初值设置为50000时,定时器要从(65536-50000)开始计时,每递增1,按12M晶振计算就是1us,因此定时时间就是50000us,也就是50ms.

网友E(2018-05-03):
百度一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