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XL6009E1升压不稳定,电压飙高

楼主(2017-10-25):
刚接上单片机几分钟能够正常工作,然后电压开始飙高,单片机疯狂发热烧毁,烧了好几个了,求助。

网友A:
明显工作不稳定,换或换升压模块。

网友B:
先接个电阻,阻值、功率要适当,再看看如何,或许是调压电位器未调正。

网友C:
稳压模块接合适的电容可以明显改善热损耗,线性芯片上过热这是线性器件的一大缺点。 建议你电源前级接一个470UF的陶瓷电容,输出端接一个47UF的陶瓷电容,你这种情况我之前也遇到过, 祝好运

网友D(2020-06-14):
XL6009E1有个致命缺点:
当En脚悬空的时候,
如果输入电压低于3.6V,
输出电压会失控,
一般为20V以上。

想想还有什么烧不掉的?

网友E(2021-09-06):
5楼正解,确实在超低压时会出现失控

网友F(2022-02-02):
是不是en脚接输入就能?

网友G(2023-11-14):
前几天用这个升压模块烧了一个4g插卡路由器,4.2升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