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一上电 各个IO 就为3.3v 怎么回事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7-10-25):
用示波器查:晶振是否工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示波器查:晶振是否工作。

晶振不工作 芯片IO会全输出3.3V ?不会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示波器查:晶振是否工作。

没示波器

网友C:
iio口全3.3v就是没有输出的状态,外部搭建一个可靠的晶振电路代替电路晶振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iio口全3.3v就是没有输出的状态,外部搭建一个可靠的晶振电路代替电路晶振试试

就是说晶振会影响 我在板子换一个晶振去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iio口全3.3v就是没有输出的状态,外部搭建一个可靠的晶振电路代替电路晶振试试

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D:
有没有上拉电阻存在

网友E:
蓝牙短路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上拉电阻存在

上拉电阻有 但是只有两个管脚用了上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