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F2K60S2驱动舵机

楼主(2017-10-25):
//STC15F2K60S2定时/计数器中断 (晶振12MHz,12分频) 单位时间等于12分频/12MHz,即计数器每次加1使用的时间是1微秒。
#include <STC15F2K60S2.H>
#include <math.h>        //pow(x,y) x的y次方函数需要
sbit KEY1 = P3^2;
sbit KEY2 = P3^3;
sbit led1 = P1^1;
sbit led2 = P1^2;
unsigned int counter = 0;   //例子中需要使用的变量
/*****
函数名:定时计数器中断初始化
调用:TimerCounterIntInit_12MHz(Tx, delay_us);
参数:bit T_C_Int(定时器中断0或定时器中断1), delay_us(多少微米)
返回值:无
结果:启动T/C1或T/C0并设置计数器初值
*****/
void TimerCounterIntInit_12MHz(bit Tx,unsigned int delay_us)
{
        //定时器0和定时器1都使用工作方式0:16位自动装载的定时/计数器
        TMOD = 0x00;
        //中断总开关(属IE:中断允许寄存器)
        EA = 1;
        if(Tx==0){
            ET0 = 1;  //允许定时器中断0中断(属IE:中断允许寄存器)
            TH0 = (65536 - delay_us) >> 8;        //16位计数寄存器T0高8位
            TL0 = (65536 - delay_us) & 0x00FF;  //16位计数寄存器T0低8位
        }
        else {
            ET1 = 1;  //允许定时器中断1中断(属IE:中断允许寄存器)
            TH1 = (65536 - delay_us) >> 8;        //16位计数寄存器T1高8位
            TL1 = (65536 - delay_us) & 0x00FF;  //16位计数寄存器T1低8位
        }
}
/*****
函数名:定时/计数器0中断处理函数
调  用:[T/C0溢出后中断处理]
参  数:无
返回值:无
结  果:重新写入16位计数寄存器初始值,处理用户程序
备  注:
定时/计数器1中断处理函数:
void TimerCounter_1 (void) interrupt 3  using 3{ //切换寄存器组到3
    //重新写入初值
    //用户函数内容
}
*****/
void TimerCounter_0 (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切换寄存器组到1
     counter++;
     if(counter ==2000){
              //这个数值需要根据TimerCounterIntInit_12MHz(Tx,delay_us)函数的delay_us值进行调整counter=20000us/delay_us
             TR0 = 0;         //停止定时器,使舵机运行稳定
             counter = 0;     //重置
    }
}
/*****
函数名:模拟PWM
调用:SimulationPWM(unsigned char pin,unsigned int pwmOut,unsigned int theNumOfTimes);
参数:unsigned char pin(输出模拟PWM的引脚,如:11表示P1^1,3表示P0^3)
unsigned int pwmOut(多少微米)
unsigned int theNumOfTimes(舵机的一个脉冲是20ms,500-2500us的高电平控制舵机角度,循环次数需要大于等于
            1T单片机大概4个_nop()是1us,所以theNumOfTimes的数量起码要大于角度对应的时间)
返回值:无
结果:产生20ms的pwm
*****/
void SimulationPWM(unsigned char pin,unsigned int pwmOut,unsigned int theNumOfTimes)         //pwmOut取值(50~250)
{
    unsigned int i=1;
    int Pn = pin/10;
    int PnBit = pin%10;
    PnBit = pow(2,PnBit);
    TR0 = 1;
    for(i=0;i<theNumOfTimes;i++){
        if(counter>0 && counter<pwmOut){
            switch(Pn){
                case 0:P0 |= PnBit;
                break;
                case 1:P1 |= PnBit;
                break;
                case 2:P2 |= PnBit;
                break;
                case 3:P3 |= PnBit;
                break;
                case 4:P4 |= PnBit;
                break;
                case 5:P5 |= PnBit;
                break;
            }

        }else{
            switch(Pn){
                case 0:P0 &= ~PnBit;
                break;
                case 1:P1 &= ~PnBit;
                break;
                case 2:P2 &= ~PnBit;
                break;
                case 3:P3 &= ~PnBit;
                break;
                case 4:P4 &= ~PnBit;
                break;
                case 5:P5 &= ~PnBit;
                break;
            }
        }
    }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TimerCounterIntInit_12MHz(0,10);        //0.01毫秒,这个时间需要根据不同舵机进行调整。
   while(1){
      led1=0;
      led2=0;
      if(KEY1==0){
         SimulationPWM(12,90,10001);
         SimulationPWM(11,140,10001);
      }
      else if(KEY2==0){
         SimulationPWM(12,120,12001);
      SimulationPWM(11,180,10001);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