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写flash的时候掉电保护

楼主:
单片机在写flash的时候,意外掉电,这要怎么做保护.没有电池,求大神指导

网友A(2017-10-25):
要看你保护什么?

一般还是加备用电源为妥(电池)。

网友B:
就是没有电池,我要保护flash在突然断电的情况下数据还存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看你保护什么?

一般还是加备用电源为妥(电池)。

我要保护flash在写的时候突然断电了,数据能存在。这要怎么弄。。

网友C:
使用笔记本写程序就可以了,停电了还工作,就解决你说的问题了。

网友D:
有办法:
1、评估一下你写的时间花多少?选择相匹配电容储能。
2、写入之前检测一下电容上的能量(电压),OK时再写,否则不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