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继电器光电耦合器控制电路proteus仿真原理图

楼主:
如图12V继电器光电耦合器控制电路,设D触发器高电平电压4.2V,三极管饱和压降0.4V,β值80.用PROTUES进行仿真
⑴光电耦合器发光二极管工作电压、电流分别为1.6伏、15mA.

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下载:

网友A(2017-10-27):
这个型号的光耦为什么输入需要三极管驱动,不能直接控制么

网友B(2020-08-02):
这个仿真光耦必须输入三极管驱动,不能直接控制?

网友B:
我也是想问上面的问题?

网友C:
直接驱动怕触发器的电流不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