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string函数

楼主(2017-10-25):
void Uart_Send_String(u8 *string)
{
while(*string)
{
Sent_UART(*string++);
Delay_Us(5);
}

}

void  SendString(unsigned char *p)
{
    while(*p)
    {
        SendChar(*p);
        p++;
    }
}

求教一下这两个函数,这个*号代表什么意思。另外这个好像和string函数没什么关系啊!我是想用单片机串口通讯发送字符串。网上说要用string函数,但解释怎么用却很笼统,看不太懂,而且上面这两个也是发生字符串的函数,却没有用string函数啊。新人求教,不胜感激

网友A:
u8 *string   这个意思 是 定义一个为U8*类型的变量, u8*的意思是:定义一个无符号8位整数且这个整数只能存放地址。如果有string=&i;则有string指向i, *string==i,

楼主:
为什么要加*号呢?另外为什么不直接将字符串复制给dat?
#include<reg52.h>
/*此程序是手机连接ESP8266模块以后向模块发送字符K,控制LED的翻转*/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sbit LED = P2^3;u8 dat;
void ConfigUART(u16 buad);//串口通信初始化函数,buad为单片机设置的波特率。
void Delay_ms(u16 n);
void Uart_Send_String(u8 *string);//串口发送多个字节。
void Delay_Us(u8 us);
void Sent_UART(u8 dat);//串口发送一个字节
void ESP8266_Init();//ESP8266初始化
void main()
{
         EA = 1;
   ConfigUART(9600);
         ESP8266_Init();
        while(1);
}

void ConfigUART(u16 buad)
{
        SCON = 0x50;
        TMOD &= 0X0F;
        TMOD |= 0x20;
        TH1 = 256 - (11059200/12/32)/buad;
        TL1 = TH1;
        ET1 = 0;
        TR1 = 1;
}
void Sent_UART(u8 dat)
{
        ES = 0;
        TI=0;
        SBUF = dat;
        while(!TI);
TI = 0;
ES = 1;
}
void Delay_Us(u8 us)
{
while(us--);
}
void Delay_ms(u16 n)
{
        unsigned int  i,j;
        for(i=0;i<n;i++)
                for(j=0;j<123;j++);
}

void Uart_Send_String(u8 *string)
{
while(*string)
{
Sent_UART(*string++);
Delay_Us(5);
}

}
void ESP8266_Init()
{
        Uart_Send_String("AT\r\n");
        Delay_ms(1000);
        Delay_ms(1000);
        Uart_Send_String("AT\r\n");
        Delay_ms(1000);
        Delay_ms(1000);
  Uart_Send_String("AT+CIPMUX=1\r\n");
        Delay_ms(1000);
        Delay_ms(1000);
  Uart_Send_String("AT+CIPSERVER=1,8080\r\n");
}
void InterruptUART() interrupt 4
{
    if (RI)  //接收到字节
    {
        RI = 0;  //手动清零接收中断标志位
        dat = SBUF;  //接收到的数据保存到接收字节变量中
         if(dat=='k')
                                 {
                                         LED = ~LED;
                                 }                                         //接收到的数据又直接发回,叫作-"echo",
                         //用以提示用户输入的信息是否已正确接收
    }
    if (TI)  //字节发送完毕
    {
        TI = 0;  //手动清零发送中断标志位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u8 *string   这个意思 是 定义一个为U8*类型的变量, u8*的意思是:定义一个无符号8位整数且这个整数只能 ...

这个*不是跟着string的吗,u8是unsigned char的意思,为什么要用这个函数做中转呢,全部函数我已经放下面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01.void Uart_Send_String(u8 *string)
这里的 string 只是一个变量,不是指的数据类型

嗯,但*是代表什么呢,另外为什么要用这个函数做中转,直接赋值不行吗,具体全部代码我已经贴下面了,谢谢了

网友C:
p是指针 指针是一个变量,其值为另一个变量的地址,即内存位置的直接地址。*p就是那个变量 *就相当于把地址解析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p是指针 指针是一个变量,其值为另一个变量的地址,即内存位置的直接地址。*p就是那个变量 *就相当于把地址 ...

懂了,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