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芯片引脚的电压异常

楼主(2017-10-25):
stm32f103VET芯片我自己画的pcb板,回来调试后发现有个引脚的高电平的电压不正常只有2.0v,其他引脚又是正常的。我是通过用网线在电脑上的软件发送命令去设置引脚电平的,它低电平时电压是0v,高电平电压是2.0v,同样是这个软件设置其他引脚的高电平是正常3.2v的。请问这是为什么那个引脚的电压只有2.0v呢?

网友A:
如果是设置成高阻状态,电压是不确定的。或者检查IO口有没有轻微短路,有轻微短路也会将IO电压拉低

网友B:
三种情况:
1、无上拉,需要先设置IO口的特性;
2、引脚上是脉冲电压,量起的是平均或有效值。
3、是外界输入引起的。

网友C:
高阻状态,电压是不确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