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思卡尔鸳鸯测距模块使用介绍

楼主:
一、使用说明
鸳鸯测距模块是 FreeCars 电子根据第十届双车控制需求,特别研发的分离式测距模块,包含发送模块和接收模块。发送模块按照 50Hz 的频率发送声波,因此接收模块正常接收到信号时,会输出 50Hz 的脉冲,脉冲宽度表示声音在空气中传播的时间 t,声速大概使用 340m/s 即可。
使用本产品时,只需将两个模块分别放在两个车上即可,模块测量得到的是两个模块间的直线距离。
本模块仅仅输出测量的距离信息,符合组委会关于超声波的规定,因此可以直接用到比赛中,同学们无需自行制作。
距离计算公式:
             distance = Tw * 340m/s
其中 Tw 单位是 s,distance 单位是 m.
二、硬件连接

注意:State 脚输出高电平表示检测到正确的距离,低电平表示 DO 输出无效,
也就是接收模块检测不到发送模块的信号,此时 DO 可能没有脉冲输出,也有可
能输出宽度为 16.66ms(5.5m 左右的最大距离)的脉冲,因此我们建议,但检测
到脉冲宽度大于 15ms 时,就认为检测的距离是无效的。
一般应用可以不使用 State 引脚,检测 DO 输出的脉冲宽度即可。
注意:模块供电电压绝对不允许超过 5.5V,否则立即烧毁!
使用一般的 5V线性稳压电源芯片供电即可。

完整的pdf文档下载:

网友A(2019-03-22):
准备做一个自动跟随小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准备做一个自动跟随小车

做的怎么样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