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TM32控HX711做电子称 求解决

楼主(2017-10-25):
  HX711要求DVDD与MCU电压一致,STM32为3.3V供电。但称重传感器激励电压多为5-15v,而HX711芯片手册又要求AD转换与传感器用同一电源,有什么办法解决吗?多谢!!!

网友A:
传感器用高电压不影响CPU用低电压,只要你将传感器部分的输出信号变换成3.3V的数字信号就OK了。
或将传感器部分的输出模拟信号变成0-3.3V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