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敏电阻可以用普通电阻替代吗

楼主(2017-10-25):
不是所有的电阻都可以替代,选择替代也要考虑到实际因素。
普通电阻器遵守欧姆定律,而压敏电阻器的电压与电流则呈特殊的非线性关系。当压敏电阻器两端所加电压低于标称额定电压时,压敏电阻器的电阻值接近无穷大,内部几乎无电流流过。当压敏电阻器两端电压略高于标称额定电压时,压敏电阻器将迅速击穿导通,并由高阻状态变为低阻状态,工作电流也急剧增大。当其两端电压低于标称额定电压时,压敏电阻器又能恢复为高阻状态。当压敏电阻器两端电压超过其最大限制电压时,压敏电阻器将完全击穿损坏,无法再自行恢复。

压敏电阻一般用在保护电路上,过压后造成短路,使前面的熔断器烧断从而保护了电器避免扩大故障范围,常用于家用电器上,如电视机,电话机(主要是防雷)等等。所以当压敏电阻坏了时,在暂时没有找到相对应的压敏电阻时,可以将其取下,暂时不要用,只要在电压稳定的情况下,短暂时期内不会影响你电器的使用。因为其在电路中通常采用并联方式进行连接。如压敏电阻损坏,不要用普通电阻来进行取代,因为没有任何作用。普通电阻与压敏电阻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元器件,不可能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