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和步进电机虽相似,但本质不同

楼主(2017-10-25):
 伺服电机与步进电机在控制系统应用中均使用广泛,两者在驱动控制方式上也相似,均为脉冲与方向信号来控制,但在使用性能与应用场合上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现就二者的使用性能差异做一个对比。

  一、 控制精度
  对于两项混合式步进电机步距角一般为3.6度、1.8度,也有一些步进电机随着性能的提升步距角更小。而交流伺服电机的控制精度由电机轴后端的旋转编码器保证。对于带标准2500线编码器的电机而言,由于驱动器内部采用了四倍频技术,其脉冲量为360/10000=0.036度,其步距角为3.6度的步进电机的百分之一。

  二、 运行性能
  步进电机的控制方式为开环控制,启动频率过高或负载过大,易出现丢步与堵转的现象,停止时转速过高易出现过冲的现象,所以为保证其控制精度,应处理好升、降速问题。交流伺服驱动系统为闭环控制,驱动器可以直接对电机编码器反馈信息进行采样,内部构成位置环和速度环,一般不会出现步进电机的丢步或过冲的现象,控制性能更为可靠。

  三、 速度响应性能
  步进电机从静止加速到工作转速一般情况需要200-400毫秒。交流伺服系统的加速性能较好,从静止加速到其额定转速仅需要几个毫秒,可以用于要求快速启停的控制场合。

  综上所述,伺服电机在许多性能方面都优于步进电机,但在一些要求不高的场合也经常使用步进电机来做执行电机。

网友A(2018-01-12):
觉得主要是精度和力矩,伺服自带编码器肯定精度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