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M1804求教个问题

楼主(2017-10-25):
TM1804芯片手册上的端口驱动电流是60mA,这是指1个端口的电流还是3个驱动端口的总电流?
若是指1个端口的驱动电流,那么驱动3原色led灯的时候若点亮全色电流为138mA分开来3个端口都能驱动,但如果只点亮一种颜色的led那电流不就全在一个驱动口上了,这样芯片是不是会损坏,有什么办法解决?

网友A:
1、一般是指一个端口
2、60mA,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它会自动限制在60mA,再多就不提供了。另一种是不限制,需要外界有限制措施。
3、许多IC有很多端口,会对总端口的输出电流也有限制,不允许所有端口同时长时间输出最大电流。

网友A:
楼主需要学会研读IC手册,记住永远的法则:要控制什么,就必须先了解什么!!!

楼主:
%5Battachimg%5D84614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需要学会研读IC手册,记住永远的法则:要控制什么,就必须先了解什么!!!

理解了,还有个问题,这里驱动端口耐压是指什么意思,按芯片手册来看输出电压是已经规定好了,那这个耐压的作用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