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将DS18B20温度传感器数据显示在1602上

楼主(2017-10-25):
硬件:52最系统,DS18B20温度传感器,1206液晶屏
软件:测试代码

源代码

网友A(2017-12-26):
谢谢大神了,下来学习学习

网友B:
有硬件图没,我按照你的程序改了端口,没有显示。希望楼主答复,我自己做了ds18b20的温度检测程序,用四位数码管显示,可以工作。

网友B:
按照楼主的程序,我改了相关引脚的定义,不能实现,我自己做了温度的程序,用数码管显示,能够工作,希望楼主能提供下硬件图,我想改成用lcd1602来显示。

网友C:
很多都不能实现,绝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