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编程中P1,P2,怎么是什么意思

楼主:
这里的P1^6,P2^7,是什么意思,我把程序写在下载到单片机上显示为六个1,还有第七个LED灯亮了,帮忙解释下!

网友A(2017-10-25):
P1端口的第6位,P2端口的第7位

网友B:
这是单片机的I/O口,至于程序,sbit定义管脚P1.6和P2.7用来控制显示,要想使LED亮,只需要输出一个高电平,例如你的wela,实现动态数码管显示1,就是你的P0=0x06的效果,因为单片机数码管是8段显示。

网友C:
在问问题之前我觉得你还是先查查书本,或者仔细看看你的视频教程。这个属于基础的基础了。

网友D:
这个问题,单片机上一共有4个并行IO口 ,P0,P1,P2,P3   每一个都有8位, P0^1,就是P0口的第一位

网友E:
单片机有0 1 2 3 四个I/O口,每个I/O口有八个引脚。你的程序里,段选确定哪些数码管亮,位选确定亮的内容是什么。要根据数码管的接法。建议你去搜教学视频看,学的很快

网友F:
这是基础啊   单片机都有I/O口   这就是I/O口引脚的意思

网友G:
就是i/o口啊

网友H:
看一看去去去

网友I:
是GPIO口的意思 P1^7就是GPIO口1.7

网友J:
P1^6,P2^7,是什么意思,我把程序写在下载到单片机上显示为六个1,还有第七个LED灯亮了

P1^6,P2^7是定义16,17引脚的意思,显示六个1则第七个led亮了则证明你这个led是低电平点亮。
我给你解释一下这是什么意思,11111110,是二进制,代表着前七个灯输入高电平,最后一个是低电平。

网友K:
51芯片上的端口1.6 ,2.7

网友L:
P1^6,P1^7就是单片机上的i/o口,wela=1就是打开位选,就是哪个数码管亮,dula就是显示什么数字

网友M:
这是单片机里的I/O口,程序里是,sbit定义管脚P1.6和P2.7用来控制

网友N:
程序就是控制P0,P1,P2,P3.这四个io口的电平高低变化

网友O:
P0、P1、P2指的是单片机的三组端口,P1^6表示的是P1端口的第六位。你可以把P1这些端口认为是高速路,而P1^6这样的端口位可以认为是高速路上的一个个车道。

网友P:
是指P2.7,P1.6端口

网友Q:
端口名称。reg51.h定义的

网友R:
建议从单片机基础理论学起,补补前面的基础,否则,后面类似问题多多。

网友S:
就是端口啊,要好好补下基础知识,不然学起来很困难的

网友T:
就是I/O口,P1端口的第6位,P2端口的第7位

网友U:
不同的端口,51有四个,p0到p3,每个端口有8位,就是4*8=32个接口,每个端口有不同的功能

网友V:
是IO接口,程序中就是控制电平高低变化

网友W:
后面的数字代表总接口后的第几个接口

网友X:
这是管脚列组, 51是八位一组,内部来说,他们是属于一个寄存器

网友Y:
找找基础知识看看吧

网友Z:
P1^6,P2^7是定义16,17引脚的意思

网友AA:
定义接口  看看郭天祥的读书

网友AB:
就是P1i/o口的第六位和P2i/o口的第七位.

网友AC:
这是单片机的一个端口,P1^6是P1.6的意思,同理

网友AD:
P1^6,P2^7是单片机的IO口,看你这程序应该是控制数码管的程序。

网友AD:
IO口,看这程序应该是控制数码管的

网友AE:
我去,这够入门的哈~~~~

网友AF:
引脚 在头文件定义里面有

网友AG:
就是P16和P27两个端口啊

网友AH:
p1p2好比第一组第二组,p13就是第一组中的第四个人

网友AI:
数码管的段选信号和位选信号,位选中数码管显示6位,段码显示1.LED灯和数码管位是相连

网友AJ:
就是对p0 p1端口赋值   8位的

网友AK:
简单的说就是输出的口,P2就是一次性对P2.0-P2.7进行定义

网友AL:
P1^6和P1^7表示接的是P1端口里的第六个和第七个引脚

网友AM:
P1^6,P2^7分别代表的是单片机io口第一组第刘个端口和第二组第七个端口,其本身已经被厂家定义过的,这样再次定义只是更方便我们使用罢了;至于你后面那个那句话的意思我有点不明确,有方便给一下相关部分的电路图吗

网友AN:
因为显示数字的程序中,段选和位选都是由P0控制,所以必须要区分开来,什么时候用,所以就有了P1^6,P2^7的存在,当P2^7打开时是选位置,当P1^6打开时是显示数字,因为你位选时是0Xc0,二进制是1100_0000,这里应该是低电平有效,所以有6个1

网友AO:
这是单片机里的I/O口

网友AP:
单片机的I/O口

网友AQ:
管脚。p1大的第6个管脚

网友AR:
表示单片机的I/O口中的1.6和2.7管脚

网友AS:
单片机的端口,在原理图上都有对应的标注,有1.6和2.7的

网友AT:
就是引脚呀,P1端口的第6位,P2端口的第7位

网友AU:
引脚哪里?

网友AV:
单片机IO端口,P1.6是P1第6位,P2.7是P2第7位

网友AV:
单片机IO端口,P1端口的第6位,P2端口的第7位

网友AW:
建议可以学习郭天祥的51单片机

网友AX:
先定义P1口的第七个口和P2口的第八口,然后才能使用

网友AY:
应该了解一下单片机的I/O口以及排列顺序跟规律,你就知道怎么回事了。这两个是位定义,定义了两个引脚,分别对应两个I/O口

网友AZ:
这是单片机的I/O口,P1 6口和P1 7口

网友BA:
51单片机有P0 P1 P2 P3  4类串口,每类有0.1.2.3.4.5.6.7共8个口

网友BB:
定义引脚

网友BC:
单片机IO口的管脚

网友BD:
建议先看看单片机参考书

网友BE:
P1端口的第6个口,P2端口的第7个口

网友BF:
这些是51单片机对标准C语言的扩展。sbit dula=P1^6,表示定义一个位变量,对应单片机P1口寄存器中对应的D6位,其他类推。

网友BG:
P1^6指P1端口从零开始数第六个引脚,即单片机图标记的P1.6;同理P2^7。

网友BG:
P1^6指P1端口从零开始数第6位,即单片机引脚图上的P1.6;同理可知P2^7

网友BG:
P1^6指P1端口从零开始数第6位,即单片机引脚图P1.6;同理可知P2^7

网友BH:
p=port=输出入阜=集合端口
p^3=该集合端口第3小端口或称第3i/o口(管脚),

网友BI:
P2,P3是输入输出接口,^6  ^7是其管脚

网友BI:
P1 P2是输入输出接口,P1^6是P1接口的管脚,P2^7也是

网友BI:
P0,1,2,3是输入输出接口,^6 7是其管脚

网友BJ:
P 就是GPIO
6 就是PIN6

网友BK:
P1,P2就是一个并口,每个并口有8位

网友BL:
4组I/O口,P0,P1,P2,P3,P1^6就是P1口的第六脚

网友BM:
P1.6  P1.7

网友BN:
P1^6,P2^7指的是单片机的输出引脚,即外置模块的接口

网友BO:
单片机的i/o口

网友BP:
定义了数码管锁存器的位选和段选,位选是开关数码管,段选是送药显示的字符给数码管

网友BQ:
P1代表了单片机端口1,每一个端口有8位二进制(如10010011),每一位对应一个单片机引脚,分别是P1.0~P1.7

网友BR:
这是单片机引脚的名称。其中P1^6代表P1中的第六个引脚,同理 P2^7代表P2的第七个引脚

网友BS(2020-05-02):
你wela是0当然八个全亮

网友BT:
你这个程序的p1 p2就对应52单片机原理图上的p1口和p2口他们对应的一系列引脚

网友BU:
P1 ^ 6,P2 ^ 7表示P1端口的第六位和P2端口的第七位

网友BV:
P1端口的第6位,P2端口的第7位,这些都是单片机最基本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