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广州塔程序和下载方法求助

楼主:
大家好!我是一个单片机初学者,前两天自己制作了一个广州塔 可是没有控制灯光的单片机程序,也不知道怎么把程序送入到单片机中,焊接了一个下载接口在板子上上面有四个口,写着vcc r t x gnd v 不知道怎么用这个接口还需要用什么软件才能烧写进去,求大神们指点我一下

这是那个接口

这是那个接口

自己焊接的塔

自己焊接的塔

网友A(2017-10-26):
你需要一块51单片机板子,可以用CH340烧录进去,软件是STC。你查一下都有的。单片机板子在淘宝就能买到,然后灯的程序你网上搜一大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一块51单片机板子,可以用CH340烧录进去,软件是STC。你查一下都有的。单片机板子在淘宝就能买到,然 ...

原理图的那些P0 P1 P2 P3和程序中定义的必须完全一致才能使用别人的代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