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错的C sharp串口工具源码分享

楼主(2017-10-26):
分享一个写得不错的C sharp串口调试工具的源代码!

C sharp源程序如下:
using System;
using System.Collections.Generic;
using System.ComponentModel;
using System.Data;
using System.Drawing;
using System.Linq;
using System.Text;
using System.Windows.Forms;
using System.IO.Ports;

namespace project4
{
    public partial class Form1 : Form
    {
        public Form1()
        {
            InitializeComponent();
            System.Windows.Forms.Control.CheckForIllegalCrossThreadCalls = false;
        }

        private void button1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try
            {
                serialPort1.PortName = comboBox1.Text;//设置串口号
                serialPort1.BaudRate = Convert.ToInt32(comboBox2.Text, 10);//十进制数据转换,设置波特率
                serialPort1.Open();//打开串口
                button1.Enabled = false;//打开串口按钮不可用
                button2.Enabled = true;//关闭串口按钮可用
            }
            catch
            {
                MessageBox.Show("端口错误,请检查串口", "错误");
            }
        }

        private void Form1_Load(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for (int i = 1; i < 20; i++)
            {
                comboBox1.Items.Add("COM" + i.ToString());
            }
            comboBox1.Text = "COM3";//串口号默认值
            comboBox2.Text = "9600";//波特率默认值

            serialPort1.DataReceived += new SerialDataReceivedEventHandler(serialPort1_DataReceived);//添加事件处理程序
        }

        private void serialPort1_DataReceived(object sender, SerialDataReceivedEventArgs e)
        {
            if (!radioButton3.Checked)//如果接收模式为字符模式
            {
                string str = serialPort1.ReadExisting();//字符串方式读
                textBox1.AppendText(str);//添加内容textBox文本框中依次向后显示
            }
            else //如果接收模式为数值接收
            {
                //易出现异常:由于线程退出或应用程序请求,已中止 I/O 操作
                //加入异常处理
                try
                {
                    int data;
                    data = serialPort1.ReadByte();
                    string str = Convert.ToString(data, 16).ToUpper();//转换为大写十六进制字符串
                    textBox1.AppendText("0x" + (str.Length == 1 ? "0" + str : str) + " ");//空位补“0”
                }
                catch
                {
                    this.Close();//关闭当前窗体
                }

            }
        }

        private void button2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try
            {
                serialPort1.Close();//关闭串口
                button1.Enabled = true;//打开串口按钮可用
                button2.Enabled = false;//关闭串口按钮不可用
            }
            catch
            {
                MessageBox.Show("串口关闭错误","错误");
            }
        }

        private void button3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byte[] Data = new byte[1];
            if (serialPort1.IsOpen)//判断串口是否打开,如果打开执行下一步操作
            {
                if (textBox2.Text != "")
                {
                    if (!radioButton1.Checked)//如果发送模式是字符模式
                    {
                        try
                        {
                            serialPort1.WriteLine(textBox2.Text);//写数据
                        }
                        catch
                        {
                            MessageBox.Show("串口数据写入错误", "错误");//出错提示
                            serialPort1.Close();
                            button1.Enabled = true;//打开串口按钮可用
                            button2.Enabled = false;//关闭串口按钮不可用
                        }
                    }
                    else
                    {
                        for (int i = 0; i < (textBox2.Text.Length - textBox2.Text.Length % 2) / 2; i++)//取余3运算作用是防止用户输入的字符为奇数个
                        {
                            Data[0] = Convert.ToByte(textBox2.Text.Substring(i * 2, 2), 16);
                            serialPort1.Write(Data, 0, 1);//循环发送(如果输入字符为0A0BB,则只发送0A,0B)
                        }
                        if (textBox2.Text.Length % 2 != 0)//剩下一位单独处理
                        {
                            Data[0] = Convert.ToByte(textBox2.Text.Substring(textBox2.Text.Length - 1, 1), 16);//单独发送B(0B)
                            serialPort1.Write(Data, 0, 1);//发送
                        }
                    }
                }
            }
        }

        private void textBox2_TextChanged(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if (textBox2.Text != "")
                button3.Enabled = true;//只有当发送文本框内的有内容时才可以发送
            else
                button3.Enabled = false;
        }

        private void button4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textBox1.Text="";//清屏
        }

        private void button5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this.Close();
        }

    }
}

网友A(2020-01-04):
C SHARP 不是VC,VB, 暂时看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