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的IO口中开漏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7-10-26):
STC单片机的IO口中开漏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就是断开io口连接的漏电电路,成为只受外部电压控制的io口。一般做电压测量用。

网友B:
MOS管的漏极开路。IO口中的P0口是这种情况,其它三个IO口内部全部在漏极接有上拉电阻。

网友C:
而开漏模式,即可作为输出,也可作为输入。 作输出时,要输出高电平,需要外加上拉电阻。 作输入时,要求处理高电平状态,才能读外部引脚。

网友D:
需要加上拉电阻

网友E:
先学习MOS,就明白了

网友E:
看看MOS的资料就明白了

网友F:
简单举一例,NPN的三极管,B接输入电路、E接地、C空着什么也不接,这是C作为输入出,就叫OC输了(OPEN C);如果是MOS管呢,这是“C”对应是MOS的漏“D”,就叫开漏。

网友G(2023-09-01):
今天碰到个奇怪事情: STC8的I2C时钟脚我设为开漏输出,外部有10K上拉电阻,  我设置为禁止输入I2C就不能正常工作。之前I2C和MCU电平匹配设为双向置1时,这个脚可以禁止输入的。

网友H:
找本《数字电路》教材,找到“线与”那一节,你就知道开漏是什么意思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G:
今天碰到个奇怪事情: STC8的I2C时钟脚我设为开漏输出,外部有10K上拉电阻,  我设置为禁止输入I2C就不能正常 ...

总之目前情况: STC8G1K08A的I2C二个脚设置为开漏的话(外部有10K上拉电阻) 时,二个脚都应默认设置为允许输入,I2C才能正常工作!之前I2C和MCU供电3.3V一致时,设置为双向置1时,这个时钟脚可以禁止输入的。特殊原因,我一般只输出的脚都设置为禁止输入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G:
总之目前情况: STC8G1K08A的I2C二个脚设置为开漏的话(外部有10K上拉电阻) 时,二个脚都应默认设置为允许 ...

看了你的文章,启发很大!
之前我MCU有硬件I2C口,只接一个共用3.3V电源的从机,MCU二脚可设置为双向置1,SCL可以禁止输入,工作很正常的(其实可能不够可靠)。后来改为不共用电源后,已设置为开漏,外部有上拉电阻,结果就不正常了。后来检查发现这种情况SCL就得设置回默认的允许输入才行!可能是有些代码变了响应不及时,SCL禁止输入主机就探测不到被拉低了所以出错!
总之:而脚都得默认允许输入!

网友I:
开漏输出就相当于三极管集电极悬空 使用时为灌电流输入。需要加个上拉电阻,NPN输出型电路。

网友J:
输出高无效!

网友K:
就是漏极开路的意思。

网友L:
MOS管开漏电路需要外接上拉电阻和电源以保证逻辑正确。

网友M:
负载电压预留

网友N:
下拉MOS的漏极悬空,这样配置的IO口不能输出高电平,如果需要正常输出需要外接上拉电阻,好处在于,可以轻松实现线与功能。

网友O:
意思就是在使用的时候需要一个上拉电阻

网友P:
MOS管的漏极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