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RC驱动ESP8266-01实现远程控制

楼主:
STC89c52RC单片机驱动ESP8266-01
单片机         wifi模块
    TX--------RX
    RX--------TX
    GND-------GND
             外接3.3V GND也可外接

注意   接好TX  RX GND后 先给单片机上电  再给wifi模块接3.3v电源

ESP8266-01系列 烧录8Mbit

12系列 烧写32Mbit的

烧录说明:
     USB转ttl下载器               ESP8266--01
                   3.3 ----3V3+CH_PD(01s默认CH拉高所以不需要接了)
                   GND ----GND (烧录时Io0拉低,运行时不需要,下载完成后Io0不接线同时RST拉低使芯片复位重启)
                   TX  ----RX
                   RX  ----TX

下载:http://www.51hei.com/bbs/dpj-82790-1.html

网友A(2019-01-06):
楼主,AiSmart.apk注册不了,输入手机号码,获取不了验证短信,试了很多遍都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