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火灾报警器电路及程序设计 温度和气体检测

楼主:
51单片机的火灾报警器课设,温度和气体检测
电路原理图:

主程序流程图

//程序头函数
#include <reg52.h>
//宏定义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显示函数
#include <display.h>        //显示函数display.h在工程里        也可鼠标选中左边右键open document <display.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eeprom52.h"

#define Data_ADC0809 P1                 //定义P1口为Data_ADC0809 (之后的程序里Data_ADC0809即代表P1口)

//管脚声明
sbit LED_wendu= P2^2;                 //温度报警灯
sbit LED_yanwu= P2^1;                 //烟雾报警灯
sbit baojing= P2^5;                         //蜂鸣器接口
sbit DQ = P2^0;                                 //ds18b20的数据引脚
//ADC0809
sbit ST=P3^3;
sbit EOC=P3^6;
sbit OE=P3^2;
//按键
sbit Key1=P2^6;                                 //设置键
sbit Key2=P2^7;                                 //加按键
sbit Key3=P3^7;                                 //减按键

signed char w;                                     //温度值全局变量
uint c;                                         //温度值全局变量
//酒精含量变量
uchar temp;                                         //用于读取ADC数据
uchar yushe_wendu=5;                 //温度预设值
uchar yushe_yanwu=45;                 //烟雾预设值
//按钮模式|
uchar Mode=0;                                 //=1是设置温度阀值  =2是设置烟雾阀值

//函数声明
extern uchar ADC0809();
extern void Key();

/*void delay(uint z)                  //延时函数大约延时z ms
{
        uint i,j;
        for(i=0;i<z;i++)
        for(j=0;j<121;j++);
}                 */

/******************把数据保存到单片机内部eeprom中******************/
void write_eeprom()
{
        SectorErase(0x2000);
        byte_write(0x2000, yushe_wendu);
        byte_write(0x2001, yushe_yanwu);
        byte_write(0x2060, a_a);
}

/******************把数据从单片机内部eeprom中读出来*****************/
void read_eeprom()
{
        yushe_wendu   = byte_read(0x2000);
        yushe_yanwu   = byte_read(0x2001);
        a_a      = byte_read(0x2060);
}

/**************开机自检eeprom初始化*****************/
void init_eeprom()
{
        read_eeprom();                //先读
        if(a_a != 1)                //新的单片机初始单片机内问eeprom
        {
                yushe_wendu=50;
                yushe_yanwu=45;
                a_a = 1;
                write_eeprom();           //保存数据
        }
}

/*****延时子程序:该延时主要用于ds18b20延时*****/
void Delay_DS18B20(int num)
{
  while(num--) ;
}
/*****初始化DS18B20*****/
void Init_DS18B20(void)
{
  unsigned char x=0;
  DQ = 1;         //DQ复位
  Delay_DS18B20(8);    //稍做延时
  DQ = 0;         //单片机将DQ拉低
  Delay_DS18B20(80);   //精确延时,大于480us
  DQ = 1;         //拉高总线
  Delay_DS18B20(14);
  x = DQ;           //稍做延时后,如果x=0则初始化成功,x=1则初始化失败
  Delay_DS18B20(20);
}
/*****读一个字节*****/
unsigned char ReadOneChar(void)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dat = 0;
  for (i=8;i>0;i--)
  {
    DQ = 0;     // 给脉冲信号
    dat>>=1;
    DQ = 1;     // 给脉冲信号
    if(DQ)
    dat|=0x80;
    Delay_DS18B20(4);
  }
  return(dat);
}
/*****写一个字节*****/
void WriteOneChar(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0;
  for (i=8; i>0; i--)
  {
    DQ = 0;
    DQ = dat&0x01;
    Delay_DS18B20(5);
    DQ = 1;
    dat>>=1;
  }
}
/*****读取温度*****/
unsigned int ReadTemperature(void)
{
  unsigned char a=0;
  unsigned char b=0;
  unsigned int t=0;
  float tt=0;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44);  //启动温度转换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BE);  //读取温度寄存器
  a=ReadOneChar();     //读低8位
  b=ReadOneChar();    //读高8位
  t=b;
  t<<=8;
  t=t|a;
  tt=t*0.0625;
  t= tt*10+0.5;     //放大10倍输出并四舍五入
  return(t);
}
//=====================================================================================
//=====================================================================================
//=====================================================================================

/*****读取温度*****/
void check_wendu(void)
{
        c=ReadTemperature()-5;                          //获取温度值并减去DS18B20的温漂误差
        if(c<0) c=0;
        if(c>=999) c=999;
}

//ADC0809读取信息
uchar ADC0809()
{
        uchar temp_=0x00;
        //初始化高阻太

        OE=0;
        //转化初始化
        ST=0;
        //开始转换
        ST=1;
        ST=0;
        //外部中断等待AD转换结束
        while(EOC==0)
        //读取转换的AD值
        OE=1;
        temp_=Data_ADC0809;
        OE=0;
        return temp_;
}

void Key()
{
        //模式选择
        if(Key1==0)          //设置按键
        {
                while(Key1==0);
                if(Mode>=3) Mode=0;
                else
                {
//                           write_com(0x38);//屏幕初始化
                           write_com(0x0f);//打开显示 无光标 光标闪烁
//                           write_com(0x06);//当读或写一个字符是指针后一一位
                        Mode++;                        //模式加一
                        switch(Mode)        //判断模式的值
                        {
                                case 1:
                                {
                                        write_com(0x80+7);//为1时 温度阀值的位置闪烁
                                        break;                          //执行后跳出switch
                                }
                                case 2:
                                {
                                        write_com(0x80+15);//为2时 烟雾阀值的位置闪烁
                                        break;
                                }
                                case 3:                                        //当模式加到3时
                                {
//                                        write_com(0x38);//屏幕初始化
                                        write_com(0x0c);//打开显示 无光标 无光标闪烁
                                        Mode=0;                        //模式清零
                                        break;
                                }
                        }
                }
        }
        if(Key2==0&&Mode!=0)         //加按键只有在模式不等于0时有效
        {
                while(Key2==0);
                switch(Mode)                 //加按键按下时 判断当前模式
                {
                        case 1:                         //模式为1时
                        {
                                yushe_wendu++;                                         //预设温度值(阀值)加1
                                if(yushe_wendu>=99)                                 //当阀值加到大于等于99时
                                yushe_wendu=99;                                         //阀值固定为99
                                write_com(0x80+6);                                 //选中阀值在1602上显示的位置
                                write_data(0x30+yushe_wendu/10); //将阀值数据分解开送入液晶显示
                                write_data(0x30+yushe_wendu%10);
                                write_com(0x80+7);
                                write_eeprom();                           //保存数据
                                break;
                        }
                        case 2:
                        {
                                yushe_yanwu++;                                           //同温度阀值设置
                                if(yushe_yanwu>=255)
                                yushe_yanwu=255;
                                write_com(0x80+13);
                                write_data(0x30+yushe_yanwu/100);
                                write_data(0x30+yushe_yanwu%100/10);
                                write_data(0x30+yushe_yanwu%10);
                                write_com(0x80+15);
                                write_eeprom();                           //保存数据
                                break;
                        }
                }
        }
        if(Key3==0&&Mode!=0)
        {
                while(Key3==0);
                switch(Mode)
                {
                        case 1:
                        {
                                yushe_wendu--;                                                   //同上
                                if(yushe_wendu<=0)
                                yushe_wendu=0;
                                write_com(0x80+6);
                                write_data(0x30+yushe_wendu/10);
                                write_data(0x30+yushe_wendu%10);
                                write_com(0x80+7);
                                write_eeprom();                           //保存数据
                                break;
                        }
                        case 2:
                        {
                                yushe_yanwu--;                                                          //同上
                                if(yushe_yanwu<=0)
                                yushe_yanwu=0;
                                write_com(0x80+13);
                                write_data(0x30+yushe_yanwu/100);
                                write_data(0x30+yushe_yanwu%100/10);
                                write_data(0x30+yushe_yanwu%10);
                                write_com(0x80+15);
                                write_eeprom();                           //保存数据
                                break;
                        }
                }
        }
//        delay(200);                                                                                           //延时
//        write_com(0x38);//屏幕初始化
//        write_com(0x0c);//打开显示 无光标 无光标闪烁
}
/*****主函数*****/
void main()
{
        check_wendu();                  //初始化时调用温度读取函数 防止开机85°C
        check_wendu();
        init_eeprom();  //开始初始化保存的数据
        Init1602();                          //调用初始化显示函数
        while(1)                          //进入循环
        {
                temp=ADC0809();          //读取烟雾值
                check_wendu();          //读取温度值
                Key();                          //调用按键函数  扫描按键

                if(Mode==0)                  //只有当模式为0时才会执行以下的阀值判断部分
                {
                        Display_1602(yushe_wendu,yushe_yanwu,c,temp);  //显示预设温度,预设烟雾,温度值,烟雾值
                        if(temp>=yushe_yanwu)          //烟雾值大于等于预设值时
                        {
                                LED_yanwu=0;                  //烟雾指示灯亮
                                baojing=0;                          //蜂鸣器报警
                        }
                        else                                          //烟雾值小于预设值时
                        {
                                LED_yanwu=1;                  //关掉报警灯
                        }
                        if(c>=(yushe_wendu*10))          //温度大于等于预设温度值时(为什么是大于预设值*10:因为我们要显示的温度是有小数点后一位,是一个3位数,25.9°C时实际读的数是259,所以判断预设值时将预设值*10)
                        {
                                baojing=0;                          //打开蜂鸣器报警
                                LED_wendu=0;                  //打开温度报警灯
                        }
                        else                                          //温度值小于预设值时
                        {
                                LED_wendu=1;                  //关闭报警灯
                        }
                        if((temp<yushe_yanwu)&&(c<(yushe_wendu*10)))          //当烟雾小于预设值并且温度也小于预设值时 (&&:逻辑与,左右两边的表达式都成立(都为真,也就是1)时,该if语句才成立)
                        {
                                baojing=1;                          //停止报警
                        }

1-c程序

网友A(2018-06-20):
因为我们要显示的温度是有小数点后一位,是一个3位数,25.9°C时实际读的数是259,所以判断预设值时将预设值*10

网友B(2018-12-13):
怎么没有dsk文件啊

网友C(2019-03-13):
请问如果要加水泵和风扇怎么操作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