搭建keil4 c51的工程STC15w4k58s4有哪些系统文件

楼主(2017-10-27):
搭建keil4c51的工程想知道需要哪些头文件,有没有具体的驱动文件集,请教各位大神

网友A:
近期的stc烧写软件,都提供了各型号stc单片机头文件,将软件最大化就看见了。

网友B:
在芯片手册的末尾应该有介绍

网友C:
目前正在学习这个芯片。
系统文件应该只有一个,就是针对芯片的STC15.H
其它的都是自己写或者与其它51单片机一样的文件,如intrins.h等

网友D:
你要是想用库函数应该有一个:STC15Fxxxx.h,如果是想用寄存器,用STC15.h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