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在线升级,iap在系统升级

楼主(2017-10-27):
stc单片机如何在系统升级呢?必须使用带iap功能的型号嘛?

网友A:
只要你的MCU在线电路中P3.0和P3.1没有接低阻抗元器件就可以在线重新下载用户程序。

网友B:
是stc公司提供的烧写软件可以在线升级,新的软件会包含新的stc单片机和所有的stc单片机,并提供更多的
资源。

网友C:
1、stc单片机如何在系统升级呢?
请问是什么系统?你自己的程序?还STC的程序?
单片机内的系统是死的,随型号而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1、stc单片机如何在系统升级呢?
请问是什么系统?你自己的程序?还STC的程序?
单片机内的系统是死的, ...

自己通过自己定义的协议,来升级自己的应用程序,不采用stc的下载软件

网友D:
只要你的MCU在线电路中P3.0和P3.1没有接低阻抗元器件就可以在线重新下载用户程序

网友E(2019-03-06):
可以通过 IAP, 对51单片机进行在线远程升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