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迹+pwm调速的小车源程序

楼主(2017-10-27):
小车的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include<reg52.h>
////////////电机转动
sbit P30=P2^0;
sbit P31=P2^1;
sbit P32=P2^2;
sbit P33=P2^3;
/////////pwm调试使能端
sbit ENA=P0^0;
sbit ENB=P0^1;
////////////四路循迹
sbit P10=P1^7;
sbit P11=P1^6;
sbit P12=P1^5;
sbit P13=P1^4;
////////////////
#define Right_moto_pwm P0^0 //接驱动模块ENA使能端输入PWM信号调节速度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函数声明

#define Left_moto_pwm P0^1 //接驱动模块ENB使能端输入PWM信号调节速度

void Init_Timer0(void);//定时器初始化

///////////////定义电机转动方向
#define Left_moto_back {P30=1,P31=0;} //左电机后退

#define Left_moto_go {P30=0,P31=1;} //左电机前进

#define Left_moto_stop {P30=1,P31=1;} //左电机停转

#define Right_moto_back {P32=1,P33=0;} //右电机后退

#define Right_moto_go {P32=0,P33=1;} //右电机前转

#define Right_moto_stop {P32=1,P33=1;} //右电机停转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uchar pwm_val_left =0;

uchar push_val_left =0; //左电机占空比N/10

uchar pwm_val_right =0;

uchar push_val_right=0; //右电机占空比N/10

bit Right_moto_stp=1;

bit Left_moto_stp =1;
uint num,i,d,j=0;

/****************************************************************

********/

void run(void) //前进函数

{

push_val_left =17; //PWM 调节参数1-20 1为最慢20是最快 改这个值可以改变其速度

push_val_right =17; //PWM 调节参数1-20 1为最慢20是最快 改这个值可以改变其速度

Left_moto_go ; //左电机前进

Right_moto_go ; //右电机前进

}

void run1(void)//前进函数1

{

push_val_left =4.8; //PWM 调节参数1-20 1为最慢20是最快 改这个值可以改变其速度

  51. push_val_right =4.8; //PWM 调节参数1-20 1为最慢20是最快 改这个值可以改变其速度

Left_moto_go ; //左电机前进

Right_moto_go ; //右电机前进

}
void run2(void)//前进函数1

{

push_val_left =21; //PWM 调节参数1-20 1为最慢20是最快 改这个值可以改变其速度

  58. push_val_right =21; //PWM 调节参数1-20 1为最慢20是最快 改这个值可以改变其速度

Left_moto_go ; //左电机前进

Right_moto_go ; //右电机前进

}

/****************************************************************

********/

void left(void) //左转函数

{

push_val_left =19;

push_val_right =19;

Right_moto_go; //右电机继续

Left_moto_stop; //左电机停走

}

void left1(void) //左转函数        1

{

push_val_left =20;

push_val_right =20;

Right_moto_go; //右电机继续

Left_moto_stop; //左电机停走

}

/***************************************  *********************************/

void right(void) //右转函数

{

push_val_left =19;

push_val_right =19;

Right_moto_stop; //右电机停走

Left_moto_go; //左电机继续

}

void right1(void) //右转函数1

{

push_val_left =20;

push_val_right =20;

Right_moto_stop; //右电机停走

Left_moto_go; //左电机继续

}

///////////////////////////////////////////////////////////////停止

void stop(void)

{

Right_moto_stop; //右电机停走

Left_moto_stop; //左电机停走

//run();
//
//Delayms(100);

}

///////////////////////////////////////////

void zzhijiao()
{

   push_val_left =19;

   push_val_right =19;

   Left_moto_go ; //左电机前进

   Right_moto_back ;
                                                 }
///////////////////////////////////////
void yzhijiao()
{
  push_val_left =19;

  push_val_right =19;

  Left_moto_back ; //左电机前进

  Right_moto_go ;}
/*************************PWM调 制 电 机 转 速

********************************/

void pwm_out_left_moto(void) //左电机调速,调节push_val_left的值改变电机转速,占空比

{

if(Left_moto_stp)

{
{if(pwm_val_left<=push_val_left)

{ ENB=1;}

else

  {ENB=0;}
  }
{if(pwm_val_left>=20)

  {pwm_val_left=0;}
  }
}

else

{ENB=0;}

}

void pwm_out_right_moto(void) //右电机调速,调节push_val_left的值改变电机转速,占空比

{

if(Right_moto_stp)

{

if(pwm_val_right<=push_val_right)

{ENA=1;}

else

{ENA=0;}

if(pwm_val_right>=20)

{pwm_val_right=0;}

}

else

{ENA=0;}

}

/***************************************************/

void xunji()

{
           uchar a=0,b=0;

      if(   P10==1&&P11==1&&P12==1&&P13==1)
                {
                        i++;
                                            }
      if( P10==0&&P11==0&&P12==0&&P13==0)
        {
                 run();
                                 }
      if( P10==0&&P11==0&&P12==1&&P13==0||P10==0&&P11==0&&P12==0&&P13==1)
        {
                  right();
                                   }
      if(          P10==0&&P11==1&&P12==0&&P13==0||P10==1&&P11==0&&P12==0&&P13==0)
                 {
                      left();
                                    }
          if(   P10==1&&P11==1&&P12==1&&P13==1&&i>=500)   //600
                 {
                        j++;
                                            }

   while(j==2)

    {
        if( P10==0&&P11==0&&P12==0&&P13==0)
           {
                 run1();
                                 }

            if(        P10==0&&P11==0&&P12==1&&P13==0||P10==0&&P11==0&&P12==0&&P13==1)
                        {
                          right();
                                    }
            if( P10==1&&P11==1&&P12==0&&P13==0||P10==1&&P11==1&&P12==1&&P13==0)
                         {

                         yzhijiao();
                         a++;
                                      }
                 if( P10==0&&P11==0&&P12==1&&P13==1||P10==0&&P11==1&&P12==1&&P13==1)
                         {
                          zzhijiao();
              d++;

                         }
         if(   P10==0&&P11==1&&P12==0&&P13==0||P10==1&&P11==0&&P12==0&&P13==0)
                                         {        left();}

                   if(a+d>=2400)
            {
                 if( P10==0&&P11==0&&P12==0&&P13==0)
          {
                 run2();
                                 }
        if( P10==0&&P11==0&&P12==1&&P13==0||P10==0&&P11==0&&P12==0&&P13==1)
          {
                  right1();
                                   }
        if(          P10==0&&P11==1&&P12==0&&P13==0||P10==1&&P11==0&&P12==0&&P13==0)
                {
                      left1();
                                    }
           if(   P10==1&&P11==1&&P12==1&&P13==1)   //600
                     {
                         stop();

                                        }
                                                }
                                         }

                                     }

/***********TIMER0中断服务子函数产生PWM信号**********/

void Init_Timer0()interrupt 1 using 2

{

TH0=0XFC; //2Ms定时

TL0=0X30;

……………………

网友A(2018-01-16):
完全解决燃眉之急

网友B(2018-05-25):
代码非常清楚,解决了我对于pwm调速的疑问

网友C(2018-11-06):
十分感谢 , 写的非常清楚明了   谢谢谢谢

网友D:
刚好需要 谢谢楼主

网友D:
val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E(2019-02-21):
代码写的很可以,谢谢大佬相助

网友F(2019-04-12):
请问具体的单片机型号是什么

网友G(2019-06-01):
谢谢楼主,非常有用

网友H(2019-11-03):
谢谢,帮到我不少!

楼主(2020-03-01):
嫌的无聊,晒晒

网友I(2021-07-24):
谢谢楼主,非常有用,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