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在PCB中怎么设置显示走线和网络连接线的颜色

楼主:
看图 ,他把连接线的颜色和走线的颜色同时显示出来的,要怎么设置,求求大神帮忙!

网友A(2017-10-29):
在屏顶相关的设置里找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屏顶相关的设置里找找。

大哥,能详细点吗?谢谢!

网友C:
使用什么软件都不说,神仙也帮不了你。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使用什么软件都不说,神仙也帮不了你。

这不是AD的论坛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AD的论坛吗?

鼠标右键-->Options-->Display...或Defaults...
选中后 再选 Layer Colors 点开后随你改颜色

不知这个,是不是你需要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鼠标右键-->Options-->Display...或Defaults...
选中后 再选 Layer Colors 点开后随你改颜色

先谢谢了大哥,这个修改颜色我知道,我想知道的是在PCB的走线上显示出这个连接线的颜色。

网友D:
去掉掩膜就行

网友B:
先谢谢大家了,这个问题我自己搞定了;首先是创建一个你想要显示的网络颜色的类==》下一步设置看图

==》这样就搞定了。这样设置的好处就是,你可以把一些特殊的网络显示出来,这样一眼就可以看出来了;还是很实用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先谢谢大家了,这个问题我自己搞定了;首先是创建一个你想要显示的网络颜色的类==》下一步设置看图

感谢分享 试了一下 的确可以 不错不错

就是稍微有点麻烦 连线和每个相连的焊盘也需要配置成相同网络才能变色吧 是吗

网友F(2020-02-29):
引用 网友B:
先谢谢大家了,这个问题我自己搞定了;首先是创建一个你想要显示的网络颜色的类==》下一步设置看图

学习了,很强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先谢谢大家了,这个问题我自己搞定了;首先是创建一个你想要显示的网络颜色的类==》下一步设置看图

哇,已截屏留着

网友H(2020-05-14):
我已经学会了,谢谢楼主

网友I(2021-06-02):
在原理图里面要如何设置?pcb面设置好了,原理图如何绘制?和pcb里面同步?楼主知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