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教,51单片机串口通讯问题

楼主(2017-10-28):
我在做51单片机串口的时候上位机以16进制发送01,单片机里面用case判断收到的为0x01就发送一个值,这样是可以收到的,但是我在单片机里面用case判断收到的为0x10就发送一个值,这样却不会返回数据,这是什么原因呢?代码如下,求解答
#include <reg52.h>            //包含单片机寄存器的头文件
#define port P0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N     2
uchar temp,j,flag,begin;
uchar dat[N];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17]={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0、1、2、3、4、5、6、7、8、9、A、b、C、d、E、F的显示码
void Delay(int c);
void SendByte(unsigned char d)
{
SBUF = d/10;
while(!TI);
      TI = 0;
}
void UARTInit(void)
{
TMOD=0x20;            //用定时器设置串口波特率
TH1=0xfd;       //配置波特率为9600
TL1=0xfd;
TR1=1;
REN=1;          //串口初始化
SM0=0;
SM1=1;
EA=1;           //开启总中断
ES=1;         //开启串口中断
}
void reset(void)
{
          ES=1;
                j=0;
          flag=0;
}
void display(){
int i=0;//计数器
lsa=0;
lsb=0;
lsc=0;

lsa=1;
lsb=0;
lsc=0;
if (dat[0]<0||dat[0]>9) {reset();port=table[0];}
else port=table[dat[0]];
Delay(10);
lsa=0;
lsb=0;
lsc=0;
port=table[dat[1]];
//port=0x06;
Delay(10);
//i++;
//if(i==10) i=0;

}
void main()
        {
uint i;
         for(i=0;i<4;i++) dat[i]=0;

reset();
UARTInit();
while(1)
        {
if (flag==1)
    reset();
display();
}
}
void Delay(int c){
unsigned a,b;
for(;c>0;c--)
for(b=38;b>0;b--);
//for(a=130;a>0;a--);
}
void ser() interrupt 4
{
RI=0;

  dat[j]=SBUF;
        temp=dat[j];
        switch(temp)
        {
                case 0x01: SendByte(1); break;
                default:break;
        }
  j++;
        if (j==N)
        {
    ES=0;             //关闭串口中断
    flag=1;
        }

}

网友A:
在01的地方,换成10试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01的地方,换成10试试呢?

您好,按照你说的试了还是不可以,我试了之后发现只要串口发的是1位数就可以收到,2位数总是不行的,网上也有人说是因为要分两次接收,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B:
看得不是很懂

网友C:
串口每次可以收发1个字节,从0x00~0xff,从你的程序看杂乱无章,建议找一个例程参考,在其基础上改进。
#include <AT89X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flag;                //接收完成标志,
uchar a;                //收发变量
void main()
{
        TMOD=0x20;//定时器1方式2(8位重载)
        TH1=0xfd; //波特率9600
        TL1=0xfd; //波特率9600
        TR1=1;        //开定时器1
        REN=1;        //允许串行接收
        SM0=0;        //设置串口方式1(8位UART波特率可变)
        SM1=1;        //设置串口方式1(8位UART波特率可变)
//        PCON=0x80;        //波特率加倍9600*2
        EA=1;        //总中断开
        ES=1;        //串口中断开
        while(1)
        {
                if(flag==1)                //接收完成标志为1
                {
                        ES=0;                //关串口中断
                        flag=0;                //接收完成标志清0
                        SBUF=a;                //发送数据
                        while(!TI);        //等待发送中断请求标志位为1
                        TI=0;                //发送中断请求标志位清0
                        ES=1;                //开串口中断
                }
                P1=~a;                        //LED显示收到的数据
        }
}

void ser() interrupt 4
{                                //当接收完成发生中断请求RI由硬件置1
                RI=0;        //接收中断请求标志位清0,必须软件清0
                a=SBUF;//获取SBUF接收到的数据
                flag=1;//接收完成标志置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