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2864显示字号问题

楼主(2017-10-28):
LCD12864B自带字库只能显示固定大小的汉字,请教怎么建字模显示更多的字?

网友A:
有!
屏上的点阵是死的,不可改!
你用的汉字是16*16的点阵是死的不可改!
如果想让汉字大一点,就用17*17的点阵。
如果想让汉字小一点,就用15*15的点阵。
不过这两种点阵没有通用的,需你自己创建!!!
不要你以为我是与你开玩笑,我做过类似动作,显示了一些特别的“字”(称图型更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