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敏电压值测量AD1627+LCD1602的单片机仿真+源程序

楼主(2017-10-28):
环境keil5 、proteus8.6
如果版本过高无法打开 联系作者q1562335917
主要是8951运用AD1674和LCD1602来测量电压与数显电压值

LCD1602+AD1674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电路图

电路图

测量数据

测量数据

#include<reg52.h>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include<intrins.h>

sbit RS = P3^4;   //定义端口
sbit RW = P3^5;
sbit EN = P3^6;
sbit STS=P3^3;
sbit CE = P3^2;
sbit CS =P3^1;
sbit RC =P3^0;
#define RS_CLR RS=0
#define RS_SET RS=1
#define RW_CLR RW=0
#define RW_SET RW=1
#define EN_CLR EN=0
#define EN_SET EN=1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DataPort P1

void DelayUs2x(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大致延时1mS
     DelayUs2x(245);
         DelayUs2x(245);
}
}
/*------------------------------------------------
              判忙函数
------------------------------------------------*/
bit LCD_Check_Busy(void)
{
DataPort= 0xFF;
RS_CLR;
RW_SET;
EN_CLR;
_nop_();
EN_SET;
return (bit)(DataPort & 0x80);
}
/*------------------------------------------------
              写入命令函数
------------------------------------------------*/
void LCD_Write_Com(unsigned char com)
{
// while(LCD_Check_Busy()); //忙则等待
DelayMs(5);
RS_CLR;
RW_CLR;
EN_SET;
DataPort= com;
_nop_();
EN_CLR;
}
/*------------------------------------------------
              写入数据函数
------------------------------------------------*/
void LCD_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ata)
{
//while(LCD_Check_Busy()); //忙则等待
DelayMs(5);
RS_SET;
RW_CLR;
EN_SET;
DataPort= Data;
_nop_();
EN_CLR;
}

/*------------------------------------------------
                清屏函数
------------------------------------------------*/
void LCD_Clear(void)
{
LCD_Write_Com(0x01);
DelayMs(5);
}
/*------------------------------------------------
              写入字符串函数
------------------------------------------------*/
void LCD_Write_String(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s)
{
if (y == 0)
        {
         LCD_Write_Com(0x80 + x);     //表示第一行
        }
else
        {
        LCD_Write_Com(0xC0 + x);      //表示第二行
        }
while (*s)
        {
LCD_Write_Data( *s);
s ++;
        }
}
/*------------------------------------------------
              写入字符函数
------------------------------------------------*/
void LCD_Write_Cha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Data)
{
if (y == 0)
        {
        LCD_Write_Com(0x80 + x);
        }
else
        {
        LCD_Write_Com(0xC0 + x);
        }
LCD_Write_Data( Data);
}
/*------------------------------------------------
              初始化函数
------------------------------------------------*/
void LCD_Init(void)
{
   LCD_Write_Com(0x38);    /*显示模式设置*/
   DelayMs(5);
   LCD_Write_Com(0x38);
   DelayMs(5);
   LCD_Write_Com(0x38);
   DelayMs(5);
   LCD_Write_Com(0x38);
   LCD_Write_Com(0x08);    /*显示关闭*/
   LCD_Write_Com(0x01);    /*显示清屏*/
   LCD_Write_Com(0x06);    /*显示光标移动设置*/
   DelayMs(5);
   LCD_Write_Com(0x0C);    /*显示开及光标设置*/
   }
/*------------------------------------------------
                AD转换函数
------------------------------------------------*/
double AD()
{
    double i,j,k;
   CE=1;
    CS=0;
    RC=0;
    _nop_();
    while(STS==1);    //等待数据采集结束
    CE=0;
    CE=1;
    CS=0;
    RC=1;
    _nop_();
    i=P0;
    j=P2;
    i=i*16;
    j=j/16;
    k=i+j;
    k=k*10;
    k=k/4096;//12位ad
    return k;
}
/*------------------------------------------------
                    数据处理
------------------------------------------------*/
void data_process(double dat,uchar s[10])
{
  int  a,b,c,d;
  dat=dat*100;
  a=(int)(dat);
  b=a/100;
  s[0]=b+48;
  s[1]='.';
  d=a%10;
  s[3]=d+48;
  a=a/10;
  c=a%10;
  s[2]=c+48;
  s[4]='v';
}
……………………

网友A(2019-03-20):
keil打不开啊